[家电] 长虹桌面风扇拆解

楼主(2024-05-29):
长虹桌面风扇无电池板准备加电池,先拆解分享

八脚芯片型号打磨掉了

无刷电机

网友:
不知道加装4节电池后能用多久?

网友:
原装1节现在就翻4倍了

楼主:
这两个点直通typec

网友:
这是准备充一次电就用到天荒地老的节奏?!

楼主:
改装备件充放一体板、保护板…

网友:
搞个直流变频 一下就贵了好多

网友:
松下的电池比电扇浪

网友:
风力有点小

网友A:
引用 楼主:
改装备件充放一体板、保护板…

改装前建议先测一下充放一体板的自放电情况。

网友:
无刷电机,良心货

网友:
电机看着跟玩具差不多

网友:
也就是一个电脑散热风扇加了支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装前建议先测一下充放一体板的自放电情况。

不太好测量

网友:
还不错啊,广东长虹和四川长虹有没有什么关系。

楼主:
可能待机电流小数字表内阻大无法测,指针表只能用5毫安档测大概0.5,也不知道这样测量是否正确

楼主:
先买的卡西道夫19.9质量做工单薄较差退了,这个29.9做工和以前尚鹏堂差不多但噪音还是有点大 1档(和尚鹏堂比)避坑

网友:
一变四   不错不错   充一次电能用很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