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材] 单反镜头脏了,怎么清洁比较好?

楼主(2024-05-29):
单反镜头是否比眼镜镜片娇贵很多?

眼镜镜片通常是抹点洗洁精,用水冲下,再用擦镜纸擦干,
单反镜头这么干,镜头是不是马上花掉?

各位镜头上的灰尘是如何除掉的?如何更好地保护单反镜头呢?

网友A:
擦显示屏的无尘绒布就行,轻擦。

网友:
干燥箱,还有uv镜了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擦显示屏的无尘绒布就行,轻擦。

是不是最好先用毛刷或者皮老虎吹一下?

你说的无尘绒布什么样子的?可否放个图?

网友:
买娃娃哈纯净水,然后放超声波里,然后自然干

网友B:
有专用的镜头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专用的镜头纸。。

如果镜头有油污或者盐粒,颗粒等,是不是要先用清洁剂喷以下?

网友C:
单反镜头前膜很硬的,随便擦,不用砂纸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反镜头前膜很硬的,随便擦,不用砂纸就行

数码长焦相机前膜是不是没单反镜头前膜硬?

网友D:
先吹一下,后用镜头纸擦。

网友E:
有镜头纸,也有麂皮。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镜头纸,也有麂皮。

麂皮就是眼镜布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吹一下,后用镜头纸擦。

是不是有必要用湿布擦?
最怕有盐粒,直接擦,镜头容易变花?

网友F:
单反镜头最好用气吹除尘,平常可以装UV镜防尘。

楼主:
引用 网友F:
单反镜头最好用气吹除尘,平常可以装UV镜防尘。

你说的uv镜是镜头拆下后,装个防尘挡片,不让灰尘进CMOS传感器么?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说的uv镜是镜头拆下后,装个防尘挡片,不让灰尘进CMOS传感器么?

UV镜是装在镜头前面的,不但可以防尘,还可以在镜头意外受到撞击时保护镜头。

避免CMOS进灰最好的办法是不要在户外或有明显粉尘的地方换镜头。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镜头有油污或者盐粒,颗粒等,是不是要先用清洁剂喷以下?

有专用的镜头清洁剂,不过最好少用,对镀膜有影响。不太脏的话可以用镜头纸沾蒸馏水清洁。

楼主:
引用 网友F:
UV镜是装在镜头前面的,不但可以防尘,还可以在镜头意外受到撞击时保护镜头。

避免CMOS进灰最好的办法是 ...

为什么用UV镜防尘,不用自带防尘盖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专用的镜头清洁剂,不过最好少用,对镀膜有影响。不太脏的话可以用镜头纸沾蒸馏水清洁。 ...

直接用自来水不行么?
你清洁镜头用蒸馏水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用自来水不行么?
你清洁镜头用蒸馏水么?

自来水不行,有杂质。蒸馏水很容易得到,比如屈臣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