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ITGZ新款C表40G版本(ITV11-D009A)

楼主(2024-05-31):
从拆解来看,官方标的3a电流能力基本就是长期能承受的最大电流了,虽然能测到5A+,但从设计来看长时间肯定承受不了的
(正极通过4个过孔走板子夹层,板子夹层的铜厚是比外侧薄的,而且散热也比外侧差,所以设计上很少会用板子夹层走大电流的。另外4个过孔走3A电流也是勉强够的)
(采样电阻处,又是从板子夹层通过过孔到板子外侧,再配10mΩ的采样电阻,也使得整表的内阻比较大)
(精度方面,使用国产TPA626独立16bit ADC芯片,但没做校准,所以电压电流也就是看个大概,还不如直接使用单片机内置ADC,进一步节省成本)

猜测是实习生画的板子,大电流走板子夹层,然后数据线路布线来看,速度损耗应该是比较大的

网友:
py地m0+单片机还可以啊

网友:
大电流有点问题。测量小电流用的

楼主:
现在的回帖率这么低么,是不是我姿势不对

网友:
看起来不象很高端的样子,虽然外壳用料很好,但是c口接口处的焊接,象新手做的一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的回帖率这么低么,是不是我姿势不对

那怎么校准呢,可以自己飞线加宽线路,过大电流,能耐压55v最好,后面都是50v电压。

网友:
这个壳子真好看 CNC的
估计最贵的就是这个外壳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怎么校准呢,可以自己飞线加宽线路,过大电流,能耐压55v最好,后面都是50v电压。 ...

自己重写程序。都是软校准。原配10mΩ最大量程也就8A多点

耐压无所谓,虽然pd协议有48v,但几乎不太可能有实物(PD:我可以没有实物,但宣传上我不能没有),后期36v挡位可能会出,但我猜要配非标的c口,不然耐压不够,寿命堪忧

网友:
c口的充电器都少

网友:
感觉很有用,实际很没用,抽屉吃灰一大堆

网友:
真的人气很低加油。

网友:
实习生画的板子也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