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494电源板输出电压低?求指导

楼主(2024-05-29):
      闲鱼买的故障TL494电源板(200W5V)输出电压低,到手更换微调电阻后输出5V电压正常。放置一段时间后想着改二十四伏输出,就拆掉了四个(共五个)康铜丝、两个共阴极整流管、四个输出滤波电容以及指示灯的限流电阻,后学习发现还需要改变压器和输出电感(这两个没拆)就恢复了这些元件,测量输出时发现电压只有1.41V。

     上220V测量TL494的1脚电压0.534V,断电在输出加上5V直流电后1脚电压2.444V。进一步测量TL494其它管脚电压如下:12脚10.04伏、14(13)脚4.95V、4脚0.55V、8脚2.033V、11脚2.034V、2脚2.466V、3脚0.059V、5脚1.466V、6脚3.635V、15脚0.025V、16脚0V、7/9/10脚接地,驱动三极管发射极电压1.44V。
      驱动三极管和保护三极管均为C1815,拆下测量均是正常的。请问各位,接下来该如何检查?

      另外有几个现象:就是上电时有电流声、断电过几秒有几声放电的声音。然后就是反接5V时有电流声,串电流表测得100Ma左右的电流。

补充内容 (2024-6-4 11:33):
经过几天的折腾,换了主变压器、励磁变压器、电解电容和三个C1815以及挑起电阻测阻值,都没有发现问题,最后更换TL494后电源输出正常了。

补充内容 (2024-6-4 11:38):
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明明TL494的供电有、基准电压有、四脚死区电压以及八脚和十一脚输出电压都正常为啥芯片就是坏的。

补充内容 (2024-6-4 11:41):
最神奇的地方就是我买回来换了微调电阻后输出是正常的,后来折腾了一下芯片就坏了。

网友A:
接线排边上的可调电阻阻值变大了,拆下来测一下,确实变大了,换一个就会好的。

网友B:
有可能有原件装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线排边上的可调电阻阻值变大了,拆下来测一下,确实变大了,换一个就会好的。 ...

这个貌似处理不了,不过还是谢谢你的建议。我反加电压试了的,而且换了新可调电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有原件装错了

这个也貌似不可能,康铜丝和共阴极整流管正装反装都没问题(除了散热片),电容有标识的,而且我也确认过了的。

网友:
220V12脚多少V?

楼主:
12脚10.04伏

网友C:
494坏了吧?都没有5v基准电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494坏了吧?都没有5v基准电压了

13/14脚就是基准电压,4.95V

网友D:
电源最好不要乱改,大幅度电压更改很多地方都需要改。改不好就该报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源最好不要乱改,大幅度电压更改很多地方都需要改。改不好就该报废了

给了回复,好像又没有回复。

网友E:
494貌似没问题,没有示波器?大的焊点仔细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494貌似没问题,没有示波器?大的焊点仔细看看。

是的,没有示波器。大的焊点我在加焊一下。谢谢你的提醒。

网友F:
要上图呀  电源板是否有辅助电源 变压器输出引脚是否有脱焊 整流二极管是否虚焊 续流电感是否脱焊 断线 功率三极管是否损坏 驱动变压器到驱动三极管之间是否有断线 钳位二极管是否损坏  从494测量电压来看 应该是已经有方波输出 用带频率测量的万用表 测量 8脚 11脚 看看是否有 占空比为45%左右的频率输出 没有就要换494 有输出 就检查上面说的那些

楼主:
引用 网友F:
要上图呀  电源板是否有辅助电源 变压器输出引脚是否有脱焊 整流二极管是否虚焊 续流电感是否脱焊 断线 功 ...

感觉这个电源是一个很大众的电源,图纸到处都有所以没有上。
这种TL494的电源是没有辅助电源的。
变压器刚刚换了一个同样的,把这个坏电源的换到好的上面依然是正常输出,坏的还是坏的。所以这个也可以排除。
整流是共阴极整流管,确定不改了后装上的。
续流电感没有脱焊。
功率三极管好的,驱动三极管到驱动变压器之间接线完好。钳位二极管正常,钳位电压1.4V
待会就换一个TL494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