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称100v1000微法电容,实测850微法,算正常吗?

楼主(2024-05-29):
刚买了测电容的仪表,测新买的电容100v1000微法的,实测850微法。470微法的,实测400微法。正常吗?

网友:
正常,一是你的表不见得准,二是电容不见得准...

---------------------------------------------------

网友:
换福禄克再试

网友:
国标电容容量好像是正负20%都合格,厂家给你捏着下限生产,你也不好说什么。

网友:
要看你的电容误差是多少,一般比较常见的20%,这样的数据是可以的。

网友:
20%的范围误差,没毛病。

网友:
正常。但如果不是表误差太大的问题,容量降太多说明电容质量不太行

网友:
有的电容是有误差的

网友:
正常啊,没超出20%。

网友A:
用电桥测电解电容时还要注意测量的频率,频率高了电容读数可能变小。电解电容再高一点频率测出来的参数才有参考价值。普通万用表测出来容量有时候不代表电容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电桥测电解电容时还要注意测量的频率,频率高了电容读数可能变小。电解电容再高一点频率测出来的参数才有 ...

我刚买的许老师电桥。简单测试了,电桥确实好用。

网友:
正常哦,测很多品牌电容也是低于标称值

网友B:
什么牌子?上个照片帮你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牌子?上个照片帮你看看

标称100v1000微法电容,才1元,用红包,都没花钱。所以有点怀疑。正好我改电源电压,还出了故障。所以特意买了电桥测了,应该还是达标的。然后,电压竟然奇迹的自己好了。

网友:
电容正负20%误差的,容量没问题。看我买的立隆电容,感觉有点假,印刷也很粗糙,特别是一个竟然外壳比芯大很多而且里面胶布只包住了一部分。250v330uf的,容量基本正常。认识的老铁们看看真假

网友:
还是大一点好

网友:
现在的奸商真可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