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R8025T为什么这么费电

楼主(2024-05-29):
上次给数显石英表改换了一个8025T晶振,时间非常精准一个月基本没有误差,但是改装2个月后,时间就看不清楚了,然后我以为电子1年多了没电了,就更换了一个,但是新换的这才1个月,现在显示有特别淡了,8025T就这么费电吗

楼主:
5月18号更换新电子斜着看非常清晰,同样角度,到5月29就非常暗淡了,8025T伤不起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5月18号更换新电子斜着看非常清晰,同样角度,到5月29就非常暗淡了,8025T伤不起啊 ...

先串联万用表看一下电流,如果电流正常,大概率是纽扣电池太水了

网友:
我之前改过的电子腕表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36008-1-1.html

网友:
这款电子表我也撸过,自身的用电电流都超过100uA了,比大多数5号电池或7号电池的电子闹钟还费电,同时自带的晶振也是个垃圾玩意,一天都能误差30秒以上,没有改装的意义

网友:
人家都是改在石英钟里,你这手表电池才多大容量啊

网友:
我怀疑所谓的新电池恐怕有问题。。。

网友A:
你这表看着不对啊,啥型号的
我这个用好几年了都没换过电池

网友:
改的卡西欧的用了3年还有电

网友B:
是不是电池太水了

网友:
手表电池太小了。。。

网友:
手表电池太小了

网友:
这玩意耗电肯定比电子表高一个级别,估计至少10倍以上。

频率输出端加大电阻试试,比如33K。

据体参考我的帖子。

网友:
测一下改前和改后的电流差别多大就知道了。

网友C:
一是电池质量不好,二是设备本身耗电

网友:
牛人电子表你怎么装进去这么大个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是电池质量不好,二是设备本身耗电

第一块电子用了2年,换晶振后,换了新电子,1个月显示就就黯淡无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电池太水了

那只能换个电池再测试吧,假如还耗电,那就是晶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表看着不对啊,啥型号的
我这个用好几年了都没换过电池

卡西欧号称10年电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