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电车60v充电器 问下这两个电阻什么阻值

楼主(2024-05-29):
拆电车60v充电器 问下这两个电阻什么阻值 第一个 橙黑银金白  第二个棕绿黑金棕白

网友A:
第一个0.1Ω 5%,第二个1.5Ω 1%

网友:
楼上说的对,功率2w的0.25w

网友B:
第一个棕黑银0.1Ω 5%,第二个棕绿黑1.5Ω 1%

网友C:
这是炸鸡了,芯片、电阻、整流一锅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0.1Ω 5%,第二个1.5Ω 1%

第一个色环是橙色吧?不是3吗 看这两个迷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个棕黑银0.1Ω 5%,第二个棕绿黑1.5Ω 1%

第一个色环是橙色 第二个6环 我看迷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炸鸡了,芯片、电阻、整流一锅端

漏保都跳了

网友D:
大个的0.3欧姆,小个的15Ω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个的0.3欧姆,小个的15Ω

谢谢 第一次见这种6色环的

网友:
0.3    1.5 Ω

楼主:
感谢 都看不懂了 百度也收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个的0.3欧姆,小个的15Ω

我看也是,我是老菜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