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应yhky老师要求,发一下我的联通机顶盒故障现象~

楼主(2024-05-29):
看到yhky老师的“用机顶盒打造一个低成本的EMMC编程器,实现BOOT分区读写”帖子,就请教我的机顶盒故障原因,老师说最好把故障现象发一下,大家才能帮忙,如此就把我的机顶盒故障的照片发出来,虽然很多但是希望得到各位大佬出手帮忙~~~
机顶盒是这样的

里面pcb板

当初正常收看节目,卸载“电视家”后就黑屏了,指示灯乱闪,连上ttl跑码不停,好像死循环了
这是机顶盒没开机时画面

机顶盒通电后显示码:

此时机顶盒有视频输出了

然后键盘输入BOOT回车后出现

稍等一会就有

然后就能正常收看节目,电脑也可以关机。
每次机顶盒开机都要经过以上过程才行,请各位大佬赐教故障怎么修复?

网友A:
看有没有其它命令能执行的,比如刷机或者清配置?

--------------------------------------------------

网友B:
我晕,TTL日志不会复制出来贴上去吗,还要一张一张拍照。。。
关键是说明启动时卡在什么位置,前后有无异常提示,手动敲boot那段的前后日志
从日志上分析,后面的固件加载是正常的,所以问题出现在前面的引导设置

网友:
恢复出厂设置

网友:
把开机自启动都关掉,再试。
你这是破   姐的吧?不是刷过机的

网友:
试着进入REC,再双清。

网友:
重新刷下机试试

网友:
系统没问题,Uboot没能启动内核,刷固件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有没有其它命令能执行的,比如刷机或者清配置?

-------------------------------------------------- ...

这个盒子可能比较古老,只能浏览网页上下载当贝来安装,没见到有刷机包啥的。

楼主:
有恢复出厂设置按钮,但是恢复后故障依旧,可能是卸载电视家是把基础固件破坏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晕,TTL日志不会复制出来贴上去吗,还要一张一张拍照。。。
关键是说明启动时卡在什么位置,前后有无异常 ...

对于外行来说那些码就是天书,不认得哪个是日志,不过引导错误倒是觉得很对~~是不是死循环了呢?让那些码继续跑下去会有终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于外行来说那些码就是天书,不认得哪个是日志,不过引导错误倒是觉得很对~~是不是死循环了呢?让那些码 ...

putty明明就有这个复制的功能,再粘贴出来就行了 PS:点左上角的图标出现这个菜单

楼主:
yhky 发表于 2024-5-30 11:06putty明明就有这个复制的功能,再粘贴出来就行了 PS:点左上角的图标出现这个菜单
...

找到那个按钮了,再跑码时点COPY All to Clipbard,是仍然接着跑吧?回车后、输入BOOT后点那个就没啥反应。

楼主:
BOOT_OK!Pdecomp
_done
[AT][MB][start ub][0]

U-Boot 2011.06-svn107700 (Aug 29 2015 - 16:53:28)

CPU  : Kaiser
Board: BD_MST170A_D01A_SZ

Hello U-Boot
DRAM:  480 MiB
SPI:  Flash is detected (0x0507, 0xC2, 0x20, 0x15)
MDrv_SERFLASH_GetInfo()
        u32AccessWidth = 1
        u32TotalSize   = 2097152
        u32SecNum      = 32
        u32SecSize     = 65536
uboot held at [3ccddf60~3e000000]
Now running in RAM - U-Boot at: 3d100000
MMC:    eMMC 3727MB [747FF8h]
In:    serial
Out:   serial
Err:   serial
Net:   No ethernet found.
Get MAC from ethaddr env
MAC:  0x0: 0x24: 0x68: 0xd0:0x30: 0x65
MIU BASE =0x20000000  addr =0x1da96ed8
MIU BASE =0x20000000  addr =0x1da96ed8
It's the last cmd
[COPRO] HAL_COPRO_RegSetBase: u32NonPMBaseAdd = 0x1F200000
@@@@@@ u32CpuSpeedMHz= 1152 MHz
Init work status led & network status led!
workled set high
IR led set low
reval = 0
network ok led set low
network ng led set high
WIFI POWE EN set low
MIU BASE =0x20000000  addr =0x0
MIU BASE =0x20000000  addr =0x0
Wait for PM51 standby...........PM51 run ok...........============= set bootargs ===============
Unknown command 'if_51OnRam_set' - try 'help'
MDrv_PNL_Init u32PnlRiuBaseAddr = 1f200000
MDrv_PNL_Init u32PMRiuBaseAddr = 1f000000
[_MDrv_PNL_Init_LPLL][294]pPNL_DeviceId->u32Id=0, pstPanelInitData->u16Width=720, pstPanelInitData->u16Height=480
[_MDrv_PNL_Init_LPLL][296]u16HTotal=858,u16VTotal=525,pstPanelInitData->u16HTotal=858,pstPanelInitData->u16VTotal=525, u16DefaultVFreq=600
[_MDrv_PNL_Init_Output_Dclk][339]pPNL_DeviceId->u32Id=0, pstPanelInitData->u16Width=720, pstPanelInitData->u16Height=480
[_MDrv_PNL_Init_Output_Dclk][341]u16HTotal=858,u16VTotal=525,pstPanelInitData->u16HTotal=858,pstPanelInitData->u16VTotal=525, u16DefaultVFreq=600
[_MDrv_PNL_Init_LPLL][294]pPNL_DeviceId->u32Id=1, pstPanelInitData->u16Width=720, pstPanelInitData->u16Height=480
[_MDrv_PNL_Init_LPLL][296]u16HTotal=858,u16VTotal=525,pstPanelInitData->u16HTotal=858,pstPanelInitData->u16VTotal=525, u16DefaultVFreq=600
[_MDrv_PNL_Init_Output_Dclk][339]pPNL_DeviceId->u32Id=1, pstPanelInitData->u16Width=720, pstPanelInitData->u16Height=480
[_MDrv_PNL_Init_Output_Dclk][341]u16HTotal=858,u16VTotal=525,pstPanelInitData->u16HTotal=858,pstPanelInitData->u16VTotal=525, u16DefaultVFreq=600
[COPRO] HAL_COPRO_RegSetBase: u32NonPMBaseAdd = 0x1F200000
hdmitx/mstar/MsDrvHdmi.c msHdmitx_Init 638:  bEDIDRet:1, s8Format:7
Create Dolby verifier task failed!![Hal_VE_EnableDI][1028] bEnable = 0, bIsDNR2VE = 0
[AutoTest][MBoot][JPD Decode]
mmc change mount : tvservice
Size of file "/config/mmap.ini"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service: 48978 bytes
Loading file "/config/mmap.ini" at offset 0x0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service
48978 bytes read

[GOP2, PID 0, TID 0x-1][Driver Version]: 0089, BuildNum: 0002, ChangeList: 00000340

[GOP5, PID 0, TID 0x-1][Driver Version]: 0089, BuildNum: 0002, ChangeList: 00000340
[HAL_GOP_GWIN_SetDstPlane][852]====GOP5gogo!!!!===
[HAL_GOP_EnableSCPerPixelNewAlphaMode][940]====enable_new alpha====
[HAL_GOP_GWIN_SetDstPlane][852]====GOP5gogo!!!!===
[AutoTest][MBoot][Show Logo][0]
Hit any key to stop autoboot:  0
.....................fore uup IRKey [0xff]
___________pResolution=0___________________
____111_______pResolution=0___________________
Write addr=0x001e0000, size=0x00010000
block erase
Write addr=0x001f0000, size=0x00010000
block erase
[MAPI PNL][001179] device 0 Initialization more than once
[MAPI PNL][001179] device 1 Initialization more than once
[COPRO] HAL_COPRO_RegSetBase: u32NonPMBaseAdd = 0x1F200000
hdmitx/mstar/MsDrvHdmi.c msHdmitx_Init 638:  bEDIDRet:1, s8Format:7
Write addr=0x001e0000, size=0x00010000
block erase
Write addr=0x001f0000, size=0x00010000
block erase
resetting ...
do_reset: Using RIU_MAP: 0x1f000000, at 55

BOOT_OK!Pdecomp
_done
[AT][MB][start ub][0]

U-Boot 2011.06-svn107700 (Aug 29 2015 - 16:53:28)

CPU  : Kaiser
Board: BD_MST170A_D01A_SZ

Hello U-Boot
DRAM:  480 MiB
SPI:  Flash is detected (0x0507, 0xC2, 0x20, 0x15)
MDrv_SERFLASH_GetInfo()
        u32AccessWidth = 1
        u32TotalSize   = 2097152
        u32SecNum      = 32
        u32SecSize     = 65536
uboot held at [3ccddf60~3e000000]
Now running in RAM - U-Boot at: 3d100000
MMC:    eMMC 3727MB [747FF8h]
In:    serial
Out:   serial
Err:   serial
Net:   No ethernet found.
Get MAC from ethaddr env
MAC:  0x0: 0x24: 0x68: 0xd0:0x30: 0x65
MIU BASE =0x20000000  addr =0x1da96ed8
MIU BASE =0x20000000  addr =0x1da96ed8
mmc change mount : tvservice
Size of file "/config/sys.ini"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service: 986 bytes
Loading file "/config/sys.ini" at offset 0x0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service
986 bytes read
sizeof( sys ini script ) --------> 986 bytes
Half model.ini path --> /config/model/Customer_1.ini
Full model.ini  path --> /config/model/Customer_1.ini
Full Customer.ini for keypad path --> /config/model/Customer_1.ini
Size of file "/config/model/Customer_1.ini"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service: 7259 bytes
Loading file "/config/model/Customer_1.ini" at offset 0x0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service
7259 bytes read
sizeof( model ini script ) --------> 7259 bytes
Half panel.ini path --> /config/panel/FullHD_CMO216_H1L01.ini
Full panel.ini  path --> /config/panel/FullHD_CMO216_H1L01.ini
Half board.ini path --> /config/board.ini
Full board.ini  path --> /config/board.ini
mmc change mount : tvcustomer
Size of file "/Customer/boot.ini"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customer: 232 bytes
Loading file "/Customer/boot.ini" at offset 0x0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customer
232 bytes read
sizeof( boot ini script ) --------> 232 bytes
gMusicPath --> /Customer/boot0.mp3
user set music off
music_vol -> [0x14]
mmc change mount : tvcustomer
Size of file "/Customer/boot0.jpg"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customer: 93343 bytes
Size of file "/Customer/boot0.mp3"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customer: 59952 bytes
1 blocks written: OK
mmc change mount : tvcustomer
Size of file "/Customer/boot0.jpg"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customer: 93343 bytes
Loading file "/Customer/boot0.jpg" at offset 0x0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customer
93343 bytes read
1 blocks written: OK
182 blocks written: OK
mmc change mount : tvcustomer
Size of file "/Customer/boot0.mp3"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customer: 59952 bytes
Loading file "/Customer/boot0.mp3" at offset 0x0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customer
59952 bytes read
music_offset = 0x16cd7 music_size = 0xea30
1 blocks written: OK
117 blocks written: OK
mmc change mount : tvservice
Size of file "/config/panel/DACOUT_480P_60.ini"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service: 3180 bytes
Loading file "/config/panel/DACOUT_480P_60.ini" at offset 0x0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service
3180 bytes read
sizeof( panel ini script ) --------> 3180 bytes
Write addr=0x001e0000, size=0x00010000
block erase
Write addr=0x001f0000, size=0x00010000
block erase
u32PeriodPWM = 0
u32DutyPWM = 0x0
mirrormode = 0
1 blocks written: OK
mmc change mount : tvservice
Size of file "/config/board.ini"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service: 472 bytes
Loading file "/config/board.ini" at offset 0x0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service
472 bytes read
sizeof( board ini script ) --------> 472 bytes
Write addr=0x001e0000, size=0x00010000
block erase
Write addr=0x001f0000, size=0x00010000
block erase
1 blocks written: OK
Write addr=0x001e0000, size=0x00010000
block erase
Write addr=0x001f0000, size=0x00010000
block erase
It's the last cmd
[COPRO] HAL_COPRO_RegSetBase: u32NonPMBaseAdd = 0x1F200000
@@@@@@ u32CpuSpeedMHz= 1152 MHz
Init work status led & network status led!
workled set high
IR led set low
reval = 0
network ok led set low
network ng led set high
WIFI POWE EN set low
MIU BASE =0x20000000  addr =0x0
MIU BASE =0x20000000  addr =0x0
Wait for PM51 standby...........PM51 run ok...........============= set bootargs ===============
Unknown command 'if_51OnRam_set' - try 'help'
MDrv_PNL_Init u32PnlRiuBaseAddr = 1f200000
MDrv_PNL_Init u32PMRiuBaseAddr = 1f000000
[_MDrv_PNL_Init_LPLL][294]pPNL_DeviceId->u32Id=0, pstPanelInitData->u16Width=720, pstPanelInitData->u16Height=480
[_MDrv_PNL_Init_LPLL][296]u16HTotal=858,u16VTotal=525,pstPanelInitData->u16HTotal=858,pstPanelInitData->u16VTotal=525, u16DefaultVFreq=600
[_MDrv_PNL_Init_Output_Dclk][339]pPNL_DeviceId->u32Id=0, pstPanelInitData->u16Width=720, pstPanelInitData->u16Height=480
[_MDrv_PNL_Init_Output_Dclk][341]u16HTotal=858,u16VTotal=525,pstPanelInitData->u16HTotal=858,pstPanelInitData->u16VTotal=525, u16DefaultVFreq=600
[_MDrv_PNL_Init_LPLL][294]pPNL_DeviceId->u32Id=1, pstPanelInitData->u16Width=720, pstPanelInitData->u16Height=480
[_MDrv_PNL_Init_LPLL][296]u16HTotal=858,u16VTotal=525,pstPanelInitData->u16HTotal=858,pstPanelInitData->u16VTotal=525, u16DefaultVFreq=600
[_MDrv_PNL_Init_Output_Dclk][339]pPNL_DeviceId->u32Id=1, pstPanelInitData->u16Width=720, pstPanelInitData->u16Height=480
[_MDrv_PNL_Init_Output_Dclk][341]u16HTotal=858,u16VTotal=525,pstPanelInitData->u16HTotal=858,pstPanelInitData->u16VTotal=525, u16DefaultVFreq=600
[COPRO] HAL_COPRO_RegSetBase: u32NonPMBaseAdd = 0x1F200000
hdmitx/mstar/MsDrvHdmi.c msHdmitx_Init 638:  bEDIDRet:1, s8Format:7
Create Dolby verifier task failed!![Hal_VE_EnableDI][1028] bEnable = 0, bIsDNR2VE = 0
[AutoTest][MBoot][JPD Decode]
mmc change mount : tvservice
Size of file "/config/mmap.ini"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service: 48978 bytes
Loading file "/config/mmap.ini" at offset 0x0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service
48978 bytes read

[GOP2, PID 0, TID 0x-1][Driver Version]: 0089, BuildNum: 0002, ChangeList: 00000340

[GOP5, PID 0, TID 0x-1][Driver Version]: 0089, BuildNum: 0002, ChangeList: 00000340
[HAL_GOP_GWIN_SetDstPlane][852]====GOP5gogo!!!!===
[HAL_GOP_EnableSCPerPixelNewAlphaMode][940]====enable_new alpha====
[HAL_GOP_GWIN_SetDstPlane][852]====GOP5gogo!!!!===
[AutoTest][MBoot][Show Logo][0]
Hit any key to stop autoboot:  0
.....................fore uup IRKey [0xff]
___________pResolution=0___________________
____111_______pResolution=0___________________
Write addr=0x001e0000, size=0x00010000
block erase
Write addr=0x001f0000, size=0x00010000
block erase
[MAPI PNL][001179] device 0 Initialization more than once
[MAPI PNL][001179] device 1 Initialization more than once
[COPRO] HAL_COPRO_RegSetBase: u32NonPMBaseAdd = 0x1F200000
hdmitx/mstar/MsDrvHdmi.c msHdmitx_Init 638:  bEDIDRet:1, s8Format:7
Write addr=0x001e0000, size=0x00010000
block erase
Write addr=0x001f0000, size=0x00010000
block erase
resetting ...
do_reset: Using RIU_MAP: 0x1f000000, at 55

BOOT_OK!Pdecomp
_done
[AT][MB][start ub][0]

U-Boot 2011.06-svn107700 (Aug 29 2015 - 16:53:28)

CPU  : Kaiser
Board: BD_MST170A_D01A_SZ

Hello U-Boot
DRAM:  480 MiB
SPI:  Flash is detected (0x0507, 0xC2, 0x20, 0x15)
MDrv_SERFLASH_GetInfo()
        u32AccessWidth = 1
        u32TotalSize   = 2097152
        u32SecNum      = 32
        u32SecSize     = 65536
uboot held at [3ccddf60~3e000000]
Now running in RAM - U-Boot at: 3d100000
MMC:    eMMC 3727MB [747FF8h]
In:    serial
Out:   serial
Err:   serial
Net:   No ethernet found.
Get MAC from ethaddr env
MAC:  0x0: 0x24: 0x68: 0xd0:0x30: 0x65
MIU BASE =0x20000000  addr =0x1da96ed8
MIU BASE =0x20000000  addr =0x1da96ed8
mmc change mount : tvservice
Size of file "/config/sys.ini"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service: 986 bytes
Loading file "/config/sys.ini" at offset 0x0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service
986 bytes read
sizeof( sys ini script ) --------> 986 bytes
Half model.ini path --> /config/model/Customer_1.ini
Full model.ini  path --> /config/model/Customer_1.ini
Full Customer.ini for keypad path --> /config/model/Customer_1.ini
Size of file "/config/model/Customer_1.ini"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service: 7259 bytes
Loading file "/config/model/Customer_1.ini" at offset 0x0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service
7259 bytes read
sizeof( model ini script ) --------> 7259 bytes
Half panel.ini path --> /config/panel/FullHD_CMO216_H1L01.ini
Full panel.ini  path --> /config/panel/FullHD_CMO216_H1L01.ini
Half board.ini path --> /config/board.ini
Full board.ini  path --> /config/board.ini
mmc change mount : tvcustomer
Size of file "/Customer/boot.ini"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customer: 232 bytes
Loading file "/Customer/boot.ini" at offset 0x0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customer
232 bytes read
sizeof( boot ini script ) --------> 232 bytes
gMusicPath --> /Customer/boot0.mp3
user set music off
music_vol -> [0x14]
mmc change mount : tvcustomer
Size of file "/Customer/boot0.jpg"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customer: 93343 bytes
Size of file "/Customer/boot0.mp3"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customer: 59952 bytes
1 blocks written: OK
mmc change mount : tvcustomer
Size of file "/Customer/boot0.jpg"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customer: 93343 bytes
Loading file "/Customer/boot0.jpg" at offset 0x0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customer
93343 bytes read
1 blocks written: OK
182 blocks written: OK
mmc change mount : tvcustomer
Size of file "/Customer/boot0.mp3"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customer: 59952 bytes
Loading file "/Customer/boot0.mp3" at offset 0x0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customer
59952 bytes read
music_offset = 0x16cd7 music_size = 0xea30
1 blocks written: OK
117 blocks written: OK
mmc change mount : tvservice
Size of file "/config/panel/DACOUT_480P_60.ini"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service: 3180 bytes
Loading file "/config/panel/DACOUT_480P_60.ini" at offset 0x0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service
3180 bytes read
sizeof( panel ini script ) --------> 3180 bytes
Write addr=0x001e0000, size=0x00010000
block erase
Write addr=0x001f0000, size=0x00010000
block erase
u32PeriodPWM = 0
u32DutyPWM = 0x0
mirrormode = 0
1 blocks written: OK
mmc change mount : tvservice
Size of file "/config/board.ini"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service: 472 bytes
Loading file "/config/board.ini" at offset 0x0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service
472 bytes read
sizeof( board ini script ) --------> 472 bytes
Write addr=0x001e0000, size=0x00010000
block erase
Write addr=0x001f0000, size=0x00010000
block erase
1 blocks written: OK
Write addr=0x001e0000, size=0x00010000
block erase
Write addr=0x001f0000, size=0x00010000
block erase
It's the last cmd
[COPRO] HAL_COPRO_RegSetBase: u32NonPMBaseAdd = 0x1F200000
@@@@@@ u32CpuSpeedMHz= 1152 MHz
Init work status led & network status led!
workled set high
IR led set low
reval = 0
network ok led set low
network ng led set high
WIFI POWE EN set low
MIU BASE =0x20000000  addr =0x0
MIU BASE =0x20000000  addr =0x0
Wait for PM51 standby...........PM51 run ok...........============= set bootargs ===============
Unknown command 'if_51OnRam_set' - try 'help'
MDrv_PNL_Init u32PnlRiuBaseAddr = 1f200000
MDrv_PNL_Init u32PMRiuBaseAddr = 1f000000
[_MDrv_PNL_Init_LPLL][294]pPNL_DeviceId->u32Id=0, pstPanelInitData->u16Width=720, pstPanelInitData->u16Height=480
[_MDrv_PNL_Init_LPLL][296]u16HTotal=858,u16VTotal=525,pstPanelInitData->u16HTotal=858,pstPanelInitData->u16VTotal=525, u16DefaultVFreq=600
[_MDrv_PNL_Init_Output_Dclk][339]pPNL_DeviceId->u32Id=0, pstPanelInitData->u16Width=720, pstPanelInitData->u16Height=480
[_MDrv_PNL_Init_Output_Dclk][341]u16HTotal=858,u16VTotal=525,pstPanelInitData->u16HTotal=858,pstPanelInitData->u16VTotal=525, u16DefaultVFreq=600
[_MDrv_PNL_Init_LPLL][294]pPNL_DeviceId->u32Id=1, pstPanelInitData->u16Width=720, pstPanelInitData->u16Height=480
[_MDrv_PNL_Init_LPLL][296]u16HTotal=858,u16VTotal=525,pstPanelInitData->u16HTotal=858,pstPanelInitData->u16VTotal=525, u16DefaultVFreq=600
[_MDrv_PNL_Init_Output_Dclk][339]pPNL_DeviceId->u32Id=1, pstPanelInitData->u16Width=720, pstPanelInitData->u16Height=480
[_MDrv_PNL_Init_Output_Dclk][341]u16HTotal=858,u16VTotal=525,pstPanelInitData->u16HTotal=858,pstPanelInitData->u16VTotal=525, u16DefaultVFreq=600
[COPRO] HAL_COPRO_RegSetBase: u32NonPMBaseAdd = 0x1F200000
hdmitx/mstar/MsDrvHdmi.c msHdmitx_Init 638:  bEDIDRet:1, s8Format:7
Create Dolby verifier task failed!![Hal_VE_EnableDI][1028] bEnable = 0, bIsDNR2VE = 0
[AutoTest][MBoot][JPD Decode]
mmc change mount : tvservice
Size of file "/config/mmap.ini"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service: 48978 bytes
Loading file "/config/mmap.ini" at offset 0x0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service
48978 bytes read

[GOP2, PID 0, TID 0x-1][Driver Version]: 0089, BuildNum: 0002, ChangeList: 00000340

[GOP5, PID 0, TID 0x-1][Driver Version]: 0089, BuildNum: 0002, ChangeList: 00000340
[HAL_GOP_GWIN_SetDstPlane][852]====GOP5gogo!!!!===
[HAL_GOP_EnableSCPerPixelNewAlphaMode][940]====enable_new alpha====
[HAL_GOP_GWIN_SetDstPlane][852]====GOP5gogo!!!!===
[AutoTest][MBoot][Show Logo][0]
Hit any key to stop autoboot:  0
.....................fore uup IRKey [0xff]
___________pResolution=0___________________
____111_______pResolution=0___________________
Write addr=0x001e0000, size=0x00010000
block erase
Write addr=0x001f0000, size=0x00010000
block erase
[MAPI PNL][001179] device 0 Initialization more than once
[MAPI PNL][001179] device 1 Initialization more than once
[COPRO] HAL_COPRO_RegSetBase: u32NonPMBaseAdd = 0x1F200000
hdmitx/mstar/MsDrvHdmi.c msHdmitx_Init 638:  bEDIDRet:1, s8Format:7
Write addr=0x001e0000, size=0x00010000
block erase
Write addr=0x001f0000, size=0x00010000
block erase
resetting ...
do_reset: Using RIU_MAP: 0x1f000000, at 55

BOOT_OK!Pdecomp
_done
[AT][MB][start ub][0]

U-Boot 2011.06-svn107700 (Aug 29 2015 - 16:53:28)

CPU  : Kaiser
Board: BD_MST170A_D01A_SZ

Hello U-Boot
DRAM:  480 MiB
SPI:  Flash is detected (0x0507, 0xC2, 0x20, 0x15)
MDrv_SERFLASH_GetInfo()
        u32AccessWidth = 1
        u32TotalSize   = 2097152
        u32SecNum      = 32
        u32SecSize     = 65536
uboot held at [3ccddf60~3e000000]
Now running in RAM - U-Boot at: 3d100000
MMC:    eMMC 3727MB [747FF8h]
In:    serial
Out:   serial
Err:   serial
Net:   No ethernet found.
Get MAC from ethaddr env
MAC:  0x0: 0x24: 0x68: 0xd0:0x30: 0x65
MIU BASE =0x20000000  addr =0x1da96ed8
MIU BASE =0x20000000  addr =0x1da96ed8
mmc change mount : tvservice
Size of file "/config/sys.ini"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service: 986 bytes
Loading file "/config/sys.ini" at offset 0x0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service
986 bytes read
sizeof( sys ini script ) --------> 986 bytes
Half model.ini path --> /config/model/Customer_1.ini
Full model.ini  path --> /config/model/Customer_1.ini
Full Customer.ini for keypad path --> /config/model/Customer_1.ini
Size of file "/config/model/Customer_1.ini"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service: 7259 bytes
Loading file "/config/model/Customer_1.ini" at offset 0x0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service
7259 bytes read
sizeof( model ini script ) --------> 7259 bytes
Half panel.ini path --> /config/panel/FullHD_CMO216_H1L01.ini
Full panel.ini  path --> /config/panel/FullHD_CMO216_H1L01.ini
Half board.ini path --> /config/board.ini
Full board.ini  path --> /config/board.ini
mmc change mount : tvcustomer
Size of file "/Customer/boot.ini"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customer: 232 bytes
Loading file "/Customer/boot.ini" at offset 0x0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customer
232 bytes read
sizeof( boot ini script ) --------> 232 bytes
gMusicPath --> /Customer/boot0.mp3
user set music off
music_vol -> [0x14]
mmc change mount : tvcustomer
Size of file "/Customer/boot0.jpg"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customer: 93343 bytes
Size of file "/Customer/boot0.mp3"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customer: 59952 bytes
1 blocks written: OK
mmc change mount : tvcustomer
Size of file "/Customer/boot0.jpg"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customer: 93343 bytes
Loading file "/Customer/boot0.jpg" at offset 0x0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customer
93343 bytes read
1 blocks written: OK
182 blocks written: OK
mmc change mount : tvcustomer
Size of file "/Customer/boot0.mp3"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customer: 59952 bytes
Loading file "/Customer/boot0.mp3" at offset 0x0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customer
59952 bytes read
music_offset = 0x16cd7 music_size = 0xea30
1 blocks written: OK
117 blocks written: OK
mmc change mount : tvservice
Size of file "/config/panel/DACOUT_480P_60.ini"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service: 3180 bytes
Loading file "/config/panel/DACOUT_480P_60.ini" at offset 0x0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service
3180 bytes read
sizeof( panel ini script ) --------> 3180 bytes
Write addr=0x001e0000, size=0x00010000
block erase
Write addr=0x001f0000, size=0x00010000
block erase
u32PeriodPWM = 0
u32DutyPWM = 0x0
mirrormode = 0
1 blocks written: OK
mmc change mount : tvservice
Size of file "/config/board.ini"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service: 472 bytes
Loading file "/config/board.ini" at offset 0x0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service
472 bytes read
sizeof( board ini script ) --------> 472 bytes
Write addr=0x001e0000, size=0x00010000
block erase
Write addr=0x001f0000, size=0x00010000
block erase
1 blocks written: OK
Write addr=0x001e0000, size=0x00010000
block erase
Write addr=0x001f0000, size=0x00010000
block erase
It's the last cmd
[COPRO] HAL_COPRO_RegSetBase: u32NonPMBaseAdd = 0x1F200000
@@@@@@ u32CpuSpeedMHz= 1152 MHz
Init work status led & network status led!
workled set high
IR led set low
reval = 0
network ok led set low
network ng led set high
WIFI POWE EN set low
MIU BASE =0x20000000  addr =0x0
MIU BASE =0x20000000  addr =0x0
Wait for PM51 standby...........PM51 run ok...........============= set bootargs ===============
Unknown command 'if_51OnRam_set' - try 'help'
MDrv_PNL_Init u32PnlRiuBaseAddr = 1f200000
MDrv_PNL_Init u32PMRiuBaseAddr = 1f000000
[_MDrv_PNL_Init_LPLL][294]pPNL_DeviceId->u32Id=0, pstPanelInitData->u16Width=720, pstPanelInitData->u16Height=480
[_MDrv_PNL_Init_LPLL][296]u16HTotal=858,u16VTotal=525,pstPanelInitData->u16HTotal=858,pstPanelInitData->u16VTotal=525, u16DefaultVFreq=600
[_MDrv_PNL_Init_Output_Dclk][339]pPNL_DeviceId->u32Id=0, pstPanelInitData->u16Width=720, pstPanelInitData->u16Height=480
[_MDrv_PNL_Init_Output_Dclk][341]u16HTotal=858,u16VTotal=525,pstPanelInitData->u16HTotal=858,pstPanelInitData->u16VTotal=525, u16DefaultVFreq=600
[_MDrv_PNL_Init_LPLL][294]pPNL_DeviceId->u32Id=1, pstPanelInitData->u16Width=720, pstPanelInitData->u16Height=480
[_MDrv_PNL_Init_LPLL][296]u16HTotal=858,u16VTotal=525,pstPanelInitData->u16HTotal=858,pstPanelInitData->u16VTotal=525, u16DefaultVFreq=600
[_MDrv_PNL_Init_Output_Dclk][339]pPNL_DeviceId->u32Id=1, pstPanelInitData->u16Width=720, pstPanelInitData->u16Height=480
[_MDrv_PNL_Init_Output_Dclk][341]u16HTotal=858,u16VTotal=525,pstPanelInitData->u16HTotal=858,pstPanelInitData->u16VTotal=525, u16DefaultVFreq=600
[COPRO] HAL_COPRO_RegSetBase: u32NonPMBaseAdd = 0x1F200000
hdmitx/mstar/MsDrvHdmi.c msHdmitx_Init 638:  bEDIDRet:1, s8Format:7
Create Dolby verifier task failed!![Hal_VE_EnableDI][1028] bEnable = 0, bIsDNR2VE = 0
[AutoTest][MBoot][JPD Decode]
mmc change mount : tvservice
Size of file "/config/mmap.ini"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service: 48978 bytes
Loading file "/config/mmap.ini" at offset 0x0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service
48978 bytes read

[GOP2, PID 0, TID 0x-1][Driver Version]: 0089, BuildNum: 0002, ChangeList: 00000340

[GOP5, PID 0, TID 0x-1][Driver Version]: 0089, BuildNum: 0002, ChangeList: 00000340
[HAL_GOP_GWIN_SetDstPlane][852]====GOP5gogo!!!!===
[HAL_GOP_EnableSCPerPixelNewAlphaMode][940]====enable_new alpha====
[HAL_GOP_GWIN_SetDstPlane][852]====GOP5gogo!!!!===
[AutoTest][MBoot][Show Logo][0]
Hit any key to stop autoboot:  0
.....................fore uup IRKey [0xff]
___________pResolution=0___________________
____111_______pResolution=0___________________
Write addr=0x001e0000, size=0x00010000
block erase
Write addr=0x001f0000, size=0x00010000
block erase
[MAPI PNL][001179] device 0 Initialization more than once
[MAPI PNL][001179] device 1 Initialization more than once
[COPRO] HAL_COPRO_RegSetBase: u32NonPMBaseAdd = 0x1F200000
hdmitx/mstar/MsDrvHdmi.c msHdmitx_Init 638:  bEDIDRet:1, s8Format:7
Write addr=0x001e0000, size=0x00010000
block erase
Write addr=0x001f0000, size=0x00010000
block erase
resetting ...
do_reset: Using RIU_MAP: 0x1f000000, at 55

BOOT_OK!Pdecomp
_done
[AT][MB][start ub][0]

U-Boot 2011.06-svn107700 (Aug 29 2015 - 16:53:28)

CPU  : Kaiser
Board: BD_MST170A_D01A_SZ

Hello U-Boot
DRAM:  480 MiB
SPI:  Flash is detected (0x0507, 0xC2, 0x20, 0x15)
MDrv_SERFLASH_GetInfo()
        u32AccessWidth = 1
        u32TotalSize   = 2097152
        u32SecNum      = 32
        u32SecSize     = 65536
uboot held at [3ccddf60~3e000000]
Now running in RAM - U-Boot at: 3d100000
MMC:    eMMC 3727MB [747FF8h]
In:    serial
Out:   serial
Err:   serial
Net:   No ethernet found.
Get MAC from ethaddr env
MAC:  0x0: 0x24: 0x68: 0xd0:0x30: 0x65
MIU BASE =0x20000000  addr =0x1da96ed8
MIU BASE =0x20000000  addr =0x1da96ed8
mmc change mount : tvservice
Size of file "/config/sys.ini"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service: 986 bytes
Loading file "/config/sys.ini" at offset 0x0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service
986 bytes read
sizeof( sys ini script ) --------> 986 bytes
Half model.ini path --> /config/model/Customer_1.ini
Full model.ini  path --> /config/model/Customer_1.ini
Full Customer.ini for keypad path --> /config/model/Customer_1.ini
Size of file "/config/model/Customer_1.ini"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service: 7259 bytes
Loading file "/config/model/Customer_1.ini" at offset 0x0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service
7259 bytes read
sizeof( model ini script ) --------> 7259 bytes
Half panel.ini path --> /config/panel/FullHD_CMO216_H1L01.ini
Full panel.ini  path --> /config/panel/FullHD_CMO216_H1L01.ini
Half board.ini path --> /config/board.ini
Full board.ini  path --> /config/board.ini
mmc change mount : tvcustomer
Size of file "/Customer/boot.ini"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customer: 232 bytes
Loading file "/Customer/boot.ini" at offset 0x0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customer
232 bytes read
sizeof( boot ini script ) --------> 232 bytes
gMusicPath --> /Customer/boot0.mp3
user set music off
music_vol -> [0x14]
mmc change mount : tvcustomer
Size of file "/Customer/boot0.jpg"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customer: 93343 bytes
Size of file "/Customer/boot0.mp3"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customer: 59952 bytes
1 blocks written: OK
mmc change mount : tvcustomer
Size of file "/Customer/boot0.jpg"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customer: 93343 bytes
Loading file "/Customer/boot0.jpg" at offset 0x0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customer
93343 bytes read
1 blocks written: OK
182 blocks written: OK
mmc change mount : tvcustomer
Size of file "/Customer/boot0.mp3"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customer: 59952 bytes
Loading file "/Customer/boot0.mp3" at offset 0x0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customer
59952 bytes read
music_offset = 0x16cd7 music_size = 0xea30
1 blocks written: OK
117 blocks written: OK
mmc change mount : tvservice
Size of file "/config/panel/DACOUT_480P_60.ini"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service: 3180 bytes
Loading file "/config/panel/DACOUT_480P_60.ini" at offset 0x0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service
3180 bytes read
sizeof( panel ini script ) --------> 3180 bytes
Write addr=0x001e0000, size=0x00010000
block erase
Write addr=0x001f0000, size=0x00010000
block erase
u32PeriodPWM = 0
u32DutyPWM = 0x0
mirrormode = 0
1 blocks written: OK
mmc change mount : tvservice
Size of file "/config/board.ini"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service: 472 bytes
Loading file "/config/board.ini" at offset 0x0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service
472 bytes read
sizeof( board ini script ) --------> 472 bytes
Write addr=0x001e0000, size=0x00010000
block erase
Write addr=0x001f0000, size=0x00010000
block erase
1 blocks written: OK
Write addr=0x001e0000, size=0x00010000
block erase
Write addr=0x001f0000, size=0x00010000
block erase
It's the last cmd
[COPRO] HAL_COPRO_RegSetBase: u32NonPMBaseAdd = 0x1F200000
@@@@@@ u32CpuSpeedMHz= 1152 MHz
Init work status led & network status led!
workled set high
IR led set low
reval = 0
network ok led set low
network ng led set high
WIFI POWE EN set low
MIU BASE =0x20000000  addr =0x0
MIU BASE =0x20000000  addr =0x0
Wait for PM51 standby...........PM51 run ok...........============= set bootargs ===============
Unknown command 'if_51OnRam_set' - try 'help'
MDrv_PNL_Init u32PnlRiuBaseAddr = 1f200000
MDrv_PNL_Init u32PMRiuBaseAddr = 1f000000
[_MDrv_PNL_Init_LPLL][294]pPNL_DeviceId->u32Id=0, pstPanelInitData->u16Width=720, pstPanelInitData->u16Height=480
[_MDrv_PNL_Init_LPLL][296]u16HTotal=858,u16VTotal=525,pstPanelInitData->u16HTotal=858,pstPanelInitData->u16VTotal=525, u16DefaultVFreq=600
[_MDrv_PNL_Init_Output_Dclk][339]pPNL_DeviceId->u32Id=0, pstPanelInitData->u16Width=720, pstPanelInitData->u16Height=480
[_MDrv_PNL_Init_Output_Dclk][341]u16HTotal=858,u16VTotal=525,pstPanelInitData->u16HTotal=858,pstPanelInitData->u16VTotal=525, u16DefaultVFreq=600
[_MDrv_PNL_Init_LPLL][294]pPNL_DeviceId->u32Id=1, pstPanelInitData->u16Width=720, pstPanelInitData->u16Height=480
[_MDrv_PNL_Init_LPLL][296]u16HTotal=858,u16VTotal=525,pstPanelInitData->u16HTotal=858,pstPanelInitData->u16VTotal=525, u16DefaultVFreq=600
[_MDrv_PNL_Init_Output_Dclk][339]pPNL_DeviceId->u32Id=1, pstPanelInitData->u16Width=720, pstPanelInitData->u16Height=480
[_MDrv_PNL_Init_Output_Dclk][341]u16HTotal=858,u16VTotal=525,pstPanelInitData->u16HTotal=858,pstPanelInitData->u16VTotal=525, u16DefaultVFreq=600
[COPRO] HAL_COPRO_RegSetBase: u32NonPMBaseAdd = 0x1F200000
hdmitx/mstar/MsDrvHdmi.c msHdmitx_Init 638:  bEDIDRet:1, s8Format:7
Create Dolby verifier task failed!![Hal_VE_EnableDI][1028] bEnable = 0, bIsDNR2VE = 0
[AutoTest][MBoot][JPD Decode]
mmc change mount : tvservice
Size of file "/config/mmap.ini"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service: 48978 bytes
Loading file "/config/mmap.ini" at offset 0x0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service
48978 bytes read

[GOP2, PID 0, TID 0x-1][Driver Version]: 0089, BuildNum: 0002, ChangeList: 00000340

[GOP5, PID 0, TID 0x-1][Driver Version]: 0089, BuildNum: 0002, ChangeList: 00000340
[HAL_GOP_GWIN_SetDstPlane][852]====GOP5gogo!!!!===
[HAL_GOP_EnableSCPerPixelNewAlphaMode][940]====enable_new alpha====
[HAL_GOP_GWIN_SetDstPlane][852]====GOP5gogo!!!!===
[AutoTest][MBoot][Show Logo][0]
Hit any key to stop autoboot:  0
.....................fore uup IRKey [0xff]
___________pResolution=0___________________
____111_______pResolution=0___________________
Write addr=0x001e0000, size=0x00010000
block erase
Write addr=0x001f0000, size=0x00010000
block erase
[MAPI PNL][001179] device 0 Initialization more than once
[MAPI PNL][001179] device 1 Initialization more than once
[COPRO] HAL_COPRO_RegSetBase: u32NonPMBaseAdd = 0x1F200000
hdmitx/mstar/MsDrvHdmi.c msHdmitx_Init 638:  bEDIDRet:1, s8Format:7
Write addr=0x001e0000, size=0x00010000
block erase
Write addr=0x001f0000, size=0x00010000
block erase
resetting ...
do_reset: Using RIU_MAP: 0x1f000000, at 55

BOOT_OK!Pdecomp
_done
[AT][MB][start ub][0]

U-Boot 2011.06-svn107700 (Aug 29 2015 - 16:53:28)

CPU  : Kaiser
Board: BD_MST170A_D01A_SZ

Hello U-Boot
DRAM:  480 MiB
SPI:  Flash is detected (0x0507, 0xC2, 0x20, 0x15)
MDrv_SERFLASH_GetInfo()
        u32AccessWidth = 1
        u32TotalSize   = 2097152
        u32SecNum      = 32
        u32SecSize     = 65536
uboot held at [3ccddf60~3e000000]
Now running in RAM - U-Boot at: 3d100000
MMC:    eMMC 3727MB [747FF8h]
In:    serial
Out:   serial
Err:   serial
Net:   No ethernet found.
Get MAC from ethaddr env
MAC:  0x0: 0x24: 0x68: 0xd0:0x30: 0x65
MIU BASE =0x20000000  addr =0x1da96ed8
MIU BASE =0x20000000  addr =0x1da96ed8
mmc change mount : tvservice
Size of file "/config/sys.ini"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service: 986 bytes
Loading file "/config/sys.ini" at offset 0x0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service
986 bytes read
sizeof( sys ini script ) --------> 986 bytes
Half model.ini path --> /config/model/Customer_1.ini
Full model.ini  path --> /config/model/Customer_1.ini
Full Customer.ini for keypad path --> /config/model/Customer_1.ini
Size of file "/config/model/Customer_1.ini"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service: 7259 bytes
Loading file "/config/model/Customer_1.ini" at offset 0x0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service
7259 bytes read
sizeof( model ini script ) --------> 7259 bytes
Half panel.ini path --> /config/panel/FullHD_CMO216_H1L01.ini
Full panel.ini  path --> /config/panel/FullHD_CMO216_H1L01.ini
Half board.ini path --> /config/board.ini
Full board.ini  path --> /config/board.ini
mmc change mount : tvcustomer
Size of file "/Customer/boot.ini"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customer: 232 bytes
Loading file "/Customer/boot.ini" at offset 0x0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customer
232 bytes read
sizeof( boot ini script ) --------> 232 bytes
gMusicPath --> /Customer/boot0.mp3
user set music off
music_vol -> [0x14]
mmc change mount : tvcustomer
Size of file "/Customer/boot0.jpg"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customer: 93343 bytes
Size of file "/Customer/boot0.mp3"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customer: 59952 bytes
1 blocks written: OK
mmc change mount : tvcustomer
Size of file "/Customer/boot0.jpg"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customer: 93343 bytes
Loading file "/Customer/boot0.jpg" at offset 0x0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customer
93343 bytes read
1 blocks written: OK
182 blocks written: OK
mmc change mount : tvcustomer
Size of file "/Customer/boot0.mp3"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customer: 59952 bytes
Loading file "/Customer/boot0.mp3" at offset 0x0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customer
59952 bytes read
music_offset = 0x16cd7 music_size = 0xea30
1 blocks written: OK
117 blocks written: OK
mmc change mount : tvservice
Size of file "/config/panel/DACOUT_480P_60.ini"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service: 3180 bytes
Loading file "/config/panel/DACOUT_480P_60.ini" at offset 0x0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service
3180 bytes read
sizeof( panel ini script ) --------> 3180 bytes
Write addr=0x001e0000, size=0x00010000
block erase
Write addr=0x001f0000, size=0x00010000
block erase
u32PeriodPWM = 0
u32DutyPWM = 0x0
mirrormode = 0
1 blocks written: OK
mmc change mount : tvservice
Size of file "/config/board.ini"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service: 472 bytes
Loading file "/config/board.ini" at offset 0x0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service
472 bytes read
sizeof( board ini script ) --------> 472 bytes
Write addr=0x001e0000, size=0x00010000
block erase
Write addr=0x001f0000, size=0x00010000
block erase
1 blocks written: OK
Write addr=0x001e0000, size=0x00010000
block erase
Write addr=0x001f0000, size=0x00010000
block erase
It's the last cmd
[COPRO] HAL_COPRO_RegSetBase: u32NonPMBaseAdd = 0x1F200000
@@@@@@ u32CpuSpeedMHz= 1152 MHz
Init work status led & network status led!
workled set high
IR led set low
reval = 0
network ok led set low
network ng led set high
WIFI POWE EN set low
MIU BASE =0x20000000  addr =0x0
MIU BASE =0x20000000  addr =0x0
Wait for PM51 standby...........PM51 run ok...........============= set bootargs ===============
Unknown command 'if_51OnRam_set' - try 'help'
MDrv_PNL_Init u32PnlRiuBaseAddr = 1f200000
MDrv_PNL_Init u32PMRiuBaseAddr = 1f000000
[_MDrv_PNL_Init_LPLL][294]pPNL_DeviceId->u32Id=0, pstPanelInitData->u16Width=720, pstPanelInitData->u16Height=480
[_MDrv_PNL_Init_LPLL][296]u16HTotal=858,u16VTotal=525,pstPanelInitData->u16HTotal=858,pstPanelInitData->u16VTotal=525, u16DefaultVFreq=600
[_MDrv_PNL_Init_Output_Dclk][339]pPNL_DeviceId->u32Id=0, pstPanelInitData->u16Width=720, pstPanelInitData->u16Height=480
[_MDrv_PNL_Init_Output_Dclk][341]u16HTotal=858,u16VTotal=525,pstPanelInitData->u16HTotal=858,pstPanelInitData->u16VTotal=525, u16DefaultVFreq=600
[_MDrv_PNL_Init_LPLL][294]pPNL_DeviceId->u32Id=1, pstPanelInitData->u16Width=720, pstPanelInitData->u16Height=480
[_MDrv_PNL_Init_LPLL][296]u16HTotal=858,u16VTotal=525,pstPanelInitData->u16HTotal=858,pstPanelInitData->u16VTotal=525, u16DefaultVFreq=600
[_MDrv_PNL_Init_Output_Dclk][339]pPNL_DeviceId->u32Id=1, pstPanelInitData->u16Width=720, pstPanelInitData->u16Height=480
[_MDrv_PNL_Init_Output_Dclk][341]u16HTotal=858,u16VTotal=525,pstPanelInitData->u16HTotal=858,pstPanelInitData->u16VTotal=525, u16DefaultVFreq=600
[COPRO] HAL_COPRO_RegSetBase: u32NonPMBaseAdd = 0x1F200000
hdmitx/mstar/MsDrvHdmi.c msHdmitx_Init 638:  bEDIDRet:1, s8Format:7
Create Dolby verifier task failed!![Hal_VE_EnableDI][1028] bEnable = 0, bIsDNR2VE = 0
[AutoTest][MBoot][JPD Decode]
mmc change mount : tvservice
Size of file "/config/mmap.ini"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service: 48978 bytes
Loading file "/config/mmap.ini" at offset 0x0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service
48978 bytes read

[GOP2, PID 0, TID 0x-1][Driver Version]: 0089, BuildNum: 0002, ChangeList: 00000340

[GOP5, PID 0, TID 0x-1][Driver Version]: 0089, BuildNum: 0002, ChangeList: 00000340
[HAL_GOP_GWIN_SetDstPlane][852]====GOP5gogo!!!!===
[HAL_GOP_EnableSCPerPixelNewAlphaMode][940]====enable_new alpha====
[HAL_GOP_GWIN_SetDstPlane][852]====GOP5gogo!!!!===
[AutoTest][MBoot][Show Logo][0]
Hit any key to stop autoboot:  0
.....................fore uup IRKey [0xff]
___________pResolution=0___________________
____111_______pResolution=0___________________
Write addr=0x001e0000, size=0x00010000
block erase
Write addr=0x001f0000, size=0x00010000
block erase
[MAPI PNL][001179] device 0 Initialization more than once
[MAPI PNL][001179] device 1 Initialization more than once
[COPRO] HAL_COPRO_RegSetBase: u32NonPMBaseAdd = 0x1F200000
hdmitx/mstar/MsDrvHdmi.c msHdmitx_Init 638:  bEDIDRet:1, s8Format:7
Write addr=0x001e0000, size=0x00010000
block erase
Write addr=0x001f0000, size=0x00010000
block erase
resetting ...
do_reset: Using RIU_MAP: 0x1f000000, at 55

BOOT_OK!Pdecomp
_done
[AT][MB][start ub][0]

U-Boot 2011.06-svn107700 (Aug 29 2015 - 16:53:28)

CPU  : Kaiser
Board: BD_MST170A_D01A_SZ

Hello U-Boot
DRAM:  480 MiB
SPI:  Flash is detected (0x0507, 0xC2, 0x20, 0x15)
MDrv_SERFLASH_GetInfo()
        u32AccessWidth = 1
        u32TotalSize   = 2097152
        u32SecNum      = 32
        u32SecSize     = 65536
uboot held at [3ccddf60~3e000000]
Now running in RAM - U-Boot at: 3d100000
MMC:    eMMC 3727MB [747FF8h]
In:    serial
Out:   serial
Err:   serial
Net:   No ethernet found.
Get MAC from ethaddr env
MAC:  0x0: 0x24: 0x68: 0xd0:0x30: 0x65
MIU BASE =0x20000000  addr =0x1da96ed8
MIU BASE =0x20000000  addr =0x1da96ed8
mmc change mount : tvservice
Size of file "/config/sys.ini"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service: 986 bytes
Loading file "/config/sys.ini" at offset 0x0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service
986 bytes read
sizeof( sys ini script ) --------> 986 bytes
Half model.ini path --> /config/model/Customer_1.ini
Full model.ini  path --> /config/model/Customer_1.ini
Full Customer.ini for keypad path --> /config/model/Customer_1.ini
Size of file "/config/model/Customer_1.ini"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service: 7259 bytes
Loading file "/config/model/Customer_1.ini" at offset 0x0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service
7259 bytes read
sizeof( model ini script ) --------> 7259 bytes
Half panel.ini path --> /config/panel/FullHD_CMO216_H1L01.ini
Full panel.ini  path --> /config/panel/FullHD_CMO216_H1L01.ini
Half board.ini path --> /config/board.ini
Full board.ini  path --> /config/board.ini
mmc change mount : tvcustomer
Size of file "/Customer/boot.ini"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customer: 232 bytes
Loading file "/Customer/boot.ini" at offset 0x0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customer
232 bytes read
sizeof( boot ini script ) --------> 232 bytes
gMusicPath --> /Customer/boot0.mp3
user set music off
music_vol -> [0x14]
mmc change mount : tvcustomer
Size of file "/Customer/boot0.jpg"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customer: 93343 bytes
Size of file "/Customer/boot0.mp3"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customer: 59952 bytes
1 blocks written: OK
mmc change mount : tvcustomer
Size of file "/Customer/boot0.jpg"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customer: 93343 bytes
Loading file "/Customer/boot0.jpg" at offset 0x0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customer
93343 bytes read
1 blocks written: OK
182 blocks written: OK
mmc change mount : tvcustomer
Size of file "/Customer/boot0.mp3"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customer: 59952 bytes
Loading file "/Customer/boot0.mp3" at offset 0x0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customer
59952 bytes read
music_offset = 0x16cd7 music_size = 0xea30
1 blocks written: OK
117 blocks written: OK
mmc change mount : tvservice
Size of file "/config/panel/DACOUT_480P_60.ini"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service: 3180 bytes
Loading file "/config/panel/DACOUT_480P_60.ini" at offset 0x0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service
3180 bytes read
sizeof( panel ini script ) --------> 3180 bytes
Write addr=0x001e0000, size=0x00010000
block erase
Write addr=0x001f0000, size=0x00010000
block erase
u32PeriodPWM = 0
u32DutyPWM = 0x0
mirrormode = 0
1 blocks written: OK
mmc change mount : tvservice
Size of file "/config/board.ini"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service: 472 bytes
Loading file "/config/board.ini" at offset 0x0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service
472 bytes read
sizeof( board ini script ) --------> 472 bytes
Write addr=0x001e0000, size=0x00010000
block erase
Write addr=0x001f0000, size=0x00010000
block erase
1 blocks written: OK
Write addr=0x001e0000, size=0x00010000
block erase
Write addr=0x001f0000, size=0x00010000
block erase
It's the last cmd
[COPRO] HAL_COPRO_RegSetBase: u32NonPMBaseAdd = 0x1F200000
@@@@@@ u32CpuSpeedMHz= 1152 MHz
Init work status led & network status led!
workled set high
IR led set low
reval = 0
network ok led set low
network ng led set high
WIFI POWE EN set low
MIU BASE =0x20000000  addr =0x0
MIU BASE =0x20000000  addr =0x0
Wait for PM51 standby...........PM51 run ok...........============= set bootargs ===============
Unknown command 'if_51OnRam_set' - try 'help'
MDrv_PNL_Init u32PnlRiuBaseAddr = 1f200000
MDrv_PNL_Init u32PMRiuBaseAddr = 1f000000
[_MDrv_PNL_Init_LPLL][294]pPNL_DeviceId->u32Id=0, pstPanelInitData->u16Width=720, pstPanelInitData->u16Height=480
[_MDrv_PNL_Init_LPLL][296]u16HTotal=858,u16VTotal=525,pstPanelInitData->u16HTotal=858,pstPanelInitData->u16VTotal=525, u16DefaultVFreq=600
[_MDrv_PNL_Init_Output_Dclk][339]pPNL_DeviceId->u32Id=0, pstPanelInitData->u16Width=720, pstPanelInitData->u16Height=480
[_MDrv_PNL_Init_Output_Dclk][341]u16HTotal=858,u16VTotal=525,pstPanelInitData->u16HTotal=858,pstPanelInitData->u16VTotal=525, u16DefaultVFreq=600
[_MDrv_PNL_Init_LPLL][294]pPNL_DeviceId->u32Id=1, pstPanelInitData->u16Width=720, pstPanelInitData->u16Height=480
[_MDrv_PNL_Init_LPLL][296]u16HTotal=858,u16VTotal=525,pstPanelInitData->u16HTotal=858,pstPanelInitData->u16VTotal=525, u16DefaultVFreq=600
[_MDrv_PNL_Init_Output_Dclk][339]pPNL_DeviceId->u32Id=1, pstPanelInitData->u16Width=720, pstPanelInitData->u16Height=480
[_MDrv_PNL_Init_Output_Dclk][341]u16HTotal=858,u16VTotal=525,pstPanelInitData->u16HTotal=858,pstPanelInitData->u16VTotal=525, u16DefaultVFreq=600
[COPRO] HAL_COPRO_RegSetBase: u32NonPMBaseAdd = 0x1F200000
hdmitx/mstar/MsDrvHdmi.c msHdmitx_Init 638:  bEDIDRet:1, s8Format:7
Create Dolby verifier task failed!![Hal_VE_EnableDI][1028] bEnable = 0, bIsDNR2VE = 0
[AutoTest][MBoot][JPD Decode]
mmc change mount : tvservice
Size of file "/config/mmap.ini"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service: 48978 bytes
Loading file "/config/mmap.ini" at offset 0x0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service
48978 bytes read

[GOP2, PID 0, TID 0x-1][Driver Version]: 0089, BuildNum: 0002, ChangeList: 00000340

[GOP5, PID 0, TID 0x-1][Driver Version]: 0089, BuildNum: 0002, ChangeList: 00000340
[HAL_GOP_GWIN_SetDstPlane][852]====GOP5gogo!!!!===
[HAL_GOP_EnableSCPerPixelNewAlphaMode][940]====enable_new alpha====
[HAL_GOP_GWIN_SetDstPlane][852]====GOP5gogo!!!!===
[AutoTest][MBoot][Show Logo][0]
Hit any key to stop autoboot:  0
.....................fore uup IRKey [0xff]
___________pResolution=0___________________
____111_______pResolution=0___________________
Write addr=0x001e0000, size=0x00010000
block erase
Write addr=0x001f0000, size=0x00010000
block erase
[MAPI PNL][001179] device 0 Initialization more than once
[MAPI PNL][001179] device 1 Initialization more than once
[COPRO] HAL_COPRO_RegSetBase: u32NonPMBaseAdd = 0x1F200000
hdmitx/mstar/MsDrvHdmi.c msHdmitx_Init 638:  bEDIDRet:1, s8Format:7
Write addr=0x001e0000, size=0x00010000
block erase
Write addr=0x001f0000, size=0x00010000
block erase
resetting ...
do_reset: Using RIU_MAP: 0x1f000000, at 55

BOOT_OK!Pdecomp
_done
[AT][MB][start ub][0]

U-Boot 2011.06-svn107700 (Aug 29 2015 - 16:53:28)

CPU  : Kaiser
Board: BD_MST170A_D01A_SZ

Hello U-Boot
DRAM:  480 MiB
SPI:  Flash is detected (0x0507, 0xC2, 0x20, 0x15)
MDrv_SERFLASH_GetInfo()
        u32AccessWidth = 1
        u32TotalSize   = 2097152
        u32SecNum      = 32
        u32SecSize     = 65536
uboot held at [3ccddf60~3e000000]
Now running in RAM - U-Boot at: 3d100000
MMC:    eMMC 3727MB [747FF8h]
In:    serial
Out:   serial
Err:   serial
Net:   No ethernet found.
Get MAC from ethaddr env
MAC:  0x0: 0x24: 0x68: 0xd0:0x30: 0x65
MIU BASE =0x20000000  addr =0x1da96ed8
MIU BASE =0x20000000  addr =0x1da96ed8
mmc change mount : tvservice
Size of file "/config/sys.ini"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service: 986 bytes
Loading file "/config/sys.ini" at offset 0x0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service
986 bytes read
sizeof( sys ini script ) --------> 986 bytes
Half model.ini path --> /config/model/Customer_1.ini
Full model.ini  path --> /config/model/Customer_1.ini
Full Customer.ini for keypad path --> /config/model/Customer_1.ini
Size of file "/config/model/Customer_1.ini"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service: 7259 bytes
Loading file "/config/model/Customer_1.ini" at offset 0x0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service
7259 bytes read
sizeof( model ini script ) --------> 7259 bytes
Half panel.ini path --> /config/panel/FullHD_CMO216_H1L01.ini
Full panel.ini  path --> /config/panel/FullHD_CMO216_H1L01.ini
Half board.ini path --> /config/board.ini
Full board.ini  path --> /config/board.ini
mmc change mount : tvcustomer
Size of file "/Customer/boot.ini"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customer: 232 bytes
Loading file "/Customer/boot.ini" at offset 0x0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customer
232 bytes read
sizeof( boot ini script ) --------> 232 bytes
gMusicPath --> /Customer/boot0.mp3
user set music off
music_vol -> [0x14]
mmc change mount : tvcustomer
Size of file "/Customer/boot0.jpg"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customer: 93343 bytes
Size of file "/Customer/boot0.mp3"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customer: 59952 bytes
1 blocks written: OK
mmc change mount : tvcustomer
Size of file "/Customer/boot0.jpg"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customer: 93343 bytes
Loading file "/Customer/boot0.jpg" at offset 0x0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customer
93343 bytes read
1 blocks written: OK
182 blocks written: OK
mmc change mount : tvcustomer
Size of file "/Customer/boot0.mp3"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customer: 59952 bytes
Loading file "/Customer/boot0.mp3" at offset 0x0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customer
59952 bytes read
music_offset = 0x16cd7 music_size = 0xea30
1 blocks written: OK
117 blocks written: OK
mmc change mount : tvservice
Size of file "/config/panel/DACOUT_480P_60.ini"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service: 3180 bytes
Loading file "/config/panel/DACOUT_480P_60.ini" at offset 0x0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service
3180 bytes read
sizeof( panel ini script ) --------> 3180 bytes
Write addr=0x001e0000, size=0x00010000
block erase
Write addr=0x001f0000, size=0x00010000
block erase
u32PeriodPWM = 0
u32DutyPWM = 0x0
mirrormode = 0
1 blocks written: OK
mmc change mount : tvservice
Size of file "/config/board.ini"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service: 472 bytes
Loading file "/config/board.ini" at offset 0x0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service
472 bytes read
sizeof( board ini script ) --------> 472 bytes
Write addr=0x001e0000, size=0x00010000
block erase
Write addr=0x001f0000, size=0x00010000
block erase
1 blocks written: OK
Write addr=0x001e0000, size=0x00010000
block erase
Write addr=0x001f0000, size=0x00010000
block erase
It's the last cmd
[COPRO] HAL_COPRO_RegSetBase: u32NonPMBaseAdd = 0x1F200000
@@@@@@ u32CpuSpeedMHz= 1152 MHz
Init work status led & network status led!
workled set high
IR led set low
reval = 0
network ok led set low
network ng led set high
WIFI POWE EN set low
MIU BASE =0x20000000  addr =0x0
MIU BASE =0x20000000  addr =0x0
Wait for PM51 standby...........PM51 run ok...........============= set bootargs ===============
Unknown command 'if_51OnRam_set' - try 'help'
MDrv_PNL_Init u32PnlRiuBaseAddr = 1f200000
MDrv_PNL_Init u32PMRiuBaseAddr = 1f000000
[_MDrv_PNL_Init_LPLL][294]pPNL_DeviceId->u32Id=0, pstPanelInitData->u16Width=720, pstPanelInitData->u16Height=480
[_MDrv_PNL_Init_LPLL][296]u16HTotal=858,u16VTotal=525,pstPanelInitData->u16HTotal=858,pstPanelInitData->u16VTotal=525, u16DefaultVFreq=600
[_MDrv_PNL_Init_Output_Dclk][339]pPNL_DeviceId->u32Id=0, pstPanelInitData->u16Width=720, pstPanelInitData->u16Height=480
[_MDrv_PNL_Init_Output_Dclk][341]u16HTotal=858,u16VTotal=525,pstPanelInitData->u16HTotal=858,pstPanelInitData->u16VTotal=525, u16DefaultVFreq=600
[_MDrv_PNL_Init_LPLL][294]pPNL_DeviceId->u32Id=1, pstPanelInitData->u16Width=720, pstPanelInitData->u16Height=480
[_MDrv_PNL_Init_LPLL][296]u16HTotal=858,u16VTotal=525,pstPanelInitData->u16HTotal=858,pstPanelInitData->u16VTotal=525, u16DefaultVFreq=600
[_MDrv_PNL_Init_Output_Dclk][339]pPNL_DeviceId->u32Id=1, pstPanelInitData->u16Width=720, pstPanelInitData->u16Height=480
[_MDrv_PNL_Init_Output_Dclk][341]u16HTotal=858,u16VTotal=525,pstPanelInitData->u16HTotal=858,pstPanelInitData->u16VTotal=525, u16DefaultVFreq=600
[COPRO] HAL_COPRO_RegSetBase: u32NonPMBaseAdd = 0x1F200000
hdmitx/mstar/MsDrvHdmi.c msHdmitx_Init 638:  bEDIDRet:1, s8Format:7
Create Dolby verifier task failed!![Hal_VE_EnableDI][1028] bEnable = 0, bIsDNR2VE = 0
[AutoTest][MBoot][JPD Decode]
mmc change mount : tvservice
Size of file "/config/mmap.ini"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service: 48978 bytes
Loading file "/config/mmap.ini" at offset 0x0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service
48978 bytes read

[GOP2, PID 0, TID 0x-1][Driver Version]: 0089, BuildNum: 0002, ChangeList: 00000340

[GOP5, PID 0, TID 0x-1][Driver Version]: 0089, BuildNum: 0002, ChangeList: 00000340
[HAL_GOP_GWIN_SetDstPlane][852]====GOP5gogo!!!!===
[HAL_GOP_EnableSCPerPixelNewAlphaMode][940]====enable_new alpha====
[HAL_GOP_GWIN_SetDstPlane][852]====GOP5gogo!!!!===
[AutoTest][MBoot][Show Logo][0]
Hit any key to stop autoboot:  0
Kaiser#

这是按下回车后的日志,按下回车后盒子就有输出了,但是只是个不动的画面

楼主:
以下是输入boot回车后的日志:

BOOT_OK!Pdecomp
_done
[AT][MB][start ub][0]

U-Boot 2011.06-svn107700 (Aug 29 2015 - 16:53:28)

CPU  : Kaiser
Board: BD_MST170A_D01A_SZ

Hello U-Boot
DRAM:  480 MiB
SPI:  Flash is detected (0x0507, 0xC2, 0x20, 0x15)
MDrv_SERFLASH_GetInfo()
        u32AccessWidth = 1
        u32TotalSize   = 2097152
        u32SecNum      = 32
        u32SecSize     = 65536
uboot held at [3ccddf60~3e000000]
Now running in RAM - U-Boot at: 3d100000
MMC:    eMMC 3727MB [747FF8h]
In:    serial
Out:   serial
Err:   serial
Net:   No ethernet found.
Get MAC from ethaddr env
MAC:  0x0: 0x24: 0x68: 0xd0:0x30: 0x65
MIU BASE =0x20000000  addr =0x1da96ed8
MIU BASE =0x20000000  addr =0x1da96ed8
It's the last cmd
[COPRO] HAL_COPRO_RegSetBase: u32NonPMBaseAdd = 0x1F200000
@@@@@@ u32CpuSpeedMHz= 1152 MHz
Init work status led & network status led!
workled set high
IR led set low
reval = 0
network ok led set low
network ng led set high
WIFI POWE EN set low
MIU BASE =0x20000000  addr =0x0
MIU BASE =0x20000000  addr =0x0
Wait for PM51 standby...........PM51 run ok...........============= set bootargs ===============
Unknown command 'if_51OnRam_set' - try 'help'
MDrv_PNL_Init u32PnlRiuBaseAddr = 1f200000
MDrv_PNL_Init u32PMRiuBaseAddr = 1f000000
[_MDrv_PNL_Init_LPLL][294]pPNL_DeviceId->u32Id=0, pstPanelInitData->u16Width=720, pstPanelInitData->u16Height=480
[_MDrv_PNL_Init_LPLL][296]u16HTotal=858,u16VTotal=525,pstPanelInitData->u16HTotal=858,pstPanelInitData->u16VTotal=525, u16DefaultVFreq=600
[_MDrv_PNL_Init_Output_Dclk][339]pPNL_DeviceId->u32Id=0, pstPanelInitData->u16Width=720, pstPanelInitData->u16Height=480
[_MDrv_PNL_Init_Output_Dclk][341]u16HTotal=858,u16VTotal=525,pstPanelInitData->u16HTotal=858,pstPanelInitData->u16VTotal=525, u16DefaultVFreq=600
[_MDrv_PNL_Init_LPLL][294]pPNL_DeviceId->u32Id=1, pstPanelInitData->u16Width=720, pstPanelInitData->u16Height=480
[_MDrv_PNL_Init_LPLL][296]u16HTotal=858,u16VTotal=525,pstPanelInitData->u16HTotal=858,pstPanelInitData->u16VTotal=525, u16DefaultVFreq=600
[_MDrv_PNL_Init_Output_Dclk][339]pPNL_DeviceId->u32Id=1, pstPanelInitData->u16Width=720, pstPanelInitData->u16Height=480
[_MDrv_PNL_Init_Output_Dclk][341]u16HTotal=858,u16VTotal=525,pstPanelInitData->u16HTotal=858,pstPanelInitData->u16VTotal=525, u16DefaultVFreq=600
[COPRO] HAL_COPRO_RegSetBase: u32NonPMBaseAdd = 0x1F200000
hdmitx/mstar/MsDrvHdmi.c msHdmitx_Init 638:  bEDIDRet:1, s8Format:7
Create Dolby verifier task failed!![Hal_VE_EnableDI][1028] bEnable = 0, bIsDNR2VE = 0
[AutoTest][MBoot][JPD Decode]
mmc change mount : tvservice
Size of file "/config/mmap.ini"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service: 48978 bytes
Loading file "/config/mmap.ini" at offset 0x0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service
48978 bytes read

[GOP2, PID 0, TID 0x-1][Driver Version]: 0089, BuildNum: 0002, ChangeList: 00000340

[GOP5, PID 0, TID 0x-1][Driver Version]: 0089, BuildNum: 0002, ChangeList: 00000340
[HAL_GOP_GWIN_SetDstPlane][852]====GOP5gogo!!!!===
[HAL_GOP_EnableSCPerPixelNewAlphaMode][940]====enable_new alpha====
[HAL_GOP_GWIN_SetDstPlane][852]====GOP5gogo!!!!===
[AutoTest][MBoot][Show Logo][0]
Hit any key to stop autoboot:  0
.....................fore uup IRKey [0xff]
___________pResolution=0___________________
____111_______pResolution=0___________________
Write addr=0x001e0000, size=0x00010000
block erase
Write addr=0x001f0000, size=0x00010000
block erase
[MAPI PNL][001179] device 0 Initialization more than once
[MAPI PNL][001179] device 1 Initialization more than once
[COPRO] HAL_COPRO_RegSetBase: u32NonPMBaseAdd = 0x1F200000
hdmitx/mstar/MsDrvHdmi.c msHdmitx_Init 638:  bEDIDRet:1, s8Format:7
Write addr=0x001e0000, size=0x00010000
block erase
Write addr=0x001f0000, size=0x00010000
block erase
resetting ...
do_reset: Using RIU_MAP: 0x1f000000, at 55

BOOT_OK!Pdecomp
_done
[AT][MB][start ub][0]

U-Boot 2011.06-svn107700 (Aug 29 2015 - 16:53:28)

CPU  : Kaiser
Board: BD_MST170A_D01A_SZ

Hello U-Boot
DRAM:  480 MiB
SPI:  Flash is detected (0x0507, 0xC2, 0x20, 0x15)
MDrv_SERFLASH_GetInfo()
        u32AccessWidth = 1
        u32TotalSize   = 2097152
        u32SecNum      = 32
        u32SecSize     = 65536
uboot held at [3ccddf60~3e000000]
Now running in RAM - U-Boot at: 3d100000
MMC:    eMMC 3727MB [747FF8h]
In:    serial
Out:   serial
Err:   serial
Net:   No ethernet found.
Get MAC from ethaddr env
MAC:  0x0: 0x24: 0x68: 0xd0:0x30: 0x65
MIU BASE =0x20000000  addr =0x1da96ed8
MIU BASE =0x20000000  addr =0x1da96ed8
mmc change mount : tvservice
Size of file "/config/sys.ini"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service: 986 bytes
Loading file "/config/sys.ini" at offset 0x0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service
986 bytes read
sizeof( sys ini script ) --------> 986 bytes
Half model.ini path --> /config/model/Customer_1.ini
Full model.ini  path --> /config/model/Customer_1.ini
Full Customer.ini for keypad path --> /config/model/Customer_1.ini
Size of file "/config/model/Customer_1.ini"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service: 7259 bytes
Loading file "/config/model/Customer_1.ini" at offset 0x0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service
7259 bytes read
sizeof( model ini script ) --------> 7259 bytes
Half panel.ini path --> /config/panel/FullHD_CMO216_H1L01.ini
Full panel.ini  path --> /config/panel/FullHD_CMO216_H1L01.ini
Half board.ini path --> /config/board.ini
Full board.ini  path --> /config/board.ini
mmc change mount : tvcustomer
Size of file "/Customer/boot.ini"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customer: 232 bytes
Loading file "/Customer/boot.ini" at offset 0x0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customer
232 bytes read
sizeof( boot ini script ) --------> 232 bytes
gMusicPath --> /Customer/boot0.mp3
user set music off
music_vol -> [0x14]
mmc change mount : tvcustomer
Size of file "/Customer/boot0.jpg"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customer: 93343 bytes
Size of file "/Customer/boot0.mp3"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customer: 59952 bytes
1 blocks written: OK
mmc change mount : tvcustomer
Size of file "/Customer/boot0.jpg"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customer: 93343 bytes
Loading file "/Customer/boot0.jpg" at offset 0x0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customer
93343 bytes read
1 blocks written: OK
182 blocks written: OK
mmc change mount : tvcustomer
Size of file "/Customer/boot0.mp3"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customer: 59952 bytes
Loading file "/Customer/boot0.mp3" at offset 0x0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customer
59952 bytes read
music_offset = 0x16cd7 music_size = 0xea30
1 blocks written: OK
117 blocks written: OK
mmc change mount : tvservice
Size of file "/config/panel/DACOUT_480P_60.ini"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service: 3180 bytes
Loading file "/config/panel/DACOUT_480P_60.ini" at offset 0x0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service
3180 bytes read
sizeof( panel ini script ) --------> 3180 bytes
Write addr=0x001e0000, size=0x00010000
block erase
Write addr=0x001f0000, size=0x00010000
block erase
u32PeriodPWM = 0
u32DutyPWM = 0x0
mirrormode = 0
1 blocks written: OK
mmc change mount : tvservice
Size of file "/config/board.ini"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service: 472 bytes
Loading file "/config/board.ini" at offset 0x0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service
472 bytes read
sizeof( board ini script ) --------> 472 bytes
Write addr=0x001e0000, size=0x00010000
block erase
Write addr=0x001f0000, size=0x00010000
block erase
1 blocks written: OK
Write addr=0x001e0000, size=0x00010000
block erase
Write addr=0x001f0000, size=0x00010000
block erase
It's the last cmd
[COPRO] HAL_COPRO_RegSetBase: u32NonPMBaseAdd = 0x1F200000
@@@@@@ u32CpuSpeedMHz= 1152 MHz
Init work status led & network status led!
workled set high
IR led set low
reval = 0
network ok led set low
network ng led set high
WIFI POWE EN set low
MIU BASE =0x20000000  addr =0x0
MIU BASE =0x20000000  addr =0x0
Wait for PM51 standby...........PM51 run ok...........============= set bootargs ===============
Unknown command 'if_51OnRam_set' - try 'help'
MDrv_PNL_Init u32PnlRiuBaseAddr = 1f200000
MDrv_PNL_Init u32PMRiuBaseAddr = 1f000000
[_MDrv_PNL_Init_LPLL][294]pPNL_DeviceId->u32Id=0, pstPanelInitData->u16Width=720, pstPanelInitData->u16Height=480
[_MDrv_PNL_Init_LPLL][296]u16HTotal=858,u16VTotal=525,pstPanelInitData->u16HTotal=858,pstPanelInitData->u16VTotal=525, u16DefaultVFreq=600
[_MDrv_PNL_Init_Output_Dclk][339]pPNL_DeviceId->u32Id=0, pstPanelInitData->u16Width=720, pstPanelInitData->u16Height=480
[_MDrv_PNL_Init_Output_Dclk][341]u16HTotal=858,u16VTotal=525,pstPanelInitData->u16HTotal=858,pstPanelInitData->u16VTotal=525, u16DefaultVFreq=600
[_MDrv_PNL_Init_LPLL][294]pPNL_DeviceId->u32Id=1, pstPanelInitData->u16Width=720, pstPanelInitData->u16Height=480
[_MDrv_PNL_Init_LPLL][296]u16HTotal=858,u16VTotal=525,pstPanelInitData->u16HTotal=858,pstPanelInitData->u16VTotal=525, u16DefaultVFreq=600
[_MDrv_PNL_Init_Output_Dclk][339]pPNL_DeviceId->u32Id=1, pstPanelInitData->u16Width=720, pstPanelInitData->u16Height=480
[_MDrv_PNL_Init_Output_Dclk][341]u16HTotal=858,u16VTotal=525,pstPanelInitData->u16HTotal=858,pstPanelInitData->u16VTotal=525, u16DefaultVFreq=600
[COPRO] HAL_COPRO_RegSetBase: u32NonPMBaseAdd = 0x1F200000
hdmitx/mstar/MsDrvHdmi.c msHdmitx_Init 638:  bEDIDRet:1, s8Format:7
Create Dolby verifier task failed!![Hal_VE_EnableDI][1028] bEnable = 0, bIsDNR2VE = 0
[AutoTest][MBoot][JPD Decode]
mmc change mount : tvservice
Size of file "/config/mmap.ini"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service: 48978 bytes
Loading file "/config/mmap.ini" at offset 0x0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service
48978 bytes read

[GOP2, PID 0, TID 0x-1][Driver Version]: 0089, BuildNum: 0002, ChangeList: 00000340

[GOP5, PID 0, TID 0x-1][Driver Version]: 0089, BuildNum: 0002, ChangeList: 00000340
[HAL_GOP_GWIN_SetDstPlane][852]====GOP5gogo!!!!===
[HAL_GOP_EnableSCPerPixelNewAlphaMode][940]====enable_new alpha====
[HAL_GOP_GWIN_SetDstPlane][852]====GOP5gogo!!!!===
[AutoTest][MBoot][Show Logo][0]
Hit any key to stop autoboot:  0
.....................fore uup IRKey [0xff]
___________pResolution=0___________________
____111_______pResolution=0___________________
Write addr=0x001e0000, size=0x00010000
block erase
Write addr=0x001f0000, size=0x00010000
block erase
[MAPI PNL][001179] device 0 Initialization more than once
[MAPI PNL][001179] device 1 Initialization more than once
[COPRO] HAL_COPRO_RegSetBase: u32NonPMBaseAdd = 0x1F200000
hdmitx/mstar/MsDrvHdmi.c msHdmitx_Init 638:  bEDIDRet:1, s8Format:7
Write addr=0x001e0000, size=0x00010000
block erase
Write addr=0x001f0000, size=0x00010000
block erase
resetting ...
do_reset: Using RIU_MAP: 0x1f000000, at 55

BOOT_OK!Pdecomp
_done
[AT][MB][start ub][0]

U-Boot 2011.06-svn107700 (Aug 29 2015 - 16:53:28)

CPU  : Kaiser
Board: BD_MST170A_D01A_SZ

Hello U-Boot
DRAM:  480 MiB
SPI:  Flash is detected (0x0507, 0xC2, 0x20, 0x15)
MDrv_SERFLASH_GetInfo()
        u32AccessWidth = 1
        u32TotalSize   = 2097152
        u32SecNum      = 32
        u32SecSize     = 65536
uboot held at [3ccddf60~3e000000]
Now running in RAM - U-Boot at: 3d100000
MMC:    eMMC 3727MB [747FF8h]
In:    serial
Out:   serial
Err:   serial
Net:   No ethernet found.
Get MAC from ethaddr env
MAC:  0x0: 0x24: 0x68: 0xd0:0x30: 0x65
MIU BASE =0x20000000  addr =0x1da96ed8
MIU BASE =0x20000000  addr =0x1da96ed8
mmc change mount : tvservice
Size of file "/config/sys.ini"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service: 986 bytes
Loading file "/config/sys.ini" at offset 0x0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service
986 bytes read
sizeof( sys ini script ) --------> 986 bytes
Half model.ini path --> /config/model/Customer_1.ini
Full model.ini  path --> /config/model/Customer_1.ini
Full Customer.ini for keypad path --> /config/model/Customer_1.ini
Size of file "/config/model/Customer_1.ini"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service: 7259 bytes
Loading file "/config/model/Customer_1.ini" at offset 0x0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service
7259 bytes read
sizeof( model ini script ) --------> 7259 bytes
Half panel.ini path --> /config/panel/FullHD_CMO216_H1L01.ini
Full panel.ini  path --> /config/panel/FullHD_CMO216_H1L01.ini
Half board.ini path --> /config/board.ini
Full board.ini  path --> /config/board.ini
mmc change mount : tvcustomer
Size of file "/Customer/boot.ini"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customer: 232 bytes
Loading file "/Customer/boot.ini" at offset 0x0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customer
232 bytes read
sizeof( boot ini script ) --------> 232 bytes
gMusicPath --> /Customer/boot0.mp3
user set music off
music_vol -> [0x14]
mmc change mount : tvcustomer
Size of file "/Customer/boot0.jpg"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customer: 93343 bytes
Size of file "/Customer/boot0.mp3"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customer: 59952 bytes
1 blocks written: OK
mmc change mount : tvcustomer
Size of file "/Customer/boot0.jpg"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customer: 93343 bytes
Loading file "/Customer/boot0.jpg" at offset 0x0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customer
93343 bytes read
1 blocks written: OK
182 blocks written: OK
mmc change mount : tvcustomer
Size of file "/Customer/boot0.mp3"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customer: 59952 bytes
Loading file "/Customer/boot0.mp3" at offset 0x0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customer
59952 bytes read
music_offset = 0x16cd7 music_size = 0xea30
1 blocks written: OK
117 blocks written: OK
mmc change mount : tvservice
Size of file "/config/panel/DACOUT_480P_60.ini"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service: 3180 bytes
Loading file "/config/panel/DACOUT_480P_60.ini" at offset 0x0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service
3180 bytes read
sizeof( panel ini script ) --------> 3180 bytes
Write addr=0x001e0000, size=0x00010000
block erase
Write addr=0x001f0000, size=0x00010000
block erase
u32PeriodPWM = 0
u32DutyPWM = 0x0
mirrormode = 0
1 blocks written: OK
mmc change mount : tvservice
Size of file "/config/board.ini"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service: 472 bytes
Loading file "/config/board.ini" at offset 0x0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service
472 bytes read
sizeof( board ini script ) --------> 472 bytes
Write addr=0x001e0000, size=0x00010000
block erase
Write addr=0x001f0000, size=0x00010000
block erase
1 blocks written: OK
Write addr=0x001e0000, size=0x00010000
block erase
Write addr=0x001f0000, size=0x00010000
block erase
It's the last cmd
[COPRO] HAL_COPRO_RegSetBase: u32NonPMBaseAdd = 0x1F200000
@@@@@@ u32CpuSpeedMHz= 1152 MHz
Init work status led & network status led!
workled set high
IR led set low
reval = 0
network ok led set low
network ng led set high
WIFI POWE EN set low
MIU BASE =0x20000000  addr =0x0
MIU BASE =0x20000000  addr =0x0
Wait for PM51 standby...........PM51 run ok...........============= set bootargs ===============
Unknown command 'if_51OnRam_set' - try 'help'
MDrv_PNL_Init u32PnlRiuBaseAddr = 1f200000
MDrv_PNL_Init u32PMRiuBaseAddr = 1f000000
[_MDrv_PNL_Init_LPLL][294]pPNL_DeviceId->u32Id=0, pstPanelInitData->u16Width=720, pstPanelInitData->u16Height=480
[_MDrv_PNL_Init_LPLL][296]u16HTotal=858,u16VTotal=525,pstPanelInitData->u16HTotal=858,pstPanelInitData->u16VTotal=525, u16DefaultVFreq=600
[_MDrv_PNL_Init_Output_Dclk][339]pPNL_DeviceId->u32Id=0, pstPanelInitData->u16Width=720, pstPanelInitData->u16Height=480
[_MDrv_PNL_Init_Output_Dclk][341]u16HTotal=858,u16VTotal=525,pstPanelInitData->u16HTotal=858,pstPanelInitData->u16VTotal=525, u16DefaultVFreq=600
[_MDrv_PNL_Init_LPLL][294]pPNL_DeviceId->u32Id=1, pstPanelInitData->u16Width=720, pstPanelInitData->u16Height=480
[_MDrv_PNL_Init_LPLL][296]u16HTotal=858,u16VTotal=525,pstPanelInitData->u16HTotal=858,pstPanelInitData->u16VTotal=525, u16DefaultVFreq=600
[_MDrv_PNL_Init_Output_Dclk][339]pPNL_DeviceId->u32Id=1, pstPanelInitData->u16Width=720, pstPanelInitData->u16Height=480
[_MDrv_PNL_Init_Output_Dclk][341]u16HTotal=858,u16VTotal=525,pstPanelInitData->u16HTotal=858,pstPanelInitData->u16VTotal=525, u16DefaultVFreq=600
[COPRO] HAL_COPRO_RegSetBase: u32NonPMBaseAdd = 0x1F200000
hdmitx/mstar/MsDrvHdmi.c msHdmitx_Init 638:  bEDIDRet:1, s8Format:7
Create Dolby verifier task failed!![Hal_VE_EnableDI][1028] bEnable = 0, bIsDNR2VE = 0
[AutoTest][MBoot][JPD Decode]
mmc change mount : tvservice
Size of file "/config/mmap.ini"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service: 48978 bytes
Loading file "/config/mmap.ini" at offset 0x0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service
48978 bytes read

[GOP2, PID 0, TID 0x-1][Driver Version]: 0089, BuildNum: 0002, ChangeList: 00000340

[GOP5, PID 0, TID 0x-1][Driver Version]: 0089, BuildNum: 0002, ChangeList: 00000340
[HAL_GOP_GWIN_SetDstPlane][852]====GOP5gogo!!!!===
[HAL_GOP_EnableSCPerPixelNewAlphaMode][940]====enable_new alpha====
[HAL_GOP_GWIN_SetDstPlane][852]====GOP5gogo!!!!===
[AutoTest][MBoot][Show Logo][0]
Hit any key to stop autoboot:  0
.....................fore uup IRKey [0xff]
___________pResolution=0___________________
____111_______pResolution=0___________________
Write addr=0x001e0000, size=0x00010000
block erase
Write addr=0x001f0000, size=0x00010000
block erase
[MAPI PNL][001179] device 0 Initialization more than once
[MAPI PNL][001179] device 1 Initialization more than once
[COPRO] HAL_COPRO_RegSetBase: u32NonPMBaseAdd = 0x1F200000
hdmitx/mstar/MsDrvHdmi.c msHdmitx_Init 638:  bEDIDRet:1, s8Format:7
Write addr=0x001e0000, size=0x00010000
block erase
Write addr=0x001f0000, size=0x00010000
block erase
resetting ...
do_reset: Using RIU_MAP: 0x1f000000, at 55

BOOT_OK!Pdecomp
_done
[AT][MB][start ub][0]

U-Boot 2011.06-svn107700 (Aug 29 2015 - 16:53:28)

CPU  : Kaiser
Board: BD_MST170A_D01A_SZ

Hello U-Boot
DRAM:  480 MiB
SPI:  Flash is detected (0x0507, 0xC2, 0x20, 0x15)
MDrv_SERFLASH_GetInfo()
        u32AccessWidth = 1
        u32TotalSize   = 2097152
        u32SecNum      = 32
        u32SecSize     = 65536
uboot held at [3ccddf60~3e000000]
Now running in RAM - U-Boot at: 3d100000
MMC:    eMMC 3727MB [747FF8h]
In:    serial
Out:   serial
Err:   serial
Net:   No ethernet found.
Get MAC from ethaddr env
MAC:  0x0: 0x24: 0x68: 0xd0:0x30: 0x65
MIU BASE =0x20000000  addr =0x1da96ed8
MIU BASE =0x20000000  addr =0x1da96ed8
mmc change mount : tvservice
Size of file "/config/sys.ini"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service: 986 bytes
Loading file "/config/sys.ini" at offset 0x0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service
986 bytes read
sizeof( sys ini script ) --------> 986 bytes
Half model.ini path --> /config/model/Customer_1.ini
Full model.ini  path --> /config/model/Customer_1.ini
Full Customer.ini for keypad path --> /config/model/Customer_1.ini
Size of file "/config/model/Customer_1.ini"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service: 7259 bytes
Loading file "/config/model/Customer_1.ini" at offset 0x0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service
7259 bytes read
sizeof( model ini script ) --------> 7259 bytes
Half panel.ini path --> /config/panel/FullHD_CMO216_H1L01.ini
Full panel.ini  path --> /config/panel/FullHD_CMO216_H1L01.ini
Half board.ini path --> /config/board.ini
Full board.ini  path --> /config/board.ini
mmc change mount : tvcustomer
Size of file "/Customer/boot.ini"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customer: 232 bytes
Loading file "/Customer/boot.ini" at offset 0x0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customer
232 bytes read
sizeof( boot ini script ) --------> 232 bytes
gMusicPath --> /Customer/boot0.mp3
user set music off
music_vol -> [0x14]
mmc change mount : tvcustomer
Size of file "/Customer/boot0.jpg"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customer: 93343 bytes
Size of file "/Customer/boot0.mp3"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customer: 59952 bytes
1 blocks written: OK
mmc change mount : tvcustomer
Size of file "/Customer/boot0.jpg"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customer: 93343 bytes
Loading file "/Customer/boot0.jpg" at offset 0x0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customer
93343 bytes read
1 blocks written: OK
182 blocks written: OK
mmc change mount : tvcustomer
Size of file "/Customer/boot0.mp3"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customer: 59952 bytes
Loading file "/Customer/boot0.mp3" at offset 0x0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customer
59952 bytes read
music_offset = 0x16cd7 music_size = 0xea30
1 blocks written: OK
117 blocks written: OK
mmc change mount : tvservice
Size of file "/config/panel/DACOUT_480P_60.ini"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service: 3180 bytes
Loading file "/config/panel/DACOUT_480P_60.ini" at offset 0x0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service
3180 bytes read
sizeof( panel ini script ) --------> 3180 bytes
Write addr=0x001e0000, size=0x00010000
block erase
Write addr=0x001f0000, size=0x00010000
block erase
u32PeriodPWM = 0
u32DutyPWM = 0x0
mirrormode = 0
1 blocks written: OK
mmc change mount : tvservice
Size of file "/config/board.ini"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service: 472 bytes
Loading file "/config/board.ini" at offset 0x0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service
472 bytes read
sizeof( board ini script ) --------> 472 bytes
Write addr=0x001e0000, size=0x00010000
block erase
Write addr=0x001f0000, size=0x00010000
block erase
1 blocks written: OK
Write addr=0x001e0000, size=0x00010000
block erase
Write addr=0x001f0000, size=0x00010000
block erase
It's the last cmd
[COPRO] HAL_COPRO_RegSetBase: u32NonPMBaseAdd = 0x1F200000
@@@@@@ u32CpuSpeedMHz= 1152 MHz
Init work status led & network status led!
workled set high
IR led set low
reval = 0
network ok led set low
network ng led set high
WIFI POWE EN set low
MIU BASE =0x20000000  addr =0x0
MIU BASE =0x20000000  addr =0x0
Wait for PM51 standby...........PM51 run ok...........============= set bootargs ===============
Unknown command 'if_51OnRam_set' - try 'help'
MDrv_PNL_Init u32PnlRiuBaseAddr = 1f200000
MDrv_PNL_Init u32PMRiuBaseAddr = 1f000000
[_MDrv_PNL_Init_LPLL][294]pPNL_DeviceId->u32Id=0, pstPanelInitData->u16Width=720, pstPanelInitData->u16Height=480
[_MDrv_PNL_Init_LPLL][296]u16HTotal=858,u16VTotal=525,pstPanelInitData->u16HTotal=858,pstPanelInitData->u16VTotal=525, u16DefaultVFreq=600
[_MDrv_PNL_Init_Output_Dclk][339]pPNL_DeviceId->u32Id=0, pstPanelInitData->u16Width=720, pstPanelInitData->u16Height=480
[_MDrv_PNL_Init_Output_Dclk][341]u16HTotal=858,u16VTotal=525,pstPanelInitData->u16HTotal=858,pstPanelInitData->u16VTotal=525, u16DefaultVFreq=600
[_MDrv_PNL_Init_LPLL][294]pPNL_DeviceId->u32Id=1, pstPanelInitData->u16Width=720, pstPanelInitData->u16Height=480
[_MDrv_PNL_Init_LPLL][296]u16HTotal=858,u16VTotal=525,pstPanelInitData->u16HTotal=858,pstPanelInitData->u16VTotal=525, u16DefaultVFreq=600
[_MDrv_PNL_Init_Output_Dclk][339]pPNL_DeviceId->u32Id=1, pstPanelInitData->u16Width=720, pstPanelInitData->u16Height=480
[_MDrv_PNL_Init_Output_Dclk][341]u16HTotal=858,u16VTotal=525,pstPanelInitData->u16HTotal=858,pstPanelInitData->u16VTotal=525, u16DefaultVFreq=600
[COPRO] HAL_COPRO_RegSetBase: u32NonPMBaseAdd = 0x1F200000
hdmitx/mstar/MsDrvHdmi.c msHdmitx_Init 638:  bEDIDRet:1, s8Format:7
Create Dolby verifier task failed!![Hal_VE_EnableDI][1028] bEnable = 0, bIsDNR2VE = 0
[AutoTest][MBoot][JPD Decode]
mmc change mount : tvservice
Size of file "/config/mmap.ini"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service: 48978 bytes
Loading file "/config/mmap.ini" at offset 0x0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service
48978 bytes read

[GOP2, PID 0, TID 0x-1][Driver Version]: 0089, BuildNum: 0002, ChangeList: 00000340

[GOP5, PID 0, TID 0x-1][Driver Version]: 0089, BuildNum: 0002, ChangeList: 00000340
[HAL_GOP_GWIN_SetDstPlane][852]====GOP5gogo!!!!===
[HAL_GOP_EnableSCPerPixelNewAlphaMode][940]====enable_new alpha====
[HAL_GOP_GWIN_SetDstPlane][852]====GOP5gogo!!!!===
[AutoTest][MBoot][Show Logo][0]
Hit any key to stop autoboot:  0
.....................fore uup IRKey [0xff]
___________pResolution=0___________________
____111_______pResolution=0___________________
Write addr=0x001e0000, size=0x00010000
block erase
Write addr=0x001f0000, size=0x00010000
block erase
[MAPI PNL][001179] device 0 Initialization more than once
[MAPI PNL][001179] device 1 Initialization more than once
[COPRO] HAL_COPRO_RegSetBase: u32NonPMBaseAdd = 0x1F200000
hdmitx/mstar/MsDrvHdmi.c msHdmitx_Init 638:  bEDIDRet:1, s8Format:7
Write addr=0x001e0000, size=0x00010000
block erase
Write addr=0x001f0000, size=0x00010000
block erase
resetting ...
do_reset: Using RIU_MAP: 0x1f000000, at 55

BOOT_OK!Pdecomp
_done
[AT][MB][start ub][0]

U-Boot 2011.06-svn107700 (Aug 29 2015 - 16:53:28)

CPU  : Kaiser
Board: BD_MST170A_D01A_SZ

Hello U-Boot
DRAM:  480 MiB
SPI:  Flash is detected (0x0507, 0xC2, 0x20, 0x15)
MDrv_SERFLASH_GetInfo()
        u32AccessWidth = 1
        u32TotalSize   = 2097152
        u32SecNum      = 32
        u32SecSize     = 65536
uboot held at [3ccddf60~3e000000]
Now running in RAM - U-Boot at: 3d100000
MMC:    eMMC 3727MB [747FF8h]
In:    serial
Out:   serial
Err:   serial
Net:   No ethernet found.
Get MAC from ethaddr env
MAC:  0x0: 0x24: 0x68: 0xd0:0x30: 0x65
MIU BASE =0x20000000  addr =0x1da96ed8
MIU BASE =0x20000000  addr =0x1da96ed8
mmc change mount : tvservice
Size of file "/config/sys.ini"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service: 986 bytes
Loading file "/config/sys.ini" at offset 0x0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service
986 bytes read
sizeof( sys ini script ) --------> 986 bytes
Half model.ini path --> /config/model/Customer_1.ini
Full model.ini  path --> /config/model/Customer_1.ini
Full Customer.ini for keypad path --> /config/model/Customer_1.ini
Size of file "/config/model/Customer_1.ini"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service: 7259 bytes
Loading file "/config/model/Customer_1.ini" at offset 0x0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service
7259 bytes read
sizeof( model ini script ) --------> 7259 bytes
Half panel.ini path --> /config/panel/FullHD_CMO216_H1L01.ini
Full panel.ini  path --> /config/panel/FullHD_CMO216_H1L01.ini
Half board.ini path --> /config/board.ini
Full board.ini  path --> /config/board.ini
mmc change mount : tvcustomer
Size of file "/Customer/boot.ini"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customer: 232 bytes
Loading file "/Customer/boot.ini" at offset 0x0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customer
232 bytes read
sizeof( boot ini script ) --------> 232 bytes
gMusicPath --> /Customer/boot0.mp3
user set music off
music_vol -> [0x14]
mmc change mount : tvcustomer
Size of file "/Customer/boot0.jpg"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customer: 93343 bytes
Size of file "/Customer/boot0.mp3"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customer: 59952 bytes
1 blocks written: OK
mmc change mount : tvcustomer
Size of file "/Customer/boot0.jpg"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customer: 93343 bytes
Loading file "/Customer/boot0.jpg" at offset 0x0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customer
93343 bytes read
1 blocks written: OK
182 blocks written: OK
mmc change mount : tvcustomer
Size of file "/Customer/boot0.mp3"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customer: 59952 bytes
Loading file "/Customer/boot0.mp3" at offset 0x0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customer
59952 bytes read
music_offset = 0x16cd7 music_size = 0xea30
1 blocks written: OK
117 blocks written: OK
mmc change mount : tvservice
Size of file "/config/panel/DACOUT_480P_60.ini"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service: 3180 bytes
Loading file "/config/panel/DACOUT_480P_60.ini" at offset 0x0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service
3180 bytes read
sizeof( panel ini script ) --------> 3180 bytes
Write addr=0x001e0000, size=0x00010000
block erase
Write addr=0x001f0000, size=0x00010000
block erase
u32PeriodPWM = 0
u32DutyPWM = 0x0
mirrormode = 0
1 blocks written: OK
mmc change mount : tvservice
Size of file "/config/board.ini"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service: 472 bytes
Loading file "/config/board.ini" at offset 0x0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service
472 bytes read
sizeof( board ini script ) --------> 472 bytes
Write addr=0x001e0000, size=0x00010000
block erase
Write addr=0x001f0000, size=0x00010000
block erase
1 blocks written: OK
Write addr=0x001e0000, size=0x00010000
block erase
Write addr=0x001f0000, size=0x00010000
block erase
It's the last cmd
[COPRO] HAL_COPRO_RegSetBase: u32NonPMBaseAdd = 0x1F200000
@@@@@@ u32CpuSpeedMHz= 1152 MHz
Init work status led & network status led!
workled set high
IR led set low
reval = 0
network ok led set low
network ng led set high
WIFI POWE EN set low
MIU BASE =0x20000000  addr =0x0
MIU BASE =0x20000000  addr =0x0
Wait for PM51 standby...........PM51 run ok...........============= set bootargs ===============
Unknown command 'if_51OnRam_set' - try 'help'
MDrv_PNL_Init u32PnlRiuBaseAddr = 1f200000
MDrv_PNL_Init u32PMRiuBaseAddr = 1f000000
[_MDrv_PNL_Init_LPLL][294]pPNL_DeviceId->u32Id=0, pstPanelInitData->u16Width=720, pstPanelInitData->u16Height=480
[_MDrv_PNL_Init_LPLL][296]u16HTotal=858,u16VTotal=525,pstPanelInitData->u16HTotal=858,pstPanelInitData->u16VTotal=525, u16DefaultVFreq=600
[_MDrv_PNL_Init_Output_Dclk][339]pPNL_DeviceId->u32Id=0, pstPanelInitData->u16Width=720, pstPanelInitData->u16Height=480
[_MDrv_PNL_Init_Output_Dclk][341]u16HTotal=858,u16VTotal=525,pstPanelInitData->u16HTotal=858,pstPanelInitData->u16VTotal=525, u16DefaultVFreq=600
[_MDrv_PNL_Init_LPLL][294]pPNL_DeviceId->u32Id=1, pstPanelInitData->u16Width=720, pstPanelInitData->u16Height=480
[_MDrv_PNL_Init_LPLL][296]u16HTotal=858,u16VTotal=525,pstPanelInitData->u16HTotal=858,pstPanelInitData->u16VTotal=525, u16DefaultVFreq=600
[_MDrv_PNL_Init_Output_Dclk][339]pPNL_DeviceId->u32Id=1, pstPanelInitData->u16Width=720, pstPanelInitData->u16Height=480
[_MDrv_PNL_Init_Output_Dclk][341]u16HTotal=858,u16VTotal=525,pstPanelInitData->u16HTotal=858,pstPanelInitData->u16VTotal=525, u16DefaultVFreq=600
[COPRO] HAL_COPRO_RegSetBase: u32NonPMBaseAdd = 0x1F200000
hdmitx/mstar/MsDrvHdmi.c msHdmitx_Init 638:  bEDIDRet:1, s8Format:7
Create Dolby verifier task failed!![Hal_VE_EnableDI][1028] bEnable = 0, bIsDNR2VE = 0
[AutoTest][MBoot][JPD Decode]
mmc change mount : tvservice
Size of file "/config/mmap.ini"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service: 48978 bytes
Loading file "/config/mmap.ini" at offset 0x0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service
48978 bytes read

[GOP2, PID 0, TID 0x-1][Driver Version]: 0089, BuildNum: 0002, ChangeList: 00000340

[GOP5, PID 0, TID 0x-1][Driver Version]: 0089, BuildNum: 0002, ChangeList: 00000340
[HAL_GOP_GWIN_SetDstPlane][852]====GOP5gogo!!!!===
[HAL_GOP_EnableSCPerPixelNewAlphaMode][940]====enable_new alpha====
[HAL_GOP_GWIN_SetDstPlane][852]====GOP5gogo!!!!===
[AutoTest][MBoot][Show Logo][0]
Hit any key to stop autoboot:  0
.....................fore uup IRKey [0xff]
___________pResolution=0___________________
____111_______pResolution=0___________________
Write addr=0x001e0000, size=0x00010000
block erase
Write addr=0x001f0000, size=0x00010000
block erase
[MAPI PNL][001179] device 0 Initialization more than once
[MAPI PNL][001179] device 1 Initialization more than once
[COPRO] HAL_COPRO_RegSetBase: u32NonPMBaseAdd = 0x1F200000
hdmitx/mstar/MsDrvHdmi.c msHdmitx_Init 638:  bEDIDRet:1, s8Format:7
Write addr=0x001e0000, size=0x00010000
block erase
Write addr=0x001f0000, size=0x00010000
block erase
resetting ...
do_reset: Using RIU_MAP: 0x1f000000, at 55

以上是码单的前半部分

楼主:
余下部分
BOOT_OK!Pdecomp
_done
[AT][MB][start ub][0]

U-Boot 2011.06-svn107700 (Aug 29 2015 - 16:53:28)

CPU  : Kaiser
Board: BD_MST170A_D01A_SZ

Hello U-Boot
DRAM:  480 MiB
SPI:  Flash is detected (0x0507, 0xC2, 0x20, 0x15)
MDrv_SERFLASH_GetInfo()
        u32AccessWidth = 1
        u32TotalSize   = 2097152
        u32SecNum      = 32
        u32SecSize     = 65536
uboot held at [3ccddf60~3e000000]
Now running in RAM - U-Boot at: 3d100000
MMC:    eMMC 3727MB [747FF8h]
In:    serial
Out:   serial
Err:   serial
Net:   No ethernet found.
Get MAC from ethaddr env
MAC:  0x0: 0x24: 0x68: 0xd0:0x30: 0x65
MIU BASE =0x20000000  addr =0x1da96ed8
MIU BASE =0x20000000  addr =0x1da96ed8
mmc change mount : tvservice
Size of file "/config/sys.ini"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service: 986 bytes
Loading file "/config/sys.ini" at offset 0x0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service
986 bytes read
sizeof( sys ini script ) --------> 986 bytes
Half model.ini path --> /config/model/Customer_1.ini
Full model.ini  path --> /config/model/Customer_1.ini
Full Customer.ini for keypad path --> /config/model/Customer_1.ini
Size of file "/config/model/Customer_1.ini"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service: 7259 bytes
Loading file "/config/model/Customer_1.ini" at offset 0x0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service
7259 bytes read
sizeof( model ini script ) --------> 7259 bytes
Half panel.ini path --> /config/panel/FullHD_CMO216_H1L01.ini
Full panel.ini  path --> /config/panel/FullHD_CMO216_H1L01.ini
Half board.ini path --> /config/board.ini
Full board.ini  path --> /config/board.ini
mmc change mount : tvcustomer
Size of file "/Customer/boot.ini"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customer: 232 bytes
Loading file "/Customer/boot.ini" at offset 0x0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customer
232 bytes read
sizeof( boot ini script ) --------> 232 bytes
gMusicPath --> /Customer/boot0.mp3
user set music off
music_vol -> [0x14]
mmc change mount : tvcustomer
Size of file "/Customer/boot0.jpg"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customer: 93343 bytes
Size of file "/Customer/boot0.mp3"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customer: 59952 bytes
1 blocks written: OK
mmc change mount : tvcustomer
Size of file "/Customer/boot0.jpg"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customer: 93343 bytes
Loading file "/Customer/boot0.jpg" at offset 0x0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customer
93343 bytes read
1 blocks written: OK
182 blocks written: OK
mmc change mount : tvcustomer
Size of file "/Customer/boot0.mp3"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customer: 59952 bytes
Loading file "/Customer/boot0.mp3" at offset 0x0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customer
59952 bytes read
music_offset = 0x16cd7 music_size = 0xea30
1 blocks written: OK
117 blocks written: OK
mmc change mount : tvservice
Size of file "/config/panel/DACOUT_480P_60.ini"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service: 3180 bytes
Loading file "/config/panel/DACOUT_480P_60.ini" at offset 0x0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service
3180 bytes read
sizeof( panel ini script ) --------> 3180 bytes
Write addr=0x001e0000, size=0x00010000
block erase
Write addr=0x001f0000, size=0x00010000
block erase
u32PeriodPWM = 0
u32DutyPWM = 0x0
mirrormode = 0
1 blocks written: OK
mmc change mount : tvservice
Size of file "/config/board.ini"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service: 472 bytes
Loading file "/config/board.ini" at offset 0x0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service
472 bytes read
sizeof( board ini script ) --------> 472 bytes
Write addr=0x001e0000, size=0x00010000
block erase
Write addr=0x001f0000, size=0x00010000
block erase
1 blocks written: OK
Write addr=0x001e0000, size=0x00010000
block erase
Write addr=0x001f0000, size=0x00010000
block erase
It's the last cmd
[COPRO] HAL_COPRO_RegSetBase: u32NonPMBaseAdd = 0x1F200000
@@@@@@ u32CpuSpeedMHz= 1152 MHz
Init work status led & network status led!
workled set high
IR led set low
reval = 0
network ok led set low
network ng led set high
WIFI POWE EN set low
MIU BASE =0x20000000  addr =0x0
MIU BASE =0x20000000  addr =0x0
Wait for PM51 standby...........PM51 run ok...........============= set bootargs ===============
Unknown command 'if_51OnRam_set' - try 'help'
MDrv_PNL_Init u32PnlRiuBaseAddr = 1f200000
MDrv_PNL_Init u32PMRiuBaseAddr = 1f000000
[_MDrv_PNL_Init_LPLL][294]pPNL_DeviceId->u32Id=0, pstPanelInitData->u16Width=720, pstPanelInitData->u16Height=480
[_MDrv_PNL_Init_LPLL][296]u16HTotal=858,u16VTotal=525,pstPanelInitData->u16HTotal=858,pstPanelInitData->u16VTotal=525, u16DefaultVFreq=600
[_MDrv_PNL_Init_Output_Dclk][339]pPNL_DeviceId->u32Id=0, pstPanelInitData->u16Width=720, pstPanelInitData->u16Height=480
[_MDrv_PNL_Init_Output_Dclk][341]u16HTotal=858,u16VTotal=525,pstPanelInitData->u16HTotal=858,pstPanelInitData->u16VTotal=525, u16DefaultVFreq=600
[_MDrv_PNL_Init_LPLL][294]pPNL_DeviceId->u32Id=1, pstPanelInitData->u16Width=720, pstPanelInitData->u16Height=480
[_MDrv_PNL_Init_LPLL][296]u16HTotal=858,u16VTotal=525,pstPanelInitData->u16HTotal=858,pstPanelInitData->u16VTotal=525, u16DefaultVFreq=600
[_MDrv_PNL_Init_Output_Dclk][339]pPNL_DeviceId->u32Id=1, pstPanelInitData->u16Width=720, pstPanelInitData->u16Height=480
[_MDrv_PNL_Init_Output_Dclk][341]u16HTotal=858,u16VTotal=525,pstPanelInitData->u16HTotal=858,pstPanelInitData->u16VTotal=525, u16DefaultVFreq=600
[COPRO] HAL_COPRO_RegSetBase: u32NonPMBaseAdd = 0x1F200000
hdmitx/mstar/MsDrvHdmi.c msHdmitx_Init 638:  bEDIDRet:1, s8Format:7
Create Dolby verifier task failed!![Hal_VE_EnableDI][1028] bEnable = 0, bIsDNR2VE = 0
[AutoTest][MBoot][JPD Decode]
mmc change mount : tvservice
Size of file "/config/mmap.ini"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service: 48978 bytes
Loading file "/config/mmap.ini" at offset 0x0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service
48978 bytes read

[GOP2, PID 0, TID 0x-1][Driver Version]: 0089, BuildNum: 0002, ChangeList: 00000340

[GOP5, PID 0, TID 0x-1][Driver Version]: 0089, BuildNum: 0002, ChangeList: 00000340
[HAL_GOP_GWIN_SetDstPlane][852]====GOP5gogo!!!!===
[HAL_GOP_EnableSCPerPixelNewAlphaMode][940]====enable_new alpha====
[HAL_GOP_GWIN_SetDstPlane][852]====GOP5gogo!!!!===
[AutoTest][MBoot][Show Logo][0]
Hit any key to stop autoboot:  0
.....................fore uup IRKey [0xff]
___________pResolution=0___________________
____111_______pResolution=0___________________
Write addr=0x001e0000, size=0x00010000
block erase
Write addr=0x001f0000, size=0x00010000
block erase
[MAPI PNL][001179] device 0 Initialization more than once
[MAPI PNL][001179] device 1 Initialization more than once
[COPRO] HAL_COPRO_RegSetBase: u32NonPMBaseAdd = 0x1F200000
hdmitx/mstar/MsDrvHdmi.c msHdmitx_Init 638:  bEDIDRet:1, s8Format:7
Write addr=0x001e0000, size=0x00010000
block erase
Write addr=0x001f0000, size=0x00010000
block erase
resetting ...
do_reset: Using RIU_MAP: 0x1f000000, at 55

BOOT_OK!Pdecomp
_done
[AT][MB][start ub][0]

U-Boot 2011.06-svn107700 (Aug 29 2015 - 16:53:28)

CPU  : Kaiser
Board: BD_MST170A_D01A_SZ

Hello U-Boot
DRAM:  480 MiB
SPI:  Flash is detected (0x0507, 0xC2, 0x20, 0x15)
MDrv_SERFLASH_GetInfo()
        u32AccessWidth = 1
        u32TotalSize   = 2097152
        u32SecNum      = 32
        u32SecSize     = 65536
uboot held at [3ccddf60~3e000000]
Now running in RAM - U-Boot at: 3d100000
MMC:    eMMC 3727MB [747FF8h]
In:    serial
Out:   serial
Err:   serial
Net:   No ethernet found.
Get MAC from ethaddr env
MAC:  0x0: 0x24: 0x68: 0xd0:0x30: 0x65
MIU BASE =0x20000000  addr =0x1da96ed8
MIU BASE =0x20000000  addr =0x1da96ed8
mmc change mount : tvservice
Size of file "/config/sys.ini"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service: 986 bytes
Loading file "/config/sys.ini" at offset 0x0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service
986 bytes read
sizeof( sys ini script ) --------> 986 bytes
Half model.ini path --> /config/model/Customer_1.ini
Full model.ini  path --> /config/model/Customer_1.ini
Full Customer.ini for keypad path --> /config/model/Customer_1.ini
Size of file "/config/model/Customer_1.ini"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service: 7259 bytes
Loading file "/config/model/Customer_1.ini" at offset 0x0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service
7259 bytes read
sizeof( model ini script ) --------> 7259 bytes
Half panel.ini path --> /config/panel/FullHD_CMO216_H1L01.ini
Full panel.ini  path --> /config/panel/FullHD_CMO216_H1L01.ini
Half board.ini path --> /config/board.ini
Full board.ini  path --> /config/board.ini
mmc change mount : tvcustomer
Size of file "/Customer/boot.ini"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customer: 232 bytes
Loading file "/Customer/boot.ini" at offset 0x0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customer
232 bytes read
sizeof( boot ini script ) --------> 232 bytes
gMusicPath --> /Customer/boot0.mp3
user set music off
music_vol -> [0x14]
mmc change mount : tvcustomer
Size of file "/Customer/boot0.jpg"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customer: 93343 bytes
Size of file "/Customer/boot0.mp3"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customer: 59952 bytes
1 blocks written: OK
mmc change mount : tvcustomer
Size of file "/Customer/boot0.jpg"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customer: 93343 bytes
Loading file "/Customer/boot0.jpg" at offset 0x0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customer
93343 bytes read
1 blocks written: OK
182 blocks written: OK
mmc change mount : tvcustomer
Size of file "/Customer/boot0.mp3"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customer: 59952 bytes
Loading file "/Customer/boot0.mp3" at offset 0x0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customer
59952 bytes read
music_offset = 0x16cd7 music_size = 0xea30
1 blocks written: OK
117 blocks written: OK
mmc change mount : tvservice
Size of file "/config/panel/DACOUT_480P_60.ini"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service: 3180 bytes
Loading file "/config/panel/DACOUT_480P_60.ini" at offset 0x0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service
3180 bytes read
sizeof( panel ini script ) --------> 3180 bytes
Write addr=0x001e0000, size=0x00010000
block erase
Write addr=0x001f0000, size=0x00010000
block erase
u32PeriodPWM = 0
u32DutyPWM = 0x0
mirrormode = 0
1 blocks written: OK
mmc change mount : tvservice
Size of file "/config/board.ini"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service: 472 bytes
Loading file "/config/board.ini" at offset 0x0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service
472 bytes read
sizeof( board ini script ) --------> 472 bytes
Write addr=0x001e0000, size=0x00010000
block erase
Write addr=0x001f0000, size=0x00010000
block erase
1 blocks written: OK
Write addr=0x001e0000, size=0x00010000
block erase
Write addr=0x001f0000, size=0x00010000
block erase
It's the last cmd
[COPRO] HAL_COPRO_RegSetBase: u32NonPMBaseAdd = 0x1F200000
@@@@@@ u32CpuSpeedMHz= 1152 MHz
Init work status led & network status led!
workled set high
IR led set low
reval = 0
network ok led set low
network ng led set high
WIFI POWE EN set low
MIU BASE =0x20000000  addr =0x0
MIU BASE =0x20000000  addr =0x0
Wait for PM51 standby...........PM51 run ok...........============= set bootargs ===============
Unknown command 'if_51OnRam_set' - try 'help'
MDrv_PNL_Init u32PnlRiuBaseAddr = 1f200000
MDrv_PNL_Init u32PMRiuBaseAddr = 1f000000
[_MDrv_PNL_Init_LPLL][294]pPNL_DeviceId->u32Id=0, pstPanelInitData->u16Width=720, pstPanelInitData->u16Height=480
[_MDrv_PNL_Init_LPLL][296]u16HTotal=858,u16VTotal=525,pstPanelInitData->u16HTotal=858,pstPanelInitData->u16VTotal=525, u16DefaultVFreq=600
[_MDrv_PNL_Init_Output_Dclk][339]pPNL_DeviceId->u32Id=0, pstPanelInitData->u16Width=720, pstPanelInitData->u16Height=480
[_MDrv_PNL_Init_Output_Dclk][341]u16HTotal=858,u16VTotal=525,pstPanelInitData->u16HTotal=858,pstPanelInitData->u16VTotal=525, u16DefaultVFreq=600
[_MDrv_PNL_Init_LPLL][294]pPNL_DeviceId->u32Id=1, pstPanelInitData->u16Width=720, pstPanelInitData->u16Height=480
[_MDrv_PNL_Init_LPLL][296]u16HTotal=858,u16VTotal=525,pstPanelInitData->u16HTotal=858,pstPanelInitData->u16VTotal=525, u16DefaultVFreq=600
[_MDrv_PNL_Init_Output_Dclk][339]pPNL_DeviceId->u32Id=1, pstPanelInitData->u16Width=720, pstPanelInitData->u16Height=480
[_MDrv_PNL_Init_Output_Dclk][341]u16HTotal=858,u16VTotal=525,pstPanelInitData->u16HTotal=858,pstPanelInitData->u16VTotal=525, u16DefaultVFreq=600
[COPRO] HAL_COPRO_RegSetBase: u32NonPMBaseAdd = 0x1F200000
hdmitx/mstar/MsDrvHdmi.c msHdmitx_Init 638:  bEDIDRet:1, s8Format:7
Create Dolby verifier task failed!![Hal_VE_EnableDI][1028] bEnable = 0, bIsDNR2VE = 0
[AutoTest][MBoot][JPD Decode]
mmc change mount : tvservice
Size of file "/config/mmap.ini"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service: 48978 bytes
Loading file "/config/mmap.ini" at offset 0x0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service
48978 bytes read

[GOP2, PID 0, TID 0x-1][Driver Version]: 0089, BuildNum: 0002, ChangeList: 00000340

[GOP5, PID 0, TID 0x-1][Driver Version]: 0089, BuildNum: 0002, ChangeList: 00000340
[HAL_GOP_GWIN_SetDstPlane][852]====GOP5gogo!!!!===
[HAL_GOP_EnableSCPerPixelNewAlphaMode][940]====enable_new alpha====
[HAL_GOP_GWIN_SetDstPlane][852]====GOP5gogo!!!!===
[AutoTest][MBoot][Show Logo][0]
Hit any key to stop autoboot:  0
.....................fore uup IRKey [0xff]
___________pResolution=0___________________
____111_______pResolution=0___________________
Write addr=0x001e0000, size=0x00010000
block erase
Write addr=0x001f0000, size=0x00010000
block erase
[MAPI PNL][001179] device 0 Initialization more than once
[MAPI PNL][001179] device 1 Initialization more than once
[COPRO] HAL_COPRO_RegSetBase: u32NonPMBaseAdd = 0x1F200000
hdmitx/mstar/MsDrvHdmi.c msHdmitx_Init 638:  bEDIDRet:1, s8Format:7
Write addr=0x001e0000, size=0x00010000
block erase
Write addr=0x001f0000, size=0x00010000
block erase
resetting ...
do_reset: Using RIU_MAP: 0x1f000000, at 55

BOOT_OK!Pdecomp
_done
[AT][MB][start ub][0]

U-Boot 2011.06-svn107700 (Aug 29 2015 - 16:53:28)

CPU  : Kaiser
Board: BD_MST170A_D01A_SZ

Hello U-Boot
DRAM:  480 MiB
SPI:  Flash is detected (0x0507, 0xC2, 0x20, 0x15)
MDrv_SERFLASH_GetInfo()
        u32AccessWidth = 1
        u32TotalSize   = 2097152
        u32SecNum      = 32
        u32SecSize     = 65536
uboot held at [3ccddf60~3e000000]
Now running in RAM - U-Boot at: 3d100000
MMC:    eMMC 3727MB [747FF8h]
In:    serial
Out:   serial
Err:   serial
Net:   No ethernet found.
Get MAC from ethaddr env
MAC:  0x0: 0x24: 0x68: 0xd0:0x30: 0x65
MIU BASE =0x20000000  addr =0x1da96ed8
MIU BASE =0x20000000  addr =0x1da96ed8
mmc change mount : tvservice
Size of file "/config/sys.ini"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service: 986 bytes
Loading file "/config/sys.ini" at offset 0x0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service
986 bytes read
sizeof( sys ini script ) --------> 986 bytes
Half model.ini path --> /config/model/Customer_1.ini
Full model.ini  path --> /config/model/Customer_1.ini
Full Customer.ini for keypad path --> /config/model/Customer_1.ini
Size of file "/config/model/Customer_1.ini"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service: 7259 bytes
Loading file "/config/model/Customer_1.ini" at offset 0x0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service
7259 bytes read
sizeof( model ini script ) --------> 7259 bytes
Half panel.ini path --> /config/panel/FullHD_CMO216_H1L01.ini
Full panel.ini  path --> /config/panel/FullHD_CMO216_H1L01.ini
Half board.ini path --> /config/board.ini
Full board.ini  path --> /config/board.ini
mmc change mount : tvcustomer
Size of file "/Customer/boot.ini"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customer: 232 bytes
Loading file "/Customer/boot.ini" at offset 0x0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customer
232 bytes read
sizeof( boot ini script ) --------> 232 bytes
gMusicPath --> /Customer/boot0.mp3
user set music off
music_vol -> [0x14]
mmc change mount : tvcustomer
Size of file "/Customer/boot0.jpg"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customer: 93343 bytes
Size of file "/Customer/boot0.mp3"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customer: 59952 bytes
1 blocks written: OK
mmc change mount : tvcustomer
Size of file "/Customer/boot0.jpg"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customer: 93343 bytes
Loading file "/Customer/boot0.jpg" at offset 0x0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customer
93343 bytes read
1 blocks written: OK
182 blocks written: OK
mmc change mount : tvcustomer
Size of file "/Customer/boot0.mp3"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customer: 59952 bytes
Loading file "/Customer/boot0.mp3" at offset 0x0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customer
59952 bytes read
music_offset = 0x16cd7 music_size = 0xea30
1 blocks written: OK
117 blocks written: OK
mmc change mount : tvservice
Size of file "/config/panel/DACOUT_480P_60.ini"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service: 3180 bytes
Loading file "/config/panel/DACOUT_480P_60.ini" at offset 0x0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service
3180 bytes read
sizeof( panel ini script ) --------> 3180 bytes
Write addr=0x001e0000, size=0x00010000
block erase
Write addr=0x001f0000, size=0x00010000
block erase
u32PeriodPWM = 0
u32DutyPWM = 0x0
mirrormode = 0
1 blocks written: OK
mmc change mount : tvservice
Size of file "/config/board.ini"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service: 472 bytes
Loading file "/config/board.ini" at offset 0x0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service
472 bytes read
sizeof( board ini script ) --------> 472 bytes
Write addr=0x001e0000, size=0x00010000
block erase
Write addr=0x001f0000, size=0x00010000
block erase
1 blocks written: OK
Write addr=0x001e0000, size=0x00010000
block erase
Write addr=0x001f0000, size=0x00010000
block erase
It's the last cmd
[COPRO] HAL_COPRO_RegSetBase: u32NonPMBaseAdd = 0x1F200000
@@@@@@ u32CpuSpeedMHz= 1152 MHz
Init work status led & network status led!
workled set high
IR led set low
reval = 0
network ok led set low
network ng led set high
WIFI POWE EN set low
MIU BASE =0x20000000  addr =0x0
MIU BASE =0x20000000  addr =0x0
Wait for PM51 standby...........PM51 run ok...........============= set bootargs ===============
Unknown command 'if_51OnRam_set' - try 'help'
MDrv_PNL_Init u32PnlRiuBaseAddr = 1f200000
MDrv_PNL_Init u32PMRiuBaseAddr = 1f000000
[_MDrv_PNL_Init_LPLL][294]pPNL_DeviceId->u32Id=0, pstPanelInitData->u16Width=720, pstPanelInitData->u16Height=480
[_MDrv_PNL_Init_LPLL][296]u16HTotal=858,u16VTotal=525,pstPanelInitData->u16HTotal=858,pstPanelInitData->u16VTotal=525, u16DefaultVFreq=600
[_MDrv_PNL_Init_Output_Dclk][339]pPNL_DeviceId->u32Id=0, pstPanelInitData->u16Width=720, pstPanelInitData->u16Height=480
[_MDrv_PNL_Init_Output_Dclk][341]u16HTotal=858,u16VTotal=525,pstPanelInitData->u16HTotal=858,pstPanelInitData->u16VTotal=525, u16DefaultVFreq=600
[_MDrv_PNL_Init_LPLL][294]pPNL_DeviceId->u32Id=1, pstPanelInitData->u16Width=720, pstPanelInitData->u16Height=480
[_MDrv_PNL_Init_LPLL][296]u16HTotal=858,u16VTotal=525,pstPanelInitData->u16HTotal=858,pstPanelInitData->u16VTotal=525, u16DefaultVFreq=600
[_MDrv_PNL_Init_Output_Dclk][339]pPNL_DeviceId->u32Id=1, pstPanelInitData->u16Width=720, pstPanelInitData->u16Height=480
[_MDrv_PNL_Init_Output_Dclk][341]u16HTotal=858,u16VTotal=525,pstPanelInitData->u16HTotal=858,pstPanelInitData->u16VTotal=525, u16DefaultVFreq=600
[COPRO] HAL_COPRO_RegSetBase: u32NonPMBaseAdd = 0x1F200000
hdmitx/mstar/MsDrvHdmi.c msHdmitx_Init 638:  bEDIDRet:1, s8Format:7
Create Dolby verifier task failed!![Hal_VE_EnableDI][1028] bEnable = 0, bIsDNR2VE = 0
[AutoTest][MBoot][JPD Decode]
mmc change mount : tvservice
Size of file "/config/mmap.ini"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service: 48978 bytes
Loading file "/config/mmap.ini" at offset 0x0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service
48978 bytes read

[GOP2, PID 0, TID 0x-1][Driver Version]: 0089, BuildNum: 0002, ChangeList: 00000340

[GOP5, PID 0, TID 0x-1][Driver Version]: 0089, BuildNum: 0002, ChangeList: 00000340
[HAL_GOP_GWIN_SetDstPlane][852]====GOP5gogo!!!!===
[HAL_GOP_EnableSCPerPixelNewAlphaMode][940]====enable_new alpha====
[HAL_GOP_GWIN_SetDstPlane][852]====GOP5gogo!!!!===
[AutoTest][MBoot][Show Logo][0]
Hit any key to stop autoboot:  0
Kaiser# boot
## Booting kernel from Legacy Image at 25000000 ...
   Image Name:   MStar-linux
   Image Type:   ARM Linux Multi-File Image (uncompressed)
   Data Size:    3972222 Bytes = 3.8 MiB
   Load Address: 20208000
   Entry Point:  20208000
   Contents:
      Image 0: 3785716 Bytes = 3.6 MiB
      Image 1: 186494 Bytes = 182.1 KiB
## Loading init Ramdisk from multi component Legacy Image at 25000000 ...
-usb_stop(USB_PORT0)
-usb_stop(USB_PORT1)
   Loading Multi-File Image ... MIU BASE =0x20000000  addr =0x500004c
MIU BASE =0x20000000  addr =0x500004c
MIU BASE =0x20000000  addr =0x208000
MIU BASE =0x20000000  addr =0x208000
OK
[AT][MB][start kr][0]

Starting kernel   ...

Uncompressing Linux... done, booting the kernel.
KERN-3.1.10.00500540
[    0.000000] Initializing cgroup subsys cpu
[    0.000000] Linux version 3.1.10 (root@any-vm) (gcc version 4.5.1 (Sourcery G++ Lite 2010.09-50) ) #2 SMP PREEMPT Sat Aug 29 16:56:39 CST 2015
[    0.000000] CPU: ARMv7 Processor [413fc090] revision 0 (ARMv7), cr=18c53c7d
[    0.000000] CPU: VIPT nonaliasing data cache, VIPT aliasing instruction cache
[    0.000000] Machine: kaiser
[    0.000000] GMAC_MEM= 0x31700000,0x100000
[    0.000000]
[    0.000000] LX_MEM  = 0x20200000, 0x11400000
[    0.000000] LX_MEM2 = 0xA0000000, 0x1A700000
[    0.000000] LX_MEM3 = 0x0, 0x0
[    0.000000] EMAC_LEN= 0x100000
[    0.000000] DRAM_LEN= 0x20000000
[    0.000000] Memory policy: ECC disabled, Data cache writealloc
[    0.000000] PERCPU: Embedded 8 pages/cpu @c12a4000 s9984 r8192 d14592 u32768
[    0.000000] Built 1 zonelists in Zone order, mobility grouping on.  Total pages: 173388
[    0.000000] Kernel command line: console=ttyS0,115200 androidboot.console=ttyS0 root=/dev/ram rw rootwait init=/init LX_MEM=0x11400000 EMAC_MEM=0x100000 GMAC_MEM=0x31700000,0x100000 DRAM_LEN=0x20000000 LX_MEM2=0xA0000000,0x1A700000 LX_MEM3=0xC0000000,0x0 CORE_DUMP_PATH=/data/core_dump.%p.gz delaylogo=true BOOTLOGO_IN_MBOOT ENV_VAR_OFFSET=0x1E0000 ENV_VAR_SIZE=0x10000 ENV=SERIAL SECURITY=OFF rate1080=0  autotest=true hsl=true rate480=151653903 reproducerate=151653903 resolution=DACOUT_480P_60  BOOTTIME_SBOOT=0 BOOTTIME_UBOOT=0
[    0.000000] PID hash table entries: 4096 (order: 2, 16384 bytes)
[    0.000000] Dentry 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131072 (order: 7, 524288 bytes)
[    0.000000] Inode-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65536 (order: 6, 262144 bytes)
[    0.000000] Memory: 276MB 423MB = 699MB total
[    0.000000] Memory: 698480k/698480k available, 17296k reserved, 0K highmem
[    0.000000] Virtual kernel memory layout:
[    0.000000]     vector  : 0xffff0000 - 0xffff1000   (   4 kB)
[    0.000000]     fixmap  : 0xfff00000 - 0xfffe0000   ( 896 kB)
[    0.000000]     DMA     : 0xffc00000 - 0xffe00000   (   2 MB)
[    0.000000]     vmalloc : 0xec000000 - 0xf8000000   ( 192 MB)
[    0.000000]     lowmem  : 0xc0000000 - 0xebb00000   ( 699 MB)
[    0.000000]     pkmap   : 0xbfe00000 - 0xc0000000   (   2 MB)
[    0.000000]     modules : 0xbf000000 - 0xbfe00000   (  14 MB)
[    0.000000]       .text : 0xc0008000 - 0xc0722000   (7272 kB)
[    0.000000]       .init : 0xc0722000 - 0xc076a700   ( 290 kB)
[    0.000000]       .data : 0xc076c000 - 0xc07a6ac8   ( 235 kB)
[    0.000000]        .bss : 0xc07a6aec - 0xc0996140   (1982 kB)
[    0.000000] SLUB: Genslabs=13, HWalign=32, Order=0-3, MinObjects=0, CPUs=2, Nodes=1
[    0.000000] Preemptible hierarchical RCU implementation.
[    0.000000] NR_IRQS:256 nr_irqs:256 256
[    0.000000] Global Timer Frequency = 492 MHz
[    0.000000] CPU Clock Frequency = 984 MHz
[    0.000000] fre = 492000000, mult= -2112565215, shift= 30
[    0.000000] sched_clock: 32 bits at 492MHz, resolution 2ns, wraps every 8729ms
[    0.000000]
[    0.000000] set_timeout, 278 @cpu0, set timeout register
[    0.000000] [AT][KR][reset timer][0]
[    0.000000] Console: colour dummy device 80x30
[    0.000000] console [ttyS0] enabled
[    0.279305] Calibrating delay loop... 1945.60 BogoMIPS (lpj=3891200)
[    0.301774] pid_max: default: 32768 minimum: 301
[    0.306960] Mount-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512
[    0.312665] Initializing cgroup subsys debug
[    0.317074] Initializing cgroup subsys cpuacct
[    0.321640] Initializing cgroup subsys freezer
[    0.326247] CPU: Testing write buffer coherency: ok
[    0.331323] ftrace: allocating 24991 entries in 74 pages
[    0.373794] before forking init thread, kernel takes about 16879925 ms
[    0.380703]
[    0.380714]  Kernel_Level test
[    0.385471] smp_twd: clock not found: -2
[    0.389468] Calibrating local timer... 491.85MHz.
[    0.414645] hw perfevents: enabled with ARMv7 Cortex-A9 PMU driver, 7 counters available
[    0.470821] pen_release = 0x00000001, addr= 0xc07a5444, pen_release ptr = 0x00000001
[    0.470831]  CPU1: Booted secondary processor
[    0.498583] CPU1: Unknown IPI message 0x1
[    0.506643] Brought up 2 CPUs
[    0.509657] SMP: Total of 2 processors activated (3905.53 BogoMIPS).
[    0.517495] devtmpfs: initialized
[    0.535242]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6
[    0.551285] L310 cache controller enabled
[    0.555359] l2x0: 8 ways, CACHE_ID 0x410000c8, AUX_CTRL 0x32460000, Cache size: 524288 B
[    0.563492] hw-breakpoint: found 6 breakpoint and 1 watchpoint registers.
[    0.570310] hw-breakpoint: 1 breakpoint(s) reserved for watchpoint single-step.
[    0.577660] hw-breakpoint: maximum watchpoint size is 4 bytes.
[    0.612391] bio: create slab <bio-0> at 0
[    0.617863] SCSI subsystem initialized
[    0.623158]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sbfs
[    0.629036]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hub
[    0.634830] usbcore: registered new device driver usb
[    0.641163] eMMC: has SD, 2013/02/06
[    0.644872] [ eMMC_pads_switch() Ln.7024 ]
[    0.648909] eMMC Err: unknown interface: 0
[    0.654122] Advanced Linux Sound Architecture Driver Version 1.0.24.
[    0.661594] Switching to clocksource timer1
[    0.665855] stop_machine_cpu_stop smp=0
[    0.665863] stop_machine_cpu_stop smp=1
[    0.712814]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2
[    0.717372] IP route 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32768 (order: 5, 131072 bytes)
[    0.724913] TCP established hash table entries: 131072 (order: 8, 1048576 bytes)
[    0.734441] TCP bind hash table entries: 65536 (order: 7, 786432 bytes)
[    0.742168] TCP: Hash tables configured (established 131072 bind 65536)
[    0.748807] TCP reno registered
[    0.751975] UDP hash table entries: 512 (order: 2, 16384 bytes)
[    0.757942] UDP-Lite hash table entries: 512 (order: 2, 16384 bytes)
[    0.764578]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
[    0.769258] RPC: Registered named UNIX socket transport module.
[    0.775257] RPC: Registered udp transport module.
[    0.780035] RPC: Registered tcp transport module.
[    0.784765] RPC: Registered tcp NFSv4.1 backchannel transport module.
[    0.791486] Trying to unpack rootfs image as initramfs...
[    0.807535] Freeing initrd memory: 180K
[    0.811425] NetWinder Floating Point Emulator V0.97 (extended precision)
[    0.818269] PMU: registered new PMU device of type 0
[    0.878259] [mmc]:mmc_decode_cid:113 cid.prv 0x2
[    0.883077] [mmc]:mmc_read_ext_csd:287 ext_csd.sectors 0x748000 prod_name 4FPD3R BOOT_MULTI 0x20
[    0.892108]  Creating worker thread
[    0.892211] mmc0: new high speed MMC card at address 0001
[    0.892624] [mmc]:mmc_rescan_try_freq:1900 mmc0: eMMC completed
[    0.907053]  Succsesfuly Created
[    0.932932] ashmem: initialized
[    0.951150] squashfs: version 4.0 (2009/01/31) Phillip Lougher
[    0.959489] Installing knfsd (copyright (C) 1996 okir@monad.swb.de).
[    0.967248] NTFS driver 2.1.30 [Flags: R/O].
[    0.972224] ROMFS MTD (C) 2007 Red Hat, Inc.
[    0.976782] fuse init (API version 7.17)
[    0.982235] msgmni has been set to 1364
[    0.987310] io scheduler noop registered
[    0.991269] io scheduler deadline registered
[    0.995671] io scheduler cfq registered (default)
[    1.000864] Serial: 8250/16550 driver, 4 ports, IRQ sharing disabled
[    1.007549] serial8250: ttyS0 at I/O 0xfd201300 (irq = 192) is a 16550
[    1.014478] serial8250: ttyS1 at I/O 0xfd220c00 (irq = 231) is a 16550
[    1.021386] serial8250: ttyS2 at I/O 0xfd220d00 (irq = 242) is a 16550
[    1.040221] brd: module loaded
[    1.049559] loop: module loaded
[    1.054052] nbd: registered device at major 43
[    1.070176] PPP generic driver version 2.4.2
[    1.075042] PPP Deflate Compression module registered
[    1.080131] PPP BSD Compression module registered
[    1.085569] PPP MPPE Compression module registered
[    1.090402]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24
[    1.094941] tun: Universal TUN/TAP device driver, 1.6
[    1.100022] tun: (C) 1999-2004 Max Krasnyansky <maxk@qualcomm.com>
[    1.106802] MStar xHCI init...
[    1.109939] xHCI_560000
[    1.112478] Mstar-xhci-1 H.W init
[    1.115819] Mstar_xhc_init version:20130904
[    1.133145] BC disable
[    1.135626] Mstar-xhci-1 Mstar-xhci-1.0: Mstar xHCI Host Controller
[    1.141941] Mstar-xhci-1 Mstar-xhci-1.0: new USB bus registered, assigned bus number 1
[    1.150135] Mstar-xhci-1 Mstar-xhci-1.0: irq 222, io mem 0xfd320000
[    1.156537] usb usb1: New USB device found, idVendor=1d6b, idProduct=0002
[    1.163360] usb usb1: New USB device strings: Mfr=3, Product=2, SerialNumber=1
[    1.170610] usb usb1: Product: Mstar xHCI Host Controller
[    1.176033] usb usb1: Manufacturer: Linux 3.1.10 mstar_xhci_hcd
[    1.181977] usb usb1: SerialNumber: mstar
[    1.186848] hub 1-0:1.0: USB hub found
[    1.190654] hub 1-0:1.0: 1 port detected
[    1.195091] Mstar-xhci-1 Mstar-xhci-1.0: Mstar xHCI Host Controller
[    1.201409] Mstar-xhci-1 Mstar-xhci-1.0: new USB bus registered, assigned bus number 2
[    1.209445] usb usb2: New USB device found, idVendor=1d6b, idProduct=0003
[    1.216269] usb usb2: New USB device strings: Mfr=3, Product=2, SerialNumber=1
[    1.223523] usb usb2: Product: Mstar xHCI Host Controller
[    1.228946] usb usb2: Manufacturer: Linux 3.1.10 mstar_xhci_hcd
[    1.234892] usb usb2: SerialNumber: mstar
[    1.239697] hub 2-0:1.0: USB hub found
[    1.243497] hub 2-0:1.0: 1 port detected
[    1.248720] mousedev: PS/2 mouse device common for all mice
[    1.256079] lirc_dev: IR Remote Control driver registered, major 253
[    1.262563] IR NEC protocol handler initialized
[    1.267120] IR RC5(x) protocol handler initialized
[    1.271936] IR RC6 protocol handler initialized
[    1.276490] IR JVC protocol handler initialized
[    1.281043] IR Sony protocol handler initialized
[    1.285684] IR RC5 (streamzap) protocol handler initialized
[    1.291280] IR MCE Keyboard/mouse protocol handler initialized
[    1.297198] IR LIRC bridge handler initialized
[    1.301671] Linux video capture interface: v2.00
[    1.306483] gspca: v2.13.0 registered
[    1.310406]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vcvideo
[    1.316185] USB Video Class driver (1.1.1)
[    1.321466] device-mapper: uevent: version 1.0.3
[    1.326821] device-mapper: ioctl: 4.21.0-ioctl (2011-07-06) initialised: dm-devel@redhat.com
[    1.335599] mmcblk0: mmc0:0001 4FPD3R 3.64 GiB
[    1.340350] mmcblk0boot0: mmc0:0001 4FPD3R partition 1 4.00 MiB
[    1.346547] mmcblk0boot1: mmc0:0001 4FPD3R partition 2 4.00 MiB
[    1.353115] emmc_partition()
[    1.356645]  [emmc]Start_block=14336, block_count=1024
[    1.361865] Start_block=15360, block_count=16384
[    1.366511] Start_block=31744, block_count=8192
[    1.371070] Start_block=39936, block_count=1040384
[    1.375886] Start_block=1080320, block_count=4194304
[    1.380877] Start_block=5274624, block_count=1048576
[    1.385869] Start_block=6323200, block_count=1048576
[    1.391366] Start_block=7371776, block_count=122880
[    1.396278] Start_block=7494656, block_count=32768
[    1.401097] Start_block=7527424, block_count=16384
[    1.405915] Start_block=7543808, block_count=4096
[    1.410643]
[    1.412139]  mmcblk0: p1 p2 p3 p4 p5 p6 p7 p8 p9 p10 p11emmc_partition()
[    1.425072] 0x0
[    1.426870]  mmcblk0boot1: unknown partition table
[    1.432694] emmc_partition()
[    1.436115] 0x0
[    1.437912]  mmcblk0boot0: unknown partition table
[    1.444069]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sbhid
[    1.449681] usbhid: USB HID core driver
[    1.454402] logger: created 256K log 'log_main'
[    1.459257] logger: created 256K log 'log_events'
[    1.464268] logger: created 256K log 'log_radio'
[    1.469182] logger: created 256K log 'log_system'
[    1.475055] Mstar_emac: [ PHY Addr ] ==> :0
[    1.479326] Mstar_emac: alloRAM_VA_BASE = 0xEC200000 alloRAM_PA_BASE= 0x31600000  alloRAM_SIZE= 0x100000
[    1.489727] RBQP_BASE = 31604000
[    1.494014] >> [sdmmc] ms_sdmmc Driver Initializing...
[    1.499918] >> [sdmmc_0] Get CD => (0)
[    1.503751] >> [sdmmc_0] CDZ use Ext GPIO IRQ: 217
[    1.508573] >> [sdmmc_0] Probe Devices...(Ret:0)
[    1.516375] [4294892584][MAD_ALSA][001709]     <6>Linux Kernel Version : 3.1.10
[    1.523730] [4294892586][MAD_ALSA][001710]     <6>ALSA Kernel Version : 1.0.24
[    1.530984] [4294892588][MAD_ALSA][001711]     <6>MStar ALSA Driver Version : 3.1.5
[    1.538672] [4294892590][MAD_ALSA][001712]     <6>Initiate MStar ALSA driver engine
[    1.546357] [4294892592][MAD_ALSA][001581]     <6>Go to register MStar ALSA driver
[    1.556026] [4294892594][MAD_ALSA][001645]     <6>MStar ALSA driver is registered to slot 0
[    1.564642] [4294892596][MAD_ALSA][001916]     <6>Initiate MStar ALSA core driver (customized)
[    1.573299] [4294892598][MAD_ALSA][000279]     <6>Hal Driver 'MAD KAISER' is hooked.
[    1.581074] [4294892600][MAD_ALSA][000280]     <6>MStar Core Version : 3.1.5
[    1.589314] Mstar_gmac: Wrong PHY Addr, maybe MoCA?
[    1.594289] Mstar_gmac: alloRAM_VA_BASE = 0xEC400000 alloRAM_PA_BASE= 0x31700000  alloRAM_SIZE= 0x100000
[    1.605994] MStar SATA Host Controller Probe
[    1.611318] scsi0 : mstar_sata
[    1.615030] ata1: SATA max UDMA/133 irq 229
[    1.622310]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snd-usb-audio
[    1.628530] ALSA device list:
[    1.631522]   #0: MStar MPEG Audio Decoder No.00
[    1.636641] oprofile: using arm/armv7-ca9
[    1.641057] oprofile: using timer interrupt.
[    1.645377] AOP:Oprofile Driver init done
[    1.649545] Netfilter messages via NETLINK v0.30.
[    1.654359] nf_conntrack version 0.5.0 (10916 buckets, 43664 max)
[    1.661062] ctnetlink v0.93: registering with nfnetlink.
[    1.666416] NF_TPROXY: Transparent proxy support initialized, version 4.1.0
[    1.673405] NF_TPROXY: Copyright (c) 2006-2007 BalaBit IT Ltd.
[    1.679916] ip_tables: (C) 2000-2006 Netfilter Core Team
[    1.685426] TCP cubic registered
[    1.690189]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0
[    1.695661] ip6_tables: (C) 2000-2006 Netfilter Core Team
[    1.701117] IPv6 over IPv4 tunneling driver
[    1.706324]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7
[    1.710848]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5
[    1.715474] Bridge firewalling registered
[    1.719526] 8021q: 802.1Q VLAN Support v1.8
[    1.723764] VFP support v0.3: implementor 41 architecture 3 part 30 variant 9 rev 3
[    1.733882] drivers/rtc/hctosys.c: unable to open rtc device (rtc0)
[    1.740394] [SERIAL INPUT MANAGE] Managed tty_struct(.name:ttyS0) Setup!!!
[    1.747392] [SERIAL INPUT MANAGE] disable_serial : ~~bye(len:5)
[    1.753343] [SERIAL INPUT MANAGE] enable_serial : (len: 0)
[    1.758854] [KDEBUGD] enter : _MStar
[    1.758858]
[    1.937683] ata1: SATA link down (SStatus 0 SControl 300)
[    1.943433] Freeing init memory: 288K
[    1.948539] [SERIAL INPUT MANAGE] Managed tty_struct(.name:ttyS0) is freed !!!
[    1.959025] init (1): /proc/1/oom_adj is deprecated, please use /proc/1/oom_score_adj instead.
[    2.100621] init: could not open /dev/keychord
[    2.105320] [SERIAL INPUT MANAGE] Managed tty_struct(.name:ttyS0) Setup!!!
[    2.112465] [SERIAL INPUT MANAGE] disable_serial : ~~bye(len:5)
[    2.118426] [SERIAL INPUT MANAGE] enable_serial : (len: 0)
[    2.123949] [KDEBUGD] enter : _MStar
[    2.123953]
[    2.129230] [SERIAL INPUT MANAGE] Managed tty_struct(.name:ttyS0) is freed !!!
[    2.136607] [SERIAL INPUT MANAGE] Managed tty_struct(.name:ttyS0) Setup!!!
[    2.143603] [SERIAL INPUT MANAGE] disable_serial : ~~bye(len:5)
[    2.149559] [SERIAL INPUT MANAGE] enable_serial : (len: 0)
[    2.155072] [KDEBUGD] enter : _MStar
[    2.155077]

             A N D R O I D

[    2.169719] [SERIAL INPUT MANAGE] Managed tty_struct(.name:ttyS0) is freed !!!
[    2.177016] init: open /dev/block/mmcblk0boot1 accret:0
[    2.183488] init: open /dev/block/mmcblk0boot1 accret:0
[    2.189834] init: mac: 00:24:68:d0:30:65
[    2.193798] init: sn: 02070015500132390
[    2.197671] init: pangym serialno readret = 00:24:68:d0:30:65
[    2.203536] init: pangym serialno sn = 02070015500132390
[    2.208999] init: serialno stbid = 0010039901C000311550070000132390
[    2.255037] EXT4-fs (mmcblk0p4): mounted filesystem with ordered data mode. Opts: journal_checksum
[    3.026914] EXT4-fs (mmcblk0p5): 176 orphan inodes deleted
[    3.032477] EXT4-fs (mmcblk0p5): recovery complete
[    3.063211] EXT4-fs (mmcblk0p5): mounted filesystem with ordered data mode. Opts: journal_checksum
[    3.086232] EXT4-fs (mmcblk0p7): recovery complete
[    3.091320] EXT4-fs (mmcblk0p7): mounted filesystem with ordered data mode. Opts: journal_checksum
[    3.106944] EXT4-fs (mmcblk0p8): mounted filesystem with ordered data mode. Opts: journal_checksum
[    3.131854] EXT4-fs (mmcblk0p9): recovery complete
[    3.136946] EXT4-fs (mmcblk0p9): mounted filesystem with ordered data mode. Opts: journal_checksum
[    3.177402] EXT4-fs (mmcblk0p10): recovery complete
[    3.182585] EXT4-fs (mmcblk0p10): mounted filesystem with ordered data mode. Opts: journal_checksum
[    3.215779] UMP: UMP device driver  loaded
[    3.296877] Mali: Mali device driver loaded
shell@android:/ $ TVOS *checkPoint*
wifi_load_driver RTL8188ETV
startSupplicant RTL8188ETV

楼主:
唉~~~这个码单也太长了~

网友:
看了下日志,bootarg设置可能有问题,可以尝试用printenv导出当前的env设置,再用resetenv或者env reset和env save或者saveenv重置一下
记得把printenv的env内容全部复制出来,备份,万一搞砸了还可以手动设置还原回去
另外检查一下提到的boot.ini在什么位置,一般在boot分区里面,系统里面挂载点为/boot,文件内容是否有误

楼主:
Kaiser# printaw
Unknown command 'printaw' - try 'help'
Kaiser# uboot
Unknown command 'uboot' - try 'help'
Kaiser# printenv
51OnRam=0
E_DFB_FRAMEBUFFER_ADR=0x1694D000
E_DFB_FRAMEBUFFER_LEN=0x1200000
E_MMAP_ID_GOP_FB2_ADR=0x19339000
E_MMAP_ID_GOP_FB2_LEN=0x12FC00
E_MMAP_ID_JPD_READ_ADR=0x1303C400
E_MMAP_ID_JPD_READ_LEN=0x50080
E_MMAP_ID_JPD_WRITE_ADR=0x1308C480
E_MMAP_ID_JPD_WRITE_LEN=0x3FC000
E_MMAP_ID_MAD_DEC_ADR=0x11EC0000
E_MMAP_ID_MAD_DEC_LEN=0x380000
E_MMAP_ID_MAD_R2_ADR=0x11B80000
E_MMAP_ID_MAD_R2_LEN=0x140000
E_MMAP_ID_MAD_SE_ADR=0x11CC0000
E_MMAP_ID_MAD_SE_LEN=0x200000
E_MMAP_ID_NUTTX_MEM_ADR=0x12C40000
E_MMAP_ID_NUTTX_MEM_LEN=0x480000
E_MMAP_ID_PHOTO_INTER_ADR=0x13488480
E_MMAP_ID_PHOTO_INTER_LEN=0x630000
E_MMAP_ID_PM51_USAGE_MEM_ADR=0x0
E_MMAP_ID_PM51_USAGE_MEM_LEN=0x10000
E_MMAP_ID_PVR_DOWNLOAD_ADR=0x12C40000
E_MMAP_ID_PVR_DOWNLOAD_LEN=0x480000
KERNEL_PROTECT=DRAM_SIZE1=0x20000000 DRAM_SIZE2=0x20000000
MIRROR_ON=0
MIU0_GROUP_PRIORITY=1:0:2:3
MIU0_GROUP_SELMIU=0000:0000:2020:03C0
MIU1_GROUP_PRIORITY=1:0:2:3
MIU1_GROUP_SELMIU=0000:0000:34E3:4000
MS_MEM=LX_MEM=0x11400000 EMAC_MEM=0x100000 GMAC_MEM=0x31700000,0x100000 DRAM_LEN=0x20000000 LX_MEM2=0xA0000000,0x1A700000 LX_MEM3=0xC0000000,0x0
MstarUpgrade_complete=0
ROOT=root=/dev/ram rw rootwait
UARTOnOff=on
autoresolution=true
bPolPWM=0x0
baudrate=115200
board_crc=5B44586E
bootargs=console=ttyS0,115200 androidboot.console=ttyS0 root=/dev/ram rw rootwait init=/init LX_MEM=0x11400000 EMAC_MEM=0x100000 GMAC_MEM=0x31700000,0x100000 DRAM_LEN=0x20000000 LX_MEM2=0xA0000000,0x1A700000 LX_MEM3=0xC0000000,0x0 CORE_DUMP_PATH=/data/core_dump.%p.gz delaylogo=true BOOTLOGO_IN_MBOOT ENV_VAR_OFFSET=0x1E0000 ENV_VAR_SIZE=0x10000 ENV=SERIAL SECURITY=OFF rate1080=0  autotest=true hsl=true rate480=151653903 reproducerate=151653903 resolution=DACOUT_480P_60
bootcmd=mmc read.p 0x25000000 boot 0x00400000; bootm 0x25000000; custar
bootdelay=true
bootlogo_gopidx=2
bootlogo_gopidx_sc=5
bootmode=boot
bootscript=echo Running bootscript from mmc${mmcdev} ...; source ${loadaddr}
console=ttyS2,115200n8
db_crc=E8F02F05
db_table=1
dc_poweroff=0
ethaddr=00:24:68:d0:30:65
factory_poweron_mode=direct
fileaddr=3CCFAA78
filesize=BF52
info_exchange=spi
ipaddr=10.10.31.55
loadaddr=0x82000000
loadbootscript=fatload mmc ${mmcdev} ${loadaddr} boot.scr
loaduimage=fatload mmc ${mmcdev} ${loadaddr} uImage
logo=1
logo_crc=8B8B54C3
mmcargs=setenv bootargs console=${console} vram=${vram} root=${mmcroot} rootfstype=${mmcrootfstype}
mmcboot=echo Booting from mmc${mmcdev} ...; run mmcargs; bootm ${loadaddr}
mmcdev=0
mmcrelwr=2
mmcroot=/dev/mmcblk0p2 rw
mmcrootfstype=ext3 rootwait
mmcslcmode=0
music=0
music_crc=506D871E
music_vol=0x14
panel_crc=E7B1C07D
panel_name=DACOUT_480P_60
panel_path=/config/panel/DACOUT_480P_60.ini
pnl_pwmch=2
recoverycmd=mmc read.p 0x25000000 recovery 0x00800000; bootm 0x25000000
reproducerate1080=0
reproducerate480=151653903
reproducerate576=0
reproducerate720=235870490
resolution=0
resolution_reset=0
serialno=00BJ0400000100301550002468d03065
serverip=10.10.31.49
stderr=serial
stdin=serial
stdout=serial
swing_level=250
sync_mmap=0
thirdpartydtv=0
u16DivPWM=0x0
u16MaxPWMvalue=0x0
u16MinPWMvalue=0x0
u32PWMDuty=0x0
u32PWMPeriod=0x0
ubispeedup=UBI
upgrade_mode=null
usbtty=cdc_acm
verify=n
vram=16M

Environment size: 3357/65532 bytes
Kais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