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电缆故障测距仪测试网线 看看各组线的实际长度

楼主(2024-05-29):
这周休假,在家闲的无聊,找了箱网线测试下长度,看看各组线的实际长度

这个网线是工程上剩下来的,虽然是5类线,但是做工很好

使用的这台仪器是测试电缆故障点的,开路短路故障都可以测试,可以测试各种绝缘材料的导线,最长可以测试100KM的导线
剥出纤芯,先测试一下这根网线的全长,这箱网线被我用过几次,剪掉了不少

网线全长272.3米,接下来测试第一对,
橙色导线长度为296.4米

绿色这一对长度为305.5米

蓝色对 长度310.5米  4对线中最长的

棕色对 长度289.4米

为啥网线中的4对线长度有差距呢?可能是棕色在百兆网络中不派用场,所以他的绞合比较稀疏,这样可以降低成本,

我剥了一段线出来,数了一下相同长度的绞合次数 蓝色11 橙色7 绿色10 棕色6
其中棕色绞合的最为稀疏,但是不明白,为什么橙色也如此稀疏,按理来说应该1236这3对纤芯绞合的密一些

这根网线测试下来千兆可以跑满,和普通6类线没啥区别

到此结束  O(∩_∩)O~

网友A:
还有这宝贝,工程布线必备工具啊。

网友B:
看质量一般,外面的屏蔽都没有,我们这水电标配的线都是带屏蔽的,而且屏蔽层包得还挺严实,里面附带一根铜丝和编织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这宝贝,工程布线必备工具啊。

这玩意主要用在高低压电缆的故障测试中,配套几个设备相互配合,这小东西价格不便宜,市场价1.5W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质量一般,外面的屏蔽都没有,我们这水电标配的线都是带屏蔽的,而且屏蔽层包得还挺严实,里面附带一根铜丝和 ...

看倒数第二张图,这个带铝箔屏蔽层,很厚实,纤芯很粗的,做工看着还不错

网友:
这网线不错了,我自己家里用的都没有这么好。。。

网友A:
这个测量时,两根线另一头要拧在一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测量时,两根线另一头要拧在一起吗?

不需要,开路测量就行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测量时,两根线另一头要拧在一起吗?

不用。我以前那个24口交换机也有这个功能,不过没这么精确,是用快速脉冲然后测第一个回弹波接收时间,然后距离=时间*速度/2,不同材质的线速度有点区别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倒数第二张图,这个带铝箔屏蔽层,很厚实,纤芯很粗的,做工看着还不错 ...

我家里当时装修也是用这种,确实算不错了,反正家用用不了多少米,就买好一点的。中间那个铁丝做网线口时被捅破指头几次

网友:
高射炮打蚊子啊这是
测网线,精明鼠就够用了
双绞线影响了测量的精度,

网友:
一舟网线,仪器都挺好

网友:
怎么会相差这么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不用。我以前那个24口交换机也有这个功能,不过没这么精确,是用快速脉冲然后测第一个回弹波接收时间,然 ...

测量用的回波时间计算长度这个道理我懂,就是没搞懂它发出的脉冲信号是遇到什么才返回的?线路电容对这个波没有影响吗?

网友:
一直以为里面的线长度都一样

网友:
这个跑线路超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量用的回波时间计算长度这个道理我懂,就是没搞懂它发出的脉冲信号是遇到什么才返回的?线路电容对这个 ...

开路或者短路都有波形返回,不一样的介质波形都有区别

网友:
这个宝贝不错啊

网线各芯实际长度还真不一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量用的回波时间计算长度这个道理我懂,就是没搞懂它发出的脉冲信号是遇到什么才返回的?线路电容对这个 ...

波遇到传播速度变化介质面都会反射,不止电磁波,土木工程里面用机械波测断桩一样原理。

网友:
质量不错的网线,很有用的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