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看不懂了,笔记本电脑怎么会显示8个内存插槽?这是有多少内存插槽的意思

楼主(2024-05-29):
看不懂了

买了个新电脑,想看看里面有多少内存插槽,是单条还是双条
看不懂看不懂啊,不知道是什么个情况了,不想拆电脑
哪位大哥帮解答一下,小的在这里感谢了

想简单通过系统了解一下,百度关键字“查看电脑有多少内存插槽”,于是显示如下内容

打开首个链接:https://www.jb51.net/os/win11/850103.html
并使用里面介绍的方法看了一下
1,使用任务管理器查看

2,使用命令行查看

均显示8个内存插槽,但我的是笔记本电脑,怎么可能存在那么多内存插槽
用第三方工具查看
1,AIDA64查看,显示4个插槽的意思吧

2,CPUZ查看,显示到插槽#8

楼主:
查官网查到了

网友A:
应该是芯片组所支持的插座

网友:
笔记本有这么多内存插槽??

网友:
显示的是芯片通道吧,实际上还是亲自看槽才靠谱,有一些完全没有可以更换的

网友:
卧槽,8个内存插槽,现在笔记本这么牛逼了吗。

网友:
笔记本8个内存插槽,这么多??不能根据主板型号搜图看吗

网友B:
笔记本拆开看,
不就知道了,
实际可扩充插槽是几个。

网友C:
太新了,没检测对?

网友D:
笔记本正常是二插槽,据多!毕竟空间有限!

网友E:
有可能是内存芯片直接焊到主板上,每个芯片占一个通道?

网友F:
电路板精简秃噜皮也焊不上这些插槽吧!笔记本电脑内部空间寸土寸金

网友:
笔记本电脑内部空间  最多2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芯片组所支持的插座

查了官网,官网上显示板载内存,无插槽,有意思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路板精简秃噜皮也焊不上这些插槽吧!笔记本电脑内部空间寸土寸金

查官网,显示板载内存,无插槽,不知道是怎么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可能是内存芯片直接焊到主板上,每个芯片占一个通道?

查了官网,显示板载内存,无插槽,估计和您讲的一样,每个芯片占一个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笔记本正常是二插槽,据多!毕竟空间有限!

哈,我本来也是和您的想法是一样的,结果查了官网,显示无插槽,是板载内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太新了,没检测对?

也没想明白,但查官网显示板载内存,无插槽,但那个aida64显示四个,估计是检测问题了吧。或者就是对这个板载内存识别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笔记本拆开看,
不就知道了,
实际可扩充插槽是几个。

查官网,官网显示板载内存,无插槽

网友:
芯片最多支持8个通道,但不一定全部在硬件上体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