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轩逸经典缝制真皮方向盘

楼主(2024-05-29):
方向盘光滑滑的,手感不好,同事说套个真皮,套的感觉大了点,还是买个定制的真皮缝,今天下午有空,缝了三小时多,效果不错

网友A:
当初缝这玩意花了近2个小时,不到1年时间左边被盘的掉皮了。。。
手动挡单手盘

网友:
看效果还行啊...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当初缝这玩意花了近2个小时,不到1年时间左边被盘的掉皮了。。。

10块20块直接买个成品套上去得了,松一点就松一点无所谓...

网友C:
挺手巧的,不过我不喜欢用方向盘套。

网友D:
我那小破车好像出厂就是真皮的了,10多年了,手感还行

网友:
用红线好看一些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0块20块直接买个成品套上去得了,松一点就松一点无所谓...

不是松不松的事直接套的那个套上太粗,手缝这个皮薄,就会很细,握的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初缝这玩意花了近2个小时,不到1年时间左边被盘的掉皮了。。。
手动挡单手盘 ...

我这个是头层皮,边是直接打孔自己线缝的,不是车线边的二层皮。质量看后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松不松的事直接套的那个套上太粗,手缝这个皮薄,就会很细,握的舒服。。。。 ...

因为用过朋友车,就是套的,感觉大,手不好握,原车又太细,这个手工缝上去,刚刚好,并且是头层皮,手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挺手巧的,不过我不喜欢用方向盘套。

新车,开2星期了,没有套滑溜溜的,不安全,套的大,这个刚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那小破车好像出厂就是真皮的了,10多年了,手感还行

我这个低配,什么都没有,自己整下

楼主:
个人喜好吧,我喜欢黑的,不带孔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用过朋友车,就是套的,感觉大,手不好握,原车又太细,这个手工缝上去,刚刚好,并且是头层皮,手感 ...

大兄弟你是懂的,我买了个套的开了一圈就扔了,然后就买个手缝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是头层皮,边是直接打孔自己线缝的,不是车线边的二层皮。质量看后来了 ...

后来的模样应该都和我一样,表面脱皮,也可能是我平时单手盘的习惯导致,但是日晒加上摩擦都应该会脱皮。。。。。

网友:
缝这玩意是真麻烦

网友:
手艺不错,缝的很好,是不是买的质量不是太好,下这么大功夫,买个质量好好的。

网友:
h还是不太喜欢方向盘套

网友:
30块钱的是真皮吗

网友:
原车带的好像就是真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