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棉被怎么塞进去?

楼主(2024-05-29):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收棉被的时候,每次都是无解。因为衣橱上方有个承重梁,挡住了衣橱上面柜子三分之一的入口,每次塞被子都是千辛万苦。前几天买了一个真空袋,准备把被子抽瘪了放进去,结果发现被子瘪了就变硬了,更不好放。

网友:
先塞进去,然后再抽真空。

网友A:
床箱里不能放???

----------------------------

网友B:
平放进去,再转方向

网友:
这个样子的还真不好放啊。

网友:
整理下再放

网友:
答案:卷成圆柱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床箱里不能放???



我个人不建议床下面放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平放进去,再转方向

长度长了一点,不好放

网友:
棉被别叠成这样,叠成长条状,高度控制在柜子高度的1/3到1/2,准备一块面积相当的薄板或者纸板也行,先放第一床在薄板上,然后将薄板抬高让第一床棉被直接进入被挡住的空间,下面在放第二第三床棉被。

网友:
长着叠,这样薄点

网友:
抽真空 但是别抽太多了

网友:
抽真空,一边抽一边往合适的形状叠

网友C:
方向不对。直接放进去,靠在背后面就行了。不要转过来靠左右。。

网友:
是不是有模版,再抽真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方向不对。直接放进去,靠在背后面就行了。不要转过来靠左右。。

那就放不了几床

网友:
叠长一点平着放多好,为啥一定要立着放呢,

网友:
真空袋你不会用,要边抽边调整形状

网友:
这是个调正大小方向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