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APC back UPS 650

楼主(2024-05-29):
2017年为NAS配的,离家十来天,半夜回家开门听见滋滋声,四处寻找,发现是UPS的声音,按开关没有用,只有断电,世界终于清静了。今天有时间,拆开看看。产地菲律宾,电池是越南的。做工比较差,搬动时感觉内部有东西在晃动,打开发现所有配件都没有螺丝固定,包括那个大变压器和电池。估计是电池坏了,电压只有6.26伏。不想换电池了,需要再增加投资80块。还能用来改装什么东西呢?

网友A:
改啥啊,直接出给有需要的人...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啥啊,直接出给有需要的人...



前面从车上换了个瓦尔塔电瓶下来,可以直接接上当备用电源了。

网友:
我也有一个,连接电脑的接口是网线一样的,不过有10p,用接线图,还没有改。没买电池,想搞钛锂电池。现在用的是1000规格的,24v磷酸铁锂电池气温低了不太好

网友:
也有个类似的吃灰很多年了

网友B:
有一个同款的,电池坏了后,换一个超威12V20AH的电池,电池外置。用了好多年(一共用7-8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一个同款的,电池坏了后,换一个超威12V20AH的电池,电池外置。用了好多年(一共用7-8年) ...

请问这种原配7ah或者9ah的ups,改大容量电池还会正常工作吗,工作时间真的是按比例延长,到了时间仍然有电也不会关机吗。

网友:
汽车电瓶充电器,功率有点低

网友:
改车载逆变

网友D:
功率有点低!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这种原配7ah或者9ah的ups,改大容量电池还会正常工作吗,工作时间真的是按比例延长,到了时间仍然有 ...

12×55÷300=2.2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这种原配7ah或者9ah的ups,改大容量电池还会正常工作吗,工作时间真的是按比例延长,到了时间仍然有 ...

工作是正常的,电池估计用不到20AH,具体的我没有测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功率有点低!

12×55=660,0.66度电

网友(2024-09-04):
不错,车载带不动300w吧

网友:
你好楼主,淘的同款刚换电池正常使用,就问一下你的外壳摸起来有温度吗,我有点温热,第一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