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新人首次发帖,维修康佳LED50KIIA有声音黑屏故障

楼主(2024-05-29):
本人维修新人,纯爱好者一名,平时帮朋友亲戚维修小东西,首次发帖,有不妥之处请版主告知

5.1休息在家,亲属打电话说液晶电视有声无影,过去看了一下,暗处用强光照屏幕发现有图像,初步判断灯条损坏
剩下的就没有技术含量了,就是要心细,其他就是慢慢拆了

机器的型号

拆开背板,内部的结构

电源板

视频板

遥控板

音响

固定液晶版的固定条

排线拆下来

面板拆出

用透明胶把面板取下来

取下后,这些东西不要用手去碰,顺序不要打乱

灯条上有几个灯珠不亮了,触发了保护,灯条无电源了,我曾经维修过一个夏普的液晶电视,也是灯条损坏,保护是直接不能开机

以下为安装灯条后,开始进行组安装

此为损坏的灯条

维修完成,忘了拍维修好后的照片了

网友:
总怕把这大玻璃弄裂了

网友A:
换了灯条,最好减小背光电流,可靠一些。

网友:
很多电视机里面有背光亮度设置,默认都是100%,减小到50%就行了。

网友:
拆解很详细,感谢分享

网友:
别闹 这还爱好,可以开店了。厉害

网友:
维修过程细致有章法条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了灯条,最好减小背光电流,可靠一些。

这个真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