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载盒子(大弛精灵)硬改4G运存但系统还是只认2G

楼主(2024-05-29):
大弛精灵原本2G运存(4颗512组成 型号为镁光 D9SHD) 感觉有点小  心血来潮自己改了4G运存(4颗1G组成 型号为镁光D9SDQ)     结果系统还是只识别2G运存    希望大神指点迷津  怎样可以识别

网友A:
好像要改固件    之前有个类似的博主发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要改固件    之前有个类似的博主发过

有哪个博主发的链接不

网友B:
有可能要改外围电路,也有可能要改BOOTLOADER或者固件...

网友C:
如果主板不支持跳线识别,那就只有改BOOT了。

网友D:
好象要清空后重新刷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象要清空后重新刷机

已经擦除  并重新刷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要改外围电路,也有可能要改BOOTLOADER或者固件...

外围电路不知怎么改啊    boot文件也不会改   本人小白 纯属爱好 希望大神显神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主板不支持跳线识别,那就只有改BOOT了。

Boot文件自己不会改    望大神赐教

网友:
好像以前有篇类似文章,讲的是要修改固件,清空后刷机

网友:
是不是要刷个机,在系统安装的时候正确识别硬件驱动正常才行

网友E:
单粒1gb ddr3还有单晶问题,参考兆能m2改1g的帖子,芯片支持性非常差,建议别搞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单粒1gb ddr3还有单晶问题,参考兆能m2改1g的帖子,芯片支持性非常差,建议别搞 ...

我看了颗粒参数差不多  我才换的

网友:
好像要改固件

网友:
帮顶一下,持续关注~~~

网友:
不懂,学习一下

网友:
我估计是周边有跳线电阻

网友:
这明显是firmware或系统问题,先查下板子或系统最大支持的内存大小,这个和32位版本的Windows 7通常只能支持最多4GB的RAM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