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修理一个杂牌打气筒

楼主(2024-05-29):
邻居的一个打气筒,之前坏了管子,听了我的建议上网买了管子换了修好了,结果没用两天又坏了,底座那里掉了。刚好那天我没在家,他也没打算让我修就直接下单买了个新的。后面我用704尝试能不能粘上,结果一打气就崩了,最后使出大法修复。

▼筒身和底座分离了,这玩意坑爹的地方在于底座和筒身是用胶水粘的,铁和塑料用胶水粘一起,打气的时候筒身发热,热胀冷缩胶水就容易裂开了,毕竟两种材料膨胀系数应该不一样。

▼有个小储气罐,上面带个压力表。

▼胶水是黄色的,上面白色的是我后面涂的704,如果是铸工胶应该能粘住吧?

▼胶水不靠谱,后面想到了一个办法,找出以前拆打印机得到的铁片。

▼看看打气筒底座,两边有两个孔,孔距中心约2.5cm左右。

▼准备切一段铁片

▼最后切成这样,底座孔3.5mm,铁皮打的3mm孔,这得打4mm才行,因为要上螺丝。

▼最后重新再裁一块铁皮,为了省事用铁皮剪。

▼这下合适了

▼筒身侧面开孔穿过铁皮,过程忘了拍一张图了。

▼打磨一下用焊锡把铁皮焊到筒身上面

▼涂满704准备怼上去

▼最后的效果就这样,又螺丝拉住,筒身应该不会掉了。

第二天测试了一下,打了两个车轮没问题,能用多久就不知道了,先这样吧,下回再漏气的话弄点铸工胶把它粘住。

网友:
还是买个电动充气的,方便

网友A:
感觉用玻璃胶是不是比704更适合?

网友:
国家现在在推以旧换新,你这么做已经违法了知道不?

网友:
还是得买好的啊 我买了个欧耐的 用了好几年了 我天天带着

网友:
是个狠人,这焊接 的着实让人惊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用玻璃胶是不是比704更适合?

玻璃胶应该会好点,但要买就不划算了,刚试了一下好像气嘴又有点漏气,山寨货真不行啊。。。

网友:
我有个这种带气压计的打气筒,挺好用的,因为我有公路车,要打到120psi,像这款表顶100不考虑,直接不修了

网友B:
这种打气筒的皮碗耐用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打气筒的皮碗耐用不?

没拆过里面不清楚,不过这种打气筒坏得最多的就是气管和气嘴,皮碗好像很少坏。

网友:
还是得买好的

网友:
这种不抗造

网友:
现在这些气筒,真是工业垃圾,用不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打气筒的皮碗耐用不?

没有皮碗,就是一个O型圈,和喷水壶打气的那个结构一样的。

网友:
AB胶应该牢靠点

网友:
铸工胶能粘住

网友:
偶尔打个气够用了!!

网友:
你这方法确实牢靠了,只要用胶封住不漏气应该不会再掉出来了。

网友:
这焊锡用的多大功率的烙铁啊?应该是超出电路常用烙铁的作战能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