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价值4元的纯粹的工业垃圾

楼主(2024-05-29):
最近需要一个功率不大但是插孔要多的插排,本着勤俭节约的态度在某包拍了一个8位的,心想再差带个几百瓦也没问题,收到货直接刷新我的底线了。外壳软趴趴的,里面倒是用的铜条,但是真是叫铜皮也不为过,0.2mm*0.25mm得黄铜,铜条与接线柱竟然是插进去的,led指示灯也是没焊接直接压上的,地线那一条用的是铁皮,真是刷新底线了,拆完直接垃圾箱了,这玩意简直就是隐患

网友:
接个光猫、路由器之类的还是能用的

网友:
带500w没问题。

网友:
那个指示灯电阻居然没焊?

网友:
这种爪片式触点是最坑的,有很多所谓的弱电箱专用插座就是这种,插几次就松动了

网友:
价格便宜,插小电器还是值得的。。

网友:
我有一个用了好几年了,也是这个质量,就插几个鱼缸的过滤器和加热棒,我那个外壳是阻燃的就对付用了。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还是买好点的用安全点。

网友:
插几次就松动了

网友:
小功率凑活用吧

网友:
这个简直就是印刷制品。不过临时用用应该不错。就是外出用的,扔了,丢失了都不可惜的。

网友:
便宜玩意便宜用。

网友:
扔了有点可惜

网友:
也不是不能用

网友:
谢谢你替我买了个教训,差一点也购入了,价格太便宜,外衣穿的好。

网友:
带500w没问题

网友:
看外壳真漂亮!里面线真细!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主打小功率用!

网友:
给手机充电应该没问题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