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用BL-5C通用电池改造人体感应小夜灯最合适,容量能比自带的大5倍

楼主(2024-05-29):
找出以前的旧电池,比划了下,真是刚刚好,

BL5C电池,大量用于旧的诺基亚手机,普遍便宜,一些质量差,一些质量还可以,可是我用了另外的手机电池

网友:
1000mAh 的BL-5C算是比较好的了

楼主:
户外音箱也用的多

网友:
那个灯还在啊。我都买好几个改电池后都吃灰了

网友:
当年这个电池用的很广泛 手机 外置蓝牙导航  便携PND导航  卡片相机

网友:
这1000mah的应该有点虚,不过也可以了

网友:
这个电池用的很广泛 !

网友:
BL-5C应该是保有量最多的电池了吧

网友:
充电太麻烦了

网友:
这个电池有的质量可以  有的就是没用

网友:
曾经的收音机标配

楼主:
但是,一些小音响里充电部分没有4056...4057,很容易充坏电池

网友:
成本高了点

网友:
没看到改到里边的图片啊

网友:
我的也改了1000mah电池。小三极管压降太高达到0.6V,换成场管。有两种光色灯珠,改成并联。原亮度太低,电流不到100ma。改限流电阻使电流超过300ma。

网友:
这个电池可以用很久了

网友:
改电池增加续航,用着方 便

网友:
不见不散,朗琴都是比较好的音箱

网友:
BL-5C真是诺基亚经典的电池

网友:
小夜灯我都是用旧手机电池改的,自带保护板,旧物利用,拆下来的小聚合物可以做9v电池给万用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