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TX电源去除-12V的电流保护

楼主(2024-05-30):
一台旧电源,想改24V电压输出,但-12V只有0.3A的电流,想去除电流保护,不知如何改动。正12V的电压也有保护,如何去除保护?网上找到这个电源的电路图,可以参考。使用的是PS224U芯片作为保护电路。5脚和7脚是12V的电流保护检测脚。

网友A:
按这个图来看,-12v没有电流保护
另外,如果去除保护,强行带载必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这个图来看,-12v没有电流保护
另外,如果去除保护,强行带载必烧

-12好像是没看到保护电路,我用12V 接550电机也保护,12V怎么去保护呢? 改变检测端的电阻?

网友:
看你的图-12V应该是7912直接供电的,电流打了7912就保护,好像无解,
说实话,还不如买个24V的电源来的简单,而且也不贵,
如果真要改,比较麻烦,给12V加绕组,修改保护电路的取样电阻,

网友B:
PS224U

      待机时: 启动后:      待机:       启动:     待机:       启动:
1:    0v        4.1v        0.03v        4.60v        0v            0v
2:    0v        0.07v       0v           0v           0v           11.95v
3:    4.7v       0.6v       4.33v         0.10v        0v           11.92v
4:   3.89v       0v         3.02v         0v          0v            15.45v
5:  0v        11.04v       0v           11.72v       0v            11.94v
6:   3.77v      1.27v       3.70v         1.25v       0v             5.07v
7:  0v        11.8v       0v            10.49v       0v             5.05v
8:  0v        11.9v       0v            11.83v       0v             3.36v
9:  0v         0.09v      0v             0v         3.01v           0v
10: 0v        4.95v       0v            5.0v        0v              3.34v
11: 0v        3.3v        0v           1.25v        0v              4.67v
12: 0v       11.9v        0v          11.83v        0v            -11.99v
13: 0v        3.3v        0v           3.36v       4.34v            0.11v
14: 0v        5v          0v           5.07v       5.00v            5.00v
15: 4.49v   11.3v        4.41v        11.30v      -0.07v           -0.90v
16: 0v       5v          0v            4.67v       0.02v           10.80v
引脚功能: 1:电源良好信号输入PGI
2:地GND
3:故障保护输出开漏输出极FPO
4:远程开关控制输入PSON
5:12v(1)过流保护输入IS12A
6:电流检测设置RI
7:12v(2)过流保护输入IS12B
8:12v(2)过压/欠压保护VS12B
9:保护检测输入PEXT
10:5v 过流保护IS5
11:3.3v 过流保护IS33
12:12v(1)过压/欠压保护VS12A
13:3.3v 过压/欠压保护VS3.3
14:5v 过压/欠压保护VS5
15:电源供应VCC
16:电源良好输出(开漏输出)PGO

楼主:
引用 楼主:
-12好像是没看到保护电路,我用12V 接550电机也保护,12V怎么去保护呢? 改变检测端的电阻? ...

是的,已经买了,淘汰的电源,正好拿了学习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PS224U

      待机时: 启动后:      待机:       启动:     待机:       启动:

这个也查到了,但是不太会利用

楼主:
网上有视频,但是都是后期的电源,改变芯片6120B检测脚电阻,并接地后就可以使用-12v

网友:
找个二手24V工控电源筒单

网友C:
ATX电源的-12V本来就是设计给RS232通信接口提供负电压的,这路的稳压精度通常较差,特别是单磁放大结构的电源,况且这路单独带载也可能完全带不动,不建议用它当24V电源使用
如果需要24V电流超过0.1A,建议用主供电12V升压到24V
如果需要-12V电流超过0.1A,建议用主供电12V配合电荷泵电路,或者12V的降压电路使用buck-boost接法输出-12V,降压电路需满足输入耐压大于24V

楼主:
引用 网友C:
ATX电源的-12V本来就是设计给RS232通信接口提供负电压的,这路的稳压精度通常较差,特别是单磁放大结构的电 ...

感谢指导,还有很多知识要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