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BL0942 电能计量芯片制作电池内阻仪教程(续)

楼主(2024-05-30):
自从上次做了BL0942内阻仪后,又改了运放电路,重做了块板,换了开尔文大夹,夹紧减少接触电阻,但检测电平的波动始终还是0.0几毫伏的波动,应该是芯片自己内部运行电路的微小电压波动,稳定的话测毫欧级电阻的也就是+-1毫欧的变动,作为玩具级的测量仪测量结果已经是很好了,配合树莓派RP2040 zero迷你板,傻瓜式的烧录方式。

最近也学着在嘉立创EDA专业版画出原理图,终于凑出一张图纸.

图纸随便画的,可能还不完美还有不合理的地方,运放改了跟原先不一样,GS8552里面两个运放都用上,一个做基准电压,另个恒流反相放大1k方波信号,BL0942本身有检测电流功能,恒流也可以不用,去掉R5 电阻也可,如果不加运放,PWM方波直接进BL0942,也是可以测量,不过波动太大了,图中也留有测试插针PWM TEST,图纸中供电5V是RP2040板USB提供的,板的3.3v只提供给屏,加个1117 3.3v单独给BL0942,共地点是从RP2040的GND直接连,也就是插针3 GND,减少板线路的影响,也是可以接1117的GND,接不同GND短接夹子显示出的线阻值是不一样,用校准开关按一下即可,板上电阻尽量选精度1%, 检流电阻和分压电阻R9 R10 R13 R14 要求高点.

做的是双面洞洞板,双面都可以贴零件和连线,那种单面板不好用,容易掉铜层, BL0942 GS8552是贴片IC,不能直接焊在洞洞板,用8脚 10脚的转接板,8脚加个DIP8集成座,方便测试DIP直插类的运放,10脚转接板是双面,另一面得磨砂纸磨掉敷铜层,10脚转接板的洞对准洞洞板的洞贴紧,洞口加锡焊接就能俩板洞互连,8脚转接板洞洞脚用废集成脚焊接,不要用插针,难插还容易使座弹片变形。有打板经验的可以去搞板,不用像我这样麻烦。

单片机选用树莓派RP2040 zer迷你板,用它来运行程序,产生1k方波,驱动ssd1306或1315显示屏 ,连BL0942 RX TX接收数据,连接校准开关按键校准线阻清零,RP2040还有个最实用的功能就是你不用懂单片机编程,把生成好的UF2文件拉进树莓派盘符就完成烧录,SSD1306选带面板开关,也可用单屏的,另加个按键开关就可,不过带屏开关还是方便点。

开尔文夹最好用大夹,夹得紧还减少接触电阻,小夹不紧容易脱落,这玩具内阻仪对接触电阻很灵敏.

--

杜邦线连起来 ,如果是直接焊接线应该更好点

短接夹子,显示的总阻就是线阻,程序要减去线阻和检流电阻才是测量电阻的阻值,阻值也包括接触电阻,
夹不同的地方都有少许变化,可多次校对,按键按一秒校准,校准值写入EEPROM,调整内阻值显示趋于正负零前后。

接触良好的话,基准电阻阻值跟测量阻值趋于接近, 偏差大的就是线阻没调零或夹子接触电阻大了,重夹几次。
BL0942能检测毫伏级的电压,本身抗干扰能力弱,手摸线也会影响阻值。

用串口工具SSCOM 选4800 不接屏也可查看数据,不过中文显示有乱码,参考上上图

----------------------------------------------------------
嘿嘿-- 码字码图码代码不易,收点家元补补脑细胞

RP2040 UF2文件

ps:   装uf2文件有个不拔数据线小技巧,先按住reset,再按住boot,松开reset 再松开boot ,系统就是认出盘符,再把uf2文件拉进去盘就完成系统烧录

全网首次用BL0942电能计量芯片制作电池内阻仪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51598&fromuid=768940

全网首次BL0942电池内阻仪波动测试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52246&fromuid=768940

rp2040 微雪迷你板24路逻辑仪安装图示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48769&fromuid=768940

-----       2楼有更新!!!!

楼主:
    更新1:

      本想在嘉立创上试试画着打板,bl0942和gs8552直接焊板上,省掉转接板,但布局布线得乱七八糟的,
怎么画pcb还是不熟悉,干脆还是搞洞洞板, RP2040插在洞洞板上,取消了几条杜邦线,做完整洁好看多了 ,
不输打板,还是原来的配方还是熟悉的味道!

网友:
技术不 错,做的挺实 用

网友:
都是大神级别的

网友A:
我已经对内阻仪没兴趣。。。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已经对内阻仪没兴趣。。。鸟

盯上你的家元了,rp2040 gs8552你有了,1306也应该有,就差bl0942,花几块钱买几个玩玩玩

网友:
看到内阻仪或毫欧表在进化中,,,继续,标准再高一些
因为便于收纳的原因,我一直用小夹子,正规4线制受接触电阻的影响不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盯上你的家元了,rp2040 gs8552你有了,1306也应该有,就差bl0942,花几块钱买几个玩玩玩 ...

用淘金币兑红包撸元件啦,基本都能撸: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55628-1-1.html

网友:
爱好是动力,技术不错真会玩

网友:
感觉线有些细呀!!!

网友:
我草~这么牛逼!

网友:
很好的实践

网友:
多折腾多琢磨,还有提升的空间。

网友:
膜拜下大神~~~

网友:
能编程的都是高人。

网友:
会不会还有续的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