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线槽,用哪种胶带更好?布基胶带、纳米胶、泡沫胶,哪个胶更好?

楼主(2024-05-30):
纳米胶是不是粘不牢固?泡沫胶很难去除干净,以后换线槽比较麻烦?
各位用过线槽么,你们用的哪种胶带粘贴线槽呢?

网友:
不都是钉线槽么

网友:
好的泡沫胶!!

网友:
布基胶带比较好

网友:
我用免钉胶粘

网友:
用过泡沫胶,黑色的一卷一卷的

网友:
太强的胶掉墙皮,太垃圾的会掉。
如果打算以后拆掉,那么用结构胶点胶就可以了。

网友:
用704胶吧,以后扯掉也容易

网友:
我是想知道用哪种胶好

网友:
打枪钉好,以后拆掉只需补洞,打胶会大面积掉墙皮

网友:
我一般都是打孔,一劳永逸。

网友:
瓷砖木板等坚固表面才用胶粘,粉好的前面宁愿打几个6mm的塑料胀管

网友A:
没有比钉子更简单的固定方式了。

网友:
推荐用钉子

网友:
瓷砖用这种胶,纳米和亚克力胶应该一样的,都可以,白墙建议打钉器

楼主:
装在踢脚线顶部,踢脚线是瓷砖,不能用钉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比钉子更简单的固定方式了。

高压射钉么

网友:
各有各的特点!!!

网友:
都是涨塞固定大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