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投光灯220V改3.7V

楼主(2024-05-30):
铝基板这样搞,红色正极短接,绿色负极短接,蓝色LED换向,制作一处切割(紫色)
--分隔线--
家里牛娃吃了晚饭要出去活动1小时(打球),小区乒乓球场地没有照明,老天吃饭,这不为了保护娃视力,整个移动照明是有必要的。
翻出家里压箱底的货,标称220V 50W,做工单薄

拿来改18650供电试试

电路非常简单,限流电阻(保险),整流,限流,led……
看到led是3并12串

做工一塌糊涂
2835灯珠有0.2W,0.5W,还有1W的,测试下

冷态25W(最大),常态18W,灯珠是0.5W的,尼玛还是频闪驱动

亮度但是够了
……分割线……
拆解完毕,开始琢磨改3.7V供电,家里有成品18650*4并联8800mah电池包
灯珠准备飞线36并,2835灯珠普遍电压3.0-3.2,电流150ma,准备降功率使用,限流120ma,那么36*0.12=4.32A
目前有2套想法,第一用led恒流驱动,3个并联,优点恒流,亮度稳定。缺点费事(钱)

还有就是用简单的限流电阻,18650最高电压4.2V,lwd灯珠电流4.3A,可计算出限流电阻=(4.2-3.0)/4.3=0.28欧,考虑4A电流偏大,线路损耗必须考虑,限流电阻还需要下调。优点简单,缺点亮度不稳定。
大家说说该如何改才能让牛娃膜拜他爸

楼主:
灯珠降功率(80%)使用也有14W,亮度基本够了,发热也可以控制,寿命才能满足。
8800 mah电池包理论上能用2小时,也够了。
大家觉得这事能成吗?
还有啥需要注意的关键点

网友:
真是个不错的主意

网友:
板凳给LZ占了?
对万能的坛友来说,换个电源的事就不叫事儿。
内置电池容量还是稍微大些好,一是要考虑到容量衰减,二是还要考虑万一那天心情一激动,时间就不固定的情况。

网友A:
电路板得切割改造成并联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板得切割改造成并联才行

是的,这个切割怎么操作,完全没经验啊

网友B:
3串锂电池升压到40v直接驱动方便!

至少不用切割灯板!           360ma而已

网友:
考虑灯板串改并还是有点麻烦,建议整个升压电路更省事点。

网友:
重新撸个灯板吧,最好是那种USB台灯的,灯珠全并联

楼主:
切割也是个技术活啊,下面是铝基板,可否直接把电路切断,不割铝基板,然后飞线?

网友:
改起来麻烦

网友:
网上搂个3.7v板来的省事

网友:
太费事了,X宝上面现在一大堆的COB光源,降压升压模块一大堆,
随便怎么组合,也比你这强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3串锂电池升压到40v直接驱动方便!

至少不用切割灯板!           360ma而已

16串,至少需要升压到3.0*16=48V,这种3.7升48V,升压模块效率不高啊

网友C:
买个这样的台灯拆机灯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个这样的台灯拆机灯板

这个思路比升压靠谱

网友D:
买个12V灯板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16串,至少需要升压到3.0*16=48V,这种3.7升48V,升压模块效率不高啊

用3串锂电池呀!12v升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个12V灯板哈哈

但是我的电池包是3.7V啊,这样有的改电源或者升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