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看看这是什么主控?CHUXIA SSD-M9 256GB

楼主(2024-05-30):
在几年前买的一块名字叫储侠的固态硬盘。当时买来后就丢抽屉里了,最近无意间翻到它,想看看能不能量产。下面是扫描结果,我是没看懂。
下午又仔细查了一遍,没舍得开硬盘查看,总算找到了螃蟹的,对吧?

网友A:
看不懂,拆开看拍主控的图片

网友:
不懂芯片看看帮顶

网友B:
这种品牌不被大众所熟悉的厂家,他们会使用来自内地、中台地区,还有美国、韩国、日本等国的主控和闪存,从而避免被原材料供应商卡脖子

网友:
能用就别去折腾了。

网友:
不要量产,smart好,有TRIM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懂,拆开看拍主控的图片

现在还能正常使用,等它不行时再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品牌不被大众所熟悉的厂家,他们会使用来自内地、中台地区,还有美国、韩国、日本等国的主控和闪存,从 ...

不知道是哪个村办企业收集的二手然后再封装,让你说的这么高大上!

网友:
这个看不出什么!
还是开外壳看主控型号和闪存信息吧!

网友:
看序列号像是Yeestor 的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等我找到工具就把它大卸八块,看看到底是什么主控。再试试能不能量产

网友:
这不已经扫到了主控型号吗,下面连颗粒制程都扫出来了,直接找工具就行了

网友:
瑞昱5735,俗称螃蟹主控

楼主:
后面的图是我后贴上的,发现是大螃蟹了。

楼主:
嗨,2T的开出256G。我服了这家乡镇企业!它们在哪收了这么多破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