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通过蓝牙盒子监测数据流改善油耗高问题

楼主(2024-05-30):
事情要从加油说起

    之前加油,每次打开油箱盖,都会有气。有一次加油没加满就跳枪了。而且城区油耗居高不下,2009年的2.5排量的车,冬季油耗18,目前14.7左右
网上查是碳罐或者电磁阀问题。先买个碳罐换上,第二天发现表显平均油耗降了0.2.以为故障解决。但是检查了换下来的碳罐,是通的没有堵,应该是没坏。那么难道是电磁阀长通了?
拆下来吹不通,应该也没问题。p.s.意外发现水箱泄压阀下面的堵头漏防冻液了。用铸工胶堵上了,目前没问题。
    有蓝牙盒子,于是用车况检测大师追踪检测一下,发现了不对劲的地方
短期燃油修正居高不下,导致长期燃油修正也在9.3%。而且前氧传感器的电压居然为0,难道是前氧坏了?

早上中午两次检测都是如此。早上堵车多,修正值更高。
网上查询发现,燃油修正是读取前氧传感器数据,如果前氧检测到排气中氧气含量高,那么给出一个混合气过稀的信号值给到电脑,电脑就会加大短期燃油修正。反之会给出混合气过浓的信号值,减少燃油修正。这个值是0的时候表示完美工况,混合气过稀,短期修正值一般为为0-25%,过浓为小于0.长期燃油修正值是根据短期修正值来统计的,一般为-10%-10%。超出这个值就会亮故障灯。看图我的长期修正值在9.3,没亮灯,但是也不断在补油,所以造成费油严重。
昨晚,买的新前氧到手,立刻按上,今早又进行追踪检测。短期燃油修正值数据立刻就下来了。长期的还需要再跑一跑,如图

但是前氧电压还是0,那是app没读取出来。之前的前氧只是脏了但是没坏?

费钱费时发现结论,爱折腾的可以根据数据查找问题所在。但是非专业的设备不全面。还是得用修理厂的平板电脑查才知道。

P.S. 老油车需要保养换的东西太多,还是换电车吧。
P.S.1 实测发现,等红绿灯D档刹车,要比N档更费油哈哈

网友A:
2.5的天籁吗?还是早点卖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2.5的天籁吗?还是早点卖了吧。

雷诺科雷傲。卖不上价啊。现在也没啥大毛病。凑合开吧。换新车还得添钱

网友B:
漏防冻液应该仪表有提示才对.量大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漏防冻液应该仪表有提示才对.量大的话

我看应该是刚开始漏,晚上抹胶的时候冷却液壶还有冷却液,第二天早上去看,冷却液壶都空了。如果漏的早,应该开的时候就报高温了。

网友:
看来维修还是得有工具,然后根据工具找故障点啊

网友C:
非常专业,但是很多OBD设备不能读取到很多信息,也不一定准确

网友:
感谢分享这些知识。

网友:
燃油消耗量计算,是咋计算出来的呀?还是ECU直接给出这个消耗量吗?

网友D:
我原来的老伊兰特氧传感器有问题,直接报P0135 氧传感器加热线束故障。网上买了2种品牌全新的,换上之后,刚开始没问题,跑一段时间后,还是报故障,用万用表测加热丝阻值是正常的,通电后信号电压也是变化的,但就是报故障码。后来直接买了个拆车的换上,虽然拆车件脏不拉叽,但换上之后立马好了

网友:
怎么省油,怎么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原来的老伊兰特氧传感器有问题,直接报P0135 氧传感器加热线束故障。网上买了2种品牌全新的,换上之后, ...

难道有芯片?

网友:
比亚迪秦 985 续航 2k

网友D:
芯片应该是没有,但有可能电热丝阻值与功率有微小的差距,电脑识别到的数据与原厂数据有差异,然后报警。我猜的

网友:
学习了,还得有专业的工具,才能检测车辆问题,才能找出问题,。

网友E:
实测发现,等红绿灯D档刹车,要比N档更费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非常专业,但是很多OBD设备不能读取到很多信息,也不一定准确

是的,还得上专业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D:
芯片应该是没有,但有可能电热丝阻值与功率有微小的差距,电脑识别到的数据与原厂数据有差异,然后报警。 ...

陶瓷传感器的差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实测发现,等红绿灯D档刹车,要比N档更费

D档的时候短期燃油修正值要比N档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