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 美制螺丝的规格是不是和我国常用的不一样?我国是和英制一样吗?

楼主(2024-05-30):
美制螺丝的规格是不是和我国常用的不一样?我国是和英制一样吗?

网友:
我觉得都不一样 ,美国是英制,英国也是英制,我们属于公制单位

网友A:
你这是水贴吗
我好像记得,大概分三种,欧美国家基本上用英制,
法国比较特殊,有单独的标准。
中国应该是用的公制,与前两种都不同。
大陆常见的,英制应该是最好用的。

网友:
美制和英制原则上是有所不同的,不过英国早就改用公制系统,所以实际上现在常说的英制都是美制。

我国螺丝的工业标准是公制,不过也有少量场合因为进口的原因而使用英制的螺丝。英制螺丝的好处是其常用标准件的种类少,不像公制那么多。

网友:
要准备工具尺寸在一定范围连续的,才方便。现在各种都有(世界加工厂),

网友:
公制是中国的量度单位;英制是英国的量度单位;美制是美国的量度单位。

公制螺纹俗称粗牙螺纹,英制螺纹俗称细牙螺纹,而且公制螺纹比英制螺纹的螺距也大不少,很好区分。公制螺纹牙型和美制统一螺纹都是60度,而英制惠氏螺纹是55度,如果你的眼睛很厉害,那么首先就能区分出来英制螺纹。

网友:
在某些场合,英制和美制的螺纹也不一样。以前修车时遇到过所谓的美制螺纹,以为是英制,没怼进去,翻手册了才知道还有美制。另外,美制螺纹有55度和60度两种规格

网友:
不一样,很多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水贴吗
我好像记得,大概分三种,欧美国家基本上用英制,
法国比较特殊,有单独的标准。

水水更健康...

--------------------------

网友:
公制是螺纹一个导程有多少毫米计算,英制是一英寸上有几个导程计算,水暖件接头基本都是英制标准,还有卫星电视F头是英制螺纹,而有线电视的F头是公制的,这两个外观基本一样,很容易搞错

网友:
秦始皇当年怎么没有统一这个玩意

网友:
最雷人的要数冷媒维修阀门了。一个阀门上两个接口就分属两种螺纹。

网友(2024-07-01):
内三角是日本,U型螺丝美标,反十字是英标,这些应该都有人预见过,论坛上有多少人见过内7脚的螺丝?不是内六角内五角,是内7脚

网友:
因为行业标准都是技术龙头企业制定的,工业革命在英国诞生,自然英制尺寸说了算。

网友:
个人感觉M制毫米螺纹应该是公有制的产物(没有考证),广泛应用与前苏阵营,前苏崩盘后也就是大约25年前开始见到欧美日设备,此后螺纹的种类开始层出不穷,或许应用最杂的应该是液压管件连接件很多是美制NPT螺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