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界] 比亚迪反向虚标!实测比亚迪秦L满油满电行驶2547公里

楼主(2024-05-30):
快科技5月29日消息,昨晚比亚迪秦L DM-i正式发布,首搭第五代DM混动技术,号称百公里油耗2.9L,满电满油2100公里。
而根据媒体实测,这次比亚迪又反向虚标了,有媒体实测发现,秦L DM-i满电满油最远能跑2547公里。
这个数字足足比官方公布的2100公里多出了447公里,超出官方标称的20%以上!

比亚迪反向虚标!实测比亚迪秦L满油满电行驶2547公里© 由 快车志 提供

要知道,目前主流燃油轿车一箱油也就能跑7/800公里,比亚迪秦L DM-i直接多跑了2倍距离,用“遥遥领先”来形容毫不为过。
发布会PPT中,甚至有试驾媒体测出了1.88L/百公里的亏电油耗,送它两个字:离谱!

比亚迪反向虚标!实测比亚迪秦L满油满电行驶2547公里© 由 快车志 提供

据了解,比亚迪秦L DM-i采用的是65L油箱,电池有两个版本,一个10.08度电,CLTC纯电续航80公里;另一个15.87度电,CLTC纯电续航120公里。
能实现如此低的油耗,得益于其最新的插混专用高效发动机,实现了全球最高46.06%的热效率,EHS电混系统通过极致的结构设计,功率密度提升70.28%,并大幅减少能量流动路径的损耗,综合工况效率达92%。

比亚迪反向虚标!实测比亚迪秦L满油满电行驶2547公里© 由 快车志 提供

网友:
我草,一年只要加两次油。。。。。
我赶紧去买一台。。。。

网友:
接下来是不是要不用加油只加水了

网友:
厉害了,等更多的测评出来……………

网友A:
哈哈哈,一直hev的话2-3箱油就要保养一次发动机了,比亚迪牛逼
16.78的宋plus dmi车主表示情绪稳定。。xxx,xx

网友:
宋pro dmi号称百公里4.7升,但在跑高速时,轻松达到7升多的油耗,这个才是虚标

网友:
热效率提升几%,续航提升几百%?

网友B:
65/2.9 *100=2241 公里  再+ 120公里纯电,,那些个媒体测出来的油耗 1.88,,就算它 2个油百公里,应该逆天 跑出3250公里了吧
再转一张图

网友:
有畝產一萬斤的味道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65/2.9 *100=2241 公里  再+ 120公里纯电,,那些个媒体测出来的油耗 1.88,,就算它 2个油百公里,应该逆 ...

按你这么算,是要把油箱的备用油榨干,把电池榨干才行,实际没哪个狠人敢这么玩把?

网友:
京广线来个实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按你这么算,是要把油箱的备用油榨干,把电池榨干才行,实际没哪个狠人敢这么玩把? ...

所以厂家给的满油满电 2100公里 要靠谱些,预留了200公里以上的油电续航,,,媒体1.88那就是要跑3200公里以上了,瞬间回到大跃进时期,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亩产上万斤都不是梦

楼主:
引用 网友B:
65/2.9 *100=2241 公里  再+ 120公里纯电,,那些个媒体测出来的油耗 1.88,,就算它 2个油百公里,应该逆 ...

如果放在板车上,跑个一万公里也有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哈,一直hev的话2-3箱油就要保养一次发动机了,比亚迪牛逼
16.78的宋plus dmi车主表示情绪稳定 ...

13.78的秦韭菜表示绿油油

网友:
再等几年,5000公里不是梦

网友:
情绪稳定,捂紧口袋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放在板车上,跑个一万公里也有可能

本田那个插混,更离谱,节油大赛,43L油箱  17度电池,总续航2132公里,,算下来油耗2.3左右,,发动机热效41%,低于比亚迪这个46%热效,如果比亚迪也搞节油大赛那种模式,估计真能跑3000+公里

网友:
真车会亮相的,待用户实测了。

网友:
真有这效果,那真是颠覆性的了。

网友:
一年两箱油。油会过保质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