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SVC V-625 UPS不间断电源拆解

楼主(2024-05-30):
自用的APCBX650电池不行了,闲鱼看看本地有出这个机子的,40元就当买个电池了,回来拆电池给APC用。
没想到做工还真不错,接头处还打胶全新的也只有168,怎么会这么便宜呢?这个成本能赚钱么?

网友A:
停电时能坚持多长时间?

网友B:
后备式UPS相对便宜,但做工真的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停电时能坚持多长时间?

我觉得只是应急用,用不了多长时间吧

网友C:
你这个电池尺寸是多大的,有一个24伏的,电池没了

网友:
这个电源,带办公电脑10分钟左右,如果是独显高配几百瓦的游戏配置电脑2分钟?~~~

网友:
买块电动车12V  20A的电瓶也行

网友:
新的才168,为什么这么便宜

网友D:
可惜不带USB通信接口,不然给NAS用正好,用这还得写脚本不停地去ping路由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停电时能坚持多长时间?

就是APC原装的,12V7AH的电池也就满载390W2分钟左右而已,普通电脑足够关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惜不带USB通信接口,不然给NAS用正好,用这还得写脚本不停地去ping路由器 ...

是的,还是APC的那个650比较方便,自带USB,群晖自动识别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电池尺寸是多大的,有一个24伏的,电池没了

一般都是12V的7AH,你不知道的话自己拆开看一下就i知道了,这个电池新的也就59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后备式UPS相对便宜,但做工真的不错。

是啊,真的没想到,这个做工和APC都不逞多让,价格上APC却贵了好几倍

网友:
这种小UPS就是给台式电脑用的,功率小;正常情况下,市电进入UPS,一路给蓄电池充电,一路输出AC220给电脑供电;当市电突然断电后,蓄电池逆变成AC220,继续给电脑供电;这种小功率的UPS,主要是应急,但是如果是重要的系统,还是要几十千瓦的大功率UPS,化工企业的UPS可以持续供电72小时。

网友:
BX650刚换过电池,四十来块7AH的。平均两年多一换。

网友:
价格确实便 宜,做工看着不 错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惜不带USB通信接口,不然给NAS用正好,用这还得写脚本不停地去ping路由器 ...

一直不明白不带通信功能的UPS谁买,续航也延长不了多少,然后自动关机,有多少用户会写脚本。

网友:
去修电车哪买他两块拆车电瓶,以后打上线了,以旧换旧,熟了,给不了仨核桃枣都换!

网友:
这个做工不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