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不起眼的海绵也有大用处,佳能一体机扫描不清晰排除小记

楼主(2024-05-30):
公司用的佳能IR2625一体机,最近有同事反映扫描的文件不清晰,我去试了下无论是从上面自动扫,还是下面手动扫都没有什么问题。没办法只能找来当事人,问了下详细的情况,马上就发现了问题,原来是纸张卷过,不平整,所以使用手动扫描。

而前段时间这个白色的板子掉了,我不知道这个专业术语叫什么,原来的是几个点位用海棉和胶粘的,现在是海绵老化了,双面胶粘不住了,我把海绵去掉用了几层泡棉胶粘的,导致关上上盖之后板子与玻璃板有间隙

当纸张不平整的时候,如下图所示

这张字比较少,不明显,当字多的时间就会出现局部不清晰的问题。

当时还没想明白为什么要用海绵,现在明白了没有无用的设计,去订购海绵了,没想到还不便宜。。。

网友:
压不平肯定会有问题

网友:
打印机配件好像都不便 宜

网友A:
这是盖板压平整,要不复印出来字体会变形。还有就是掀开盖子你试试猛一下速度特别快那种,会有意外惊喜

网友:
压不平,海绵是为了找平,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盖板压平整,要不复印出来字体会变形。还有就是掀开盖子你试试猛一下速度特别快那种,会有意外惊喜 ...

兄弟,你教点好的吧,你这个不用考虑就是断盖子啊。

网友:
一般扫描复印用的都是自动送稿器了,除非是非标纸张如发票或者是簿册之类的。
一直有个小习惯,复印的时候,手会搭在上盖,起到压实不漏光的作用。。。

网友B:
不仅是压不平的问题,太薄了,扫描的强光扫过时又被顶板反光,进一步导致局部光影不一致。。。。

网友:
压本厚书就可以了

网友C:
距离不一样跑焦,还有漏光造成亮度不均匀。

网友:
佳能2525有幸也碰到了,掉自动输稿器底下白色档光板,泡棉胶粘的不牢靠,老是东掉西翘。
同事直接用AB胶粘,AB胶硬化后牢固不掉了,胶硬化后间隙回缩,复印稿件直接东一块西一块灰影,只能用手压死盖板效果好点,总没有输稿器复印方便效果好。

网友:
泡面密度太大,这个需要有足够软而且有足够的弹性才能平整地压实稿件。至于原装配件,那肯定是贵的,不卖几十倍的价格都不算黑心。找到老化的海绵,照着样子TB上买一块用双面胶(不带泡棉的)或者那种万能胶粘上去应该就解决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仅是压不平的问题,太薄了,扫描的强光扫过时又被顶板反光,进一步导致局部光影不一致。。。。 ...

这个说法很赞同

网友:
公司用的耗材都不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盖板压平整,要不复印出来字体会变形。还有就是掀开盖子你试试猛一下速度特别快那种,会有意外惊喜 ...

我怀疑我的板子是不是就是这么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距离不一样跑焦,还有漏光造成亮度不均匀。

是的,现在临时做法就是找一打纸放在背面压平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盖板压平整,要不复印出来字体会变形。还有就是掀开盖子你试试猛一下速度特别快那种,会有意外惊喜 ...

老司机,不教点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盖板压平整,要不复印出来字体会变形。还有就是掀开盖子你试试猛一下速度特别快那种,会有意外惊喜 ...

还真去试了,没啥惊喜啊。

网友:
一般都是用手压下盖板就算求

网友:
不压平就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