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用机箱散热器DIY一个静音风扇

楼主(2024-05-30):
一直想搞一个静音风扇,可是都不理想,一个是风不柔和,慢速风也大,还有就是噪音问题,
都是小扇叶,靠高转速来提高风量,当然噪音自然就大了。
于是想到了机箱的散热器,叶片多,而且噪音小,风持续,就是价格稍微贵一些

这是之前买成品,这个风扇说实话,噪音还可以,当初也是看它叶片多,还可以喷雾加湿

问题出现在它这个折叠处,这里会产生振动,噪音都是这里出来的,只要用手按住声音就小很多。
这小风扇40块钱,也不算便宜了

这是我DIY的,主体扇叶是22厘米直径的机箱散热器,算是机箱里直径比较大的了
这个风扇单独卖29,用了红包最后24到手

12V 0.5A   ,特意选个低转速的,好像是750转每分钟

底座是3块亚克力板堆叠到一起,用胶枪点胶,大家用胶的时候也要注意
胶冷却以后会收缩一点,我这个就遇到了,本来底座是平的,粘好后,放凉,就翘起来一点

每一步我都实验了噪音抑制情况,在底座下面又贴了四个防撞脚垫
一是解决胶收缩导致底座不平的问题,再就是防止底座与桌面共振

我又加装了安全网罩,不是怕碰到手,因为这低速风扇碰了也不疼,没多大力
主要是怕倾倒后,没有及时发现,风扇堵转造成电机过热,或者风扇碰其他东西产生噪音

这大网罩也是用了4元红包,买了两个才满减,单独买一个2元多,买俩9毛

无刷电机,也是稍微有些不同心

走线用胶固定一下

加了一个接头,方便换供电电源,手头有5V,9V,12V的电源

准备用这个5V的电源,测试后5V的噪音最小,基本没有

用5V电源缺点是它没法直接启动,需要先用手扒拉几下扇叶给点惯性
9V,12V可以直接启动。

这个风扇是两年前买的,一直没想好怎么搞,当初买完也是后悔了
后悔不如直接买成品,就一直放着没动。

网友:
折腾有理有效!

网友:
看着不错我也一直想找个静音的小风扇 确实不好找

网友:
22030的机箱风扇,是我见过最大的机箱风扇了,难道是装载侧板上的?

网友A:
我也用无刷电机做了一个和你这个差不多的,但是我是用12V电源+PWM调速模块,反正小于10V时,风扇噪音很小,调成12V,转速加快,就出现噪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用无刷电机做了一个和你这个差不多的,但是我是用12V电源+PWM调速模块,反正小于10V时,风扇噪音很小, ...

嗯,12V风噪加振动就都上来了。
那还是能调速的好啊,我当初没想到呢,可能也是手头硬件限制了想象。

网友:
做的不错。我原来也用做了一个微风扇,空调房专用。是4个12cm的用扎带连接的。5V供电4个共450ma。。买的时候应该问问卖家,支持低压启动不。如果支持那就5V直接启动运行无需手动启动。。。

网友:
我还会把机箱散热风扇拆下来反过来放,焊接东西的时候当抽烟机。

网友:
还是可以的!!!

网友:
这个看起来还是不错的

网友:
感觉比卖的更可靠

网友:
胶打多了,影响美观

网友:
我以前拿交换机做了个底座,然后绑了两个8cm风扇,风扇是世纪之星的水晶风扇,还挺好看

网友:
现在的机箱散热器电风扇基本上都是静音的,不过挪作手持电风扇需要考虑供电电压问题。

网友:
买个8寸的也就几十块,有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