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修个调光小台灯闪烁

楼主(2024-05-30):
台灯打开闪烁,不亮。拆开后,发现台灯是通过电位器,实现对单向可挂硅的调节,来达到调节电压控制灯的亮度。电路板有四个二极管整流,二个1K和5K的电阻分压,给单向可挂硅的触发脚供电。开始怀疑电容失效,拆下来测量,发现1UF50V的电容正常,测量电位器电阻断开了。更换电位器后电灯可开启,但灯泡是LED的,会发现闪烁跳动,得出电位器坏的原因应是错用了LED灯泡,而非白炽灯灯泡。

楼主:
B500K二脚的电位器与三脚的电位器是可以代用的

网友:
我家以前还有个可以选手动自动调亮度的,后来也是不懂用了LED灯,里面的芯片直接炸了,不能自动,手动低亮度LED会频闪

网友:
满足了爱好,旧物又发光

网友:
这种只能用白炽灯吧

楼主:
只能用白炽灯,LED灯会导致元件损坏

网友:
LED灯泡不能用可控硅调光电路,直接改成只用开关就好,跳过调光电路。

网友:
这电路板真是够简洁的,省了又省

楼主:
这个电路板是用单向可控硅,整流成直流,用电解电容滤波,电阻分压;另一种是用无极性电容、双向二极硅、双向可控硅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