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四十分钟,才解开一个公牛插头

楼主(2024-05-30):
家里一个插排是固定在墙上的,正好处于沙发与书桌的缝隙里,一般的插头是直角的,需要较大的空间,只能用那种直插的插头才行。
逛某宝时,找到了一个公牛的插座,就买了个10A的和16A的备用。
现在拆一下,看看里面怎么样?
过程和结果都有点出乎意料——
首先,没想到竟然用了40分钟才拆解回装完毕(当然包括照相和中间零食时间,手机照相,很随意,没有特意选取场景和角度);
其次,用料还是很足的,无论塑料件还是金属件;特别是黄色部分用了可以变形的胶壳(当然需要用力挤压才行),白色主体部分基本被黄色胶壳包裹,这样就比较抗摔;
再次,意外发现线束的固定部分竟然不是常规两颗螺丝和一个塑料压杆,而是特殊设计的不规则斜面结构,随着螺丝是松紧而改变开口;
最后,白色主体部分是分体的,可以完美压住三个金属插销,关键是将两部分分开费了大劲了!
后面的两点,是不是公牛的独特设计不清楚,反正我在其他插头那里没看到。
只能说:用料扎实、做工好、设计巧
详情还是看图说话吧——

网友A:
真结实,卡扣像榫卯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结实,卡扣像榫卯结构

精辟,我都没想起“榫卯”这个词!

网友:
这个设计还是比较科学的,防止脱线

网友B:
一般网购卖家都会有安装视频可供参考或者叫做说明书。
我猜想:插头中间那颗垂直的螺丝和挡片应该是起到紧固作用,当外力拉扯电线时,挡片会紧贴电线和插头内壁,起到防拉拽的作用。。。

网友:
设计的不错!绝缘分离,出线固定,挺新颖!

网友:
这种头一次见到

网友:
设计很巧妙,细微处见功力。加入我的采购心愿单吧。

网友:
这个牛真是越做越复杂了啊

网友:
前两天刚买的同款,做拖线板用的,看起来还不错

网友:
确实不错,就是太过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网购卖家都会有安装视频可供参考或者叫做说明书。
我猜想:插头中间那颗垂直的螺丝和挡片应该是起到紧 ...

对头
本身可以压线,拽的时候越用力压的越紧

网友:
防拆解,质量未必好

网友:
这造型有点个性,壳子材质不错

网友:
压线板设计很新颖

网友:
用过两爪的  压线的方式 不好 用

网友:
16A的居然建议用1.5平以内电源线

网友:
这个看起来不错,我喜欢日式的,日本电压低,电流大一倍多,所有扎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