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拆可充电石英钟,拆开后刷新我的认知!

楼主(2024-05-30):
老婆多多上买的小闹钟,说还是可充电的。造型复古,看着还可以。

用了一段时间说闹钟无力,响几声就不响了。准备拆开研究一下。

刚开始我也没想明白他这充电啥原理,还有个独立的电池。我以为电池给机芯供电,机械闹钟耗电大单独用锂电池供电那。充电还有个指示灯,从来也没变绿或者熄灭。

打开一看这TM那个人才设计的电路!直接5V串了个电阻给电池充电。
而且老婆经常给它充电一冲就是好几个小时,真怕再充炸了

充点板直接就是两个电阻,一个20欧限流直接进了电池,另一个给红led限流。
这样看不知道用可充电的镍氢电池是不是更合适

网友:
电池不漏液吗这个充电方法

网友:
空间够大,可以改

网友:
有改造的空间,可以改造一下

网友:
干电池不爆炸?

网友:
唉,这种货色到处泛滥

网友A:
改成锂电的,不过石英钟机芯受不了

网友:
给干电池充电?这是制造炸弹呢,没说明下充电必须用镍氢电池吗?

网友:
多多平台的东西,不奇怪

网友:
这样也行?真是有才!

网友:
工业垃圾存在的意义是啥?造出来污染环境?

网友:
这货不拆开还真不知道有这隐患

网友:
电动机打铃~
給1.2v电池充电控制好时间也行,只是有的石英钟1.2v不能走,看这个钟线圈挺多应该能走的吧?

网友:
带电机有意思,弄个滑轮装进去,闹钟响了拉开窗帘

网友:
可充电就改锂电

网友:
闹钟用电机,设计本身就说明电机电池寿命长不了。

网友:
这真是啥都敢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改成锂电的,不过石英钟机芯受不了

上次家里人由于不知道5号电池大小的磷酸铁锂电池电压有3.2V,把它装进石英钟机芯运行了一天竟然没有烧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次家里人由于不知道5号电池大小的磷酸铁锂电池电压有3.2V,把它装进石英钟机芯运行了一天竟然没有烧坏 ...

这个钟的机芯对电压比较宽容

网友:
电池竟然没爆没漏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