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自己做了个切拆机电池焊点的玩意儿

楼主(2024-05-30):
自己电动车天暖合又拿出来骑了,电池是8串福斯特2400MAH电池,虽然年数不短了,但实际就也就夏天能用几个月,里程数不多的,新电池是骑到没电大约35KM左右(时速35-40),但今年拿出来发现,充满电后起步油门到底,电池电压会迅速从58V下降到50V,以前最多下降到53V的,骑一趟(5KM)后,基本稍微加大下油油门,电池电压就到50V以下的了,电池明显是有问题了,20KM都有点悬。正好手里还有块铁锂电池先用着,把这块电池拆下来看看什么问题。

拆出来费了一个周时间,每一串都测了容量,发现14串中有9串容量都在18AH以上(标称是19.2AH),余下的不足18AH,最少的只有15AH,于把18AH以上的八串一分为二,变成4串,把容量不足的全部拆出来,经过几天的检测,把所有30毫欧内阻以上的都剔除,准备重新组个6串的电池。
以前焊点我都是用砂轮打掉的,但根据前面的经验,砂轮或多或少都会伤到电池电极的本体,后期很容易生锈,正好看网上有介绍自动切焊点的机器,这个好啊,想着买机器买不起,关键也没必要,但可以借鉴啊,于是就想个法,自己弄个切刀,可以手工切嘛,于是找了一块自钢条,8MM见方的,让朋友给磨成60度的刃,原想45度的,但朋友设备60度夹具是现成的,于是就磨成60度,也挺合适,就是下面的样子

原来的想法是电池焊点直接把刀对好,用锤子敲一下就行了,全手动,但一下看到了办公室有个早就淘汰生锈的凭证装订机,原来想着可以把切刀位置改一下,把切刀装上去使用,仔细研究一下,原来装针的位置似乎更合适,于是就把切刀尾部磨了一下,直接拧到了原来订针的位置。就是这个机器

考虑到往下切的时候如个限位,暂时就用了个小夹钳

用孩子积木玩具零件做了个电池台子

好了,可以了,一刀两断

看看切除之前的样子与之后的样子吧,个人觉得效果挺好

后面简单的擦干净就可以点焊拉。

网友A:
我原来是凿子凿,后来点焊时容易压不实,跳火熔穿镍片,后来老老实实用电磨磨平焊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原来是凿子凿,后来点焊时容易压不实,跳火熔穿镍片,后来老老实实用电磨磨平焊点。 ...

我也是用的凿子,那个费事啊,还容易出错

网友:
我是用老虎钳直接撕掉镍片,局部打磨

网友B:
我用斜口钳撕,一般也不剩啥,就是慢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斜口钳撕,一般也不剩啥,就是慢点

你说的是水口钳吧,普通斜口钳刃太厚,角度也不行,没法用,我原来用的是水口钳,但想清理干净也基本不可能,图上余下的焊点实际就是水口钳清理后余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原来是凿子凿,后来点焊时容易压不实,跳火熔穿镍片,后来老老实实用电磨磨平焊点。 ...

那个切刀平整度很好,看着好象没清理掉,但实际手摸上去,基本感觉不到还有残留的

网友:
有18650的专用打磨机,我也买了一个打磨头

网友:
还是打磨好

网友:
我还是喜欢用激光扫,控制好激光长度,搞出来和新的一样。

网友:
我也是用老虎钳直接撕掉镍片,局部打磨。

网友:
楼主这个弄的不错,尤其是拆电池组的时候就更爽了

网友:
人才啊,。这个装订机竟然是我这里产的

网友:
刀尾磨成什么样子的才能装入去?

网友:
你这个用心了,这车刀真不错

网友:
做的确实可以,很实用的工具,是个有想法的人,可以发明很多东西;奇人有奇想,以后拆卸18650电池的点焊片,就很快很快了。

网友:
能用就行呀!!!

网友:
看了这帖子后发现,我也有这个刀,不良品,但用来切电池焊点是没有关系,等有电池了用上

网友:
斜口钳撕,然后用锉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