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联想X800 SATA SSD 128G 主控PS3111怎么开卡

楼主(2024-05-30):
手头有2块联想X800 SATA SSD 128G固态硬盘,一样的毛病。开卡出错,大神在哪里,拜托指点一下。

网友:
第一个报错F_D02似乎是你Ce数量没选对

网友:
第二个可能是土狗没选对吧

网友A:
第一个错误是CE数量选择错误,可以自己按实际选择,也可以选自动;第二个问题是速度设置错误。主要是转接卡速度,初始化是3,你现在选择的是1

网友:
设备是1,现在选择了3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错误是CE数量选择错误,可以自己按实际选择,也可以选自动;第二个问题是速度设置错误。主要是转接卡 ...

转接卡速度在哪里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错误是CE数量选择错误,可以自己按实际选择,也可以选自动;第二个问题是速度设置错误。主要是转接卡 ...

麻烦看下这个图,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错误是CE数量选择错误,可以自己按实际选择,也可以选自动;第二个问题是速度设置错误。主要是转接卡 ...

折腾几天了,还是老样子,是不是颗粒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