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 全网首拆 法国凯瑟林 Thales Sophie ir 单兵手持制冷热成像拆解

楼主(2024-05-30):
凯瑟林 thales shopie ir 单兵手持制冷热成像,由于它的LWIR技术,索菲- lr给你的优势,通过“模糊的环境”,如雾,油烟和灰尘穿透,但也反对太阳目标探测和提高白天目标识别。

索菲- lr是用于战场和恶劣条件的远程热成像仪。

先来整个机器的外观图

拆掉螺丝 打开上盖 惊艳如图 精美的做工 还有那可爱的飞线(或许那时候的PCB尤其软硬结合板比较珍贵的缘故)

上盖里面是XILINX fpga做的LCD驱动,一块屏幕通过光学结构同时让两个目镜都可以看到 巧妙的设计

目镜驱动板

能工巧匠般的光学共享结构

接下来 拆掉图像处理主板采用的是THALES 自家生产的TSCB35302AVD 找不到资料 或许功能类似FPGA 另一个是ADSP芯片

旁边的小尾巴是斯特林制冷机的连接线,下面一层主编就是探测器的模数转换小板俗称AD板

CLC949 为12BIT 20M的高速ADC 探测器模拟信号通过运放放大后再转给ADC进行转换为数字信号 再通过逻辑IC进行处理

下面接着欣赏内部的结构设计

振镜扫描成像,双视场变换结构 变焦结构

拆掉制冷机和探测器

斯特林制冷机和探测器是这个机器 最核心的东西,也是价格最贵的东西,这个在当年可能需要好几万美金

该款探测器是256X4(记忆中的参数)如有错误希望纠正 ,这款机器成像是扫描出来的 分辨率好像是512*7xx 效果震撼

引用高德红外关于长波红外的介绍

长波红外,波长范围为8~14μm

中长波红外主要是探测的目标物体自身辐射的红外光谱,受目标物性、应用场景等多因素影响,中长波红外探测器各有优劣。目标温度是影响探测器选择的主要因素之一,不同温度物体的红外辐射在不同波段的能量密度具有显著差异。从220K到380K,目标在长波波段的有效辐射都远大于中波波段的辐射;随着目标温度的升高,中波的绝对辐射量很快增加,有效辐射比例迅速上升。

探测器材料好像忘记了 哈哈 有懂的人在评论区发出来

楼主:
这个图像也是基于斯特林制冷机的短波红外测试图

网友:
高级,虽然也没看明白.军用品不惜成本.

网友:
90年代的 实现热成像的产品, 相当的复杂。

网友:
我啥也不懂,就是来看热闹的。谢谢分享

网友A:
我一看见这种密密麻麻的比芝麻还小的这种就头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看见这种密密麻麻的比芝麻还小的这种就头疼。

2000年做出这款产品 在当年很先进了

网友B:
这个可不便宜,就现在价格来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可不便宜,就现在价格来说。

机器有问题,好的就贵了

网友:
这种密密麻麻的是头疼,价格也不菲。

网友:
反正这种0806尺寸的元器件焊不了

网友C:
看着很 像3d打印的壳子

网友:
好复杂,上个效果图看看

网友:
96年的芯片,落伍了,几万美金的价格有点吓人

网友:
那个时代(97-98)用cnc加工外壳,各种控制,不知我们有没有类似产品,再过多少年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看着很 像3d打印的壳子

很明显是3D打印的,看来产量不大

网友:
军用产品就是不一样,密密麻麻的零件,一军二工三民用,天地之别!

网友:
用什么器材拍的啊?清晰度相当了得

网友:
太牛逼了!要是有效果图就更牛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很明显是3D打印的,看来产量不大

90年代的3D打印技术,挺厉害了

网友:
高级,仿都仿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