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小米智能插座维修。

楼主(2024-05-30):
老婆床头的小米智能插座坏了很久了,本来是控制床头小吊扇的,记得坏以前时不时半夜吊扇自己开启,把老婆搞的以为家里闹鬼了,后来这个智能插座就彻底失灵了,app能搜到,app能控制,能听到继电器吸合的声音,就是没AC输出,本来也不值钱的东西放我维修桌很久了昨天收拾桌子本来都要扔了,想着检查检查看找得到毛病不。

因为有app搜得到,那肯定不是蓝牙wifi模块,有继电器吸合的声音我就下意识没去怀疑继电器,找来找去哪哪哪都是好的啊。然后我无意让继电器吸合,输出口只有AC 30V+还在跳,瞬间破案了,感情去年那吊扇闹鬼就是这破继电器搞的鬼,关键你坏就坏了嘛,还发出正常吸合的哒哒声忽悠我.....

果断拆下继电器 型号是 宏发的 HF32F-G 012-HT,上可调电源一测,嗯,确实有吸合的声音, 那哒哒声音还很清脆的说,12V 0.035A电流,但是没完全导通啊。
发现这HF32F-G 012-HT还不好买,大多数都是 HS结尾的,问了个卖家说HS能替代HT,想了下既然型号差一个字母多少还是有差别,还是找了一家卖HT的,3快多,明天到货换上应该就好了。

继电器一定要多个心眼,即便有吸合的声音也不一定是好的,我测了下这个继电器,在装上通电没吸合的前提下,输出端依旧有几十V跳动的输出,这或许就是半夜闹鬼的原因了。

2024年5月31日22:40:13补充:
换上宏发的 HF32F-G 012-HT 继电器,完美修复,就是问下,宏发的 HF32F-G 012-HT能用HF32F-G 012-HS替代吗?就结尾差一个字母。

补充内容 (2024-6-8 12:00):
修好的送给孩子们玩,送了好几个了,这玩意儿让孩子跟AI对话,好歹比一直盯着手机伤眼睛好。
我都是自己用0.3平方的纯铜RVB红黑线做的加粗的电...

网友A:
电扇会自己启动本来就得检查开关啊,你这开关是插座控制的自然得检查插座,而插座首先得查的就是输出...

-----------------------------------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扇会自己启动本来就得检查开关啊,你这开关是插座控制的自然得检查插座,而插座首先得查的就是输出...

--- ...

继电器吸合次数多了,触点肯定接触不良啊,拆开把触点用A4打印纸打磨打磨就可以了。

网友:
继电器开壳修修还能用

网友:
便宜直接换新

网友:
多少钱买的?

网友B:
换个继电器也没多少钱,值得修

楼主:
30块钱3个 包邮 说好坏机器无拆无修  但是不保证没进水。
我运气好 没遇到一个进水的,确实是无拆的,全修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个继电器也没多少钱,值得修

只要是无拆的,没进水的,都能以极低的价格修好,修好的送给孩子们玩,送了好几个了,这玩意儿让孩子跟AI对话,好歹比一直盯着手机伤眼睛好。
我都是自己用0.3平方的纯铜RVB红黑线做的加粗的电源线一起送的,孩子家里大多都没得mirco USB线了,有的话都是很老的线太细接触不好,不如多花点经历做好电源线一起送了。
然后跟孩子们说,这都是叔修好的,你们想学维修的话随时找叔学,男娃挺感兴趣,玩我的万用表开欧姆档,左右手捏红黑笔看阻值,说这就是自己的智商数,比谁的“智力”更高,你别说这些娃挺聪明的,我没教他们,有个娃就发现,捏表针前在手指摸点口水,自己智力属性暴涨.........
女娃没兴趣,拿我的焊锡丝当铁丝玩,摆房子,太阳......

网友:
前辈前辈,那您赶紧的,再下单,批发箱焊丝和表回来哦,不然,这些孩子们有一天会说,叔把这些都收起来了找不到了,要是万一把你的哪些古董搬出来摆长城,你咋整哟,得赶紧的买了

网友(2024-07-11):
我上次修一个也是这个继电器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