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红外3瓦灯珠可以直接接电池么?还是需要专用的驱动电源?

楼主(2024-05-30):
有人用过这种3瓦红外灯珠么?

830nm和940nm灯珠用的是同一种电压么?
这种灯珠的驱动电源板哪里可以买到,是几伏特供电的?

网友A:
LED需要恒流驱动,最简单的可以使用7135,350ma恒流,多片并联可扩流,再就是上DCDC的恒流驱动板了

网友:
不能直接接电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ED需要恒流驱动,最简单的可以使用7135,350ma恒流,多片并联可扩流,再就是上DCDC的恒流驱动板了 ...

还得看商家给的电压值,水水更健康....

-----------------------------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得看商家给的电压值,水水更健康....



那是,3v 6v 12v都有,不过一般来说还是3v的多

网友:
直接接电池好像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LED需要恒流驱动,最简单的可以使用7135,350ma恒流,多片并联可扩流,再就是上DCDC的恒流驱动板了 ...

有比7135更专业的驱动模块么?最好拿来直接可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比7135更专业的驱动模块么?最好拿来直接可用

摄像头枪机上就有板子 四个灯珠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比7135更专业的驱动模块么?最好拿来直接可用

更专业的不了解,基本就是要用时某宝直接搜恒流驱动板按合适的参数买就行

网友:
直接接电池,从3v开始试一试。

网友C:
单个使用,电源+限流电阻 也是可以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单个使用,电源+限流电阻 也是可以的。

这个功率大了,3W了,最好是 恒流驱动,另外还得加散热

网友:
觉得这个灯珠没有那么娇气,非得弄的恒流驱动,应该有一个电压范围,可以直接接电源试试!

网友:
种灯珠的驱动电源板哪里可以买到,是几伏特供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功率大了,3W了,最好是 恒流驱动,另外还得加散热

散热是必须的,也有专门配套的铝板。能配驱动当然是最好的。

网友:
3w差不多1安电流了,必须恒流+散热

网友E:
红外灯珠电压一般很低,不超过2V

楼主:
引用 网友E:
红外灯珠电压一般很低,不超过2V

红外灯珠为何没有高一些电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功率大了,3W了,最好是 恒流驱动,另外还得加散热

如果不加恒流驱动,是不是容易把灯泡烧坏?

网友:
3W,这个功率够大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