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修华为Q1路由器

楼主(2024-05-30):
同事的插电无反应,拿回来看一下,没拆过真不好拆,用塑料的撬棒到处试探,总算拆开。供电部分烧了,要是外置直接换头了。搜了一下,坛子里有人修过这个,这下好办了,照着搬一下。后面出问题了,反复反板子,把中间天线拽掉了,又费了半天,总算点上了,也不知道行不行。修理东西还是得注意二次伤害。

网友:
哪里坏了么也没说

网友:
直接一个电源模块,可以的

网友:
这个Q1路由器是AC220V供电的,其实里边也就是变成12V或者更低的电压,楼主的办法是很好的,直接外接一个电源就OK了。

网友A:
记得子母机之间是要电力线传输信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坏了?

是的,供电部分烧了,功率管,电源芯片都烧掉了,别的应该还有。直接用12v电源替换,220v那边是电力猫没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记得子母机之间是要电力线传输信号的

那边没动,只动了开关电源这边。

网友:
折中好办法,修高压一体板显示器的都知道通用高压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