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个淘工厂的牧佳人无线鼠标

楼主(2024-05-30):
前两天逛某宝的淘工厂,看到了小鼠标。其实家中不缺,便宜,优惠后1.9元,扣除平时攒的零钱,实付0.20现金,今天到货即拆给大家一笑

网友A:
关键是好不好用,淘宝上一些低价的鼠标,只是能用而已

楼主:
说明一下,大家可能发现后面的滚轮不同了,确实我把那塑料的换成单位的旧HP鼠标的了

网友B:
0.2到手,真禽兽啊,话说这款好像我看到的价格是5块多...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好不好用,淘宝上一些低价的鼠标,只是能用而已

还不错,用起来还蛮灵活的,美中不足的是我手大,有点嫌小了,适合手小的同志用

网友B:
话说这个还是比较良心的,竟然还有硬件开关,虽说滚轮是整个硬塑料的,另外撸主咋不来个主控的特写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0.2到手,真禽兽啊,话说这款好像我看到的价格是5块多...

-------------------------------------- ...

5块多也不够元件成本,好不好用还另说

网友:
引用 网友C:
5块多也不够元件成本,好不好用还另说

靠这个来吸引流量的,通常低价也就一段时间(有时候就几个小时),然后涨价,至于好不好用的问题,每个人的感受是不一样的,主要是买回来之后可能要准备好微动,毕竟这价用的微动肯定垃圾得很,我前两天买的充电的左键就有沾连现象了,不过我是打算换货的就无所谓了,换回来了测试没问题再自己换微动...

网友:
外观看着也不错呢,先用一下不就知道了好不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话说这个还是比较良心的,竟然还有硬件开关,虽说滚轮是整个硬塑料的,另外撸主咋不来个主控的特写呢? ...

具体的主控参数来了,其实这是个公模,还有蓝牙、无线双模的;可选充电和电池版的,我选的是无线的和电池版,所以有硬开关

网友:
竟然不是牛屎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具体的主控参数来了,其实这是个公模,还有蓝牙、无线双模的;可选充电和电池版的,我选的是无线的和电池 ...

我X,又是重新打标的主控,跟我前几天拆的那个一样,我怀疑是一个厂定制了一大把这个主控,见过好几款用这个主控的鼠标了,有些还是很久之前出的...

话说为毛你能找到1.9的,我之前看到的都是5块多的...

网友:
现在鼠标好像很少牛屎了,以前倒是见过牛屎小板插在主板上的,估计是现在ODM太成熟了所以不需要牛屎了吧,而且这个重新打标的跟牛屎也没差别,你都不知道真实型号是哪个...

网友:
宇宙中心曹县能生成这种电子产品了???

网友:
电路板贴心的标元件规格,主控还不是牛屎

网友:
还能再简单点吗

网友:
这个价位连材料钱都不够

网友:
日常办公用用还是可以的

网友:
这种鼠标可以用上一年,一年后就不知道还能不能用了,毕竟一分钱一分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X,又是重新打标的主控,跟我前几天拆的那个一样,我怀疑是一个厂定制了一大把这个主控,见过好几款用这个主 ...

某宝会不定时送红包,我这个原价是10.8,减去红包后1.9元,平时拉视频在支付宝攒了1.7元,所以我此次实付0.2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