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捡了一只sanag蓝牙耳机,手搓一个充电仓。

楼主(2024-05-30):
捡的蓝牙耳机,能开机没有电,没有充电仓,无法充电。
手搓一个。本来太简单不想发贴,想着还是记录一下吧。

配件就这么多,
一个充电器,5V的,多大A的不重要,是5V就行。
一对触点弹片,电路板上有的是,拆的
一根USB充电线,有正负二线就行。
一块强磁铁,用来吸付耳机。

先用502把强磁粘到充电器上。
注意强磁的极性和耳机对的上。

对准耳机的充电触点,在充电器上做好标记

把弹片充电端对准标记
来点秘制的小料,加502粘牢(说了是秘制,就不告诉你)

上才艺。。。

完成,上电试机

充电正常。

做一下绝缘,固定一下电线。完成。

就这么简单,
关于耳机的充电电压;
触点的极性;
小料的成分;
我只说以下三点
...

多谢捧场

网友:
不错,有想法,旧件也利用了,简单实用

网友:
世上又多了一个丢失耳机的伤心人....

网友:
这种造型的耳机不知道带着感觉怎么样.之前用的红米buds3,有点大,带着时间久了耳朵有点不舒服,后来换了air2感觉还好,再后来又想换不入耳的,正好参加活动送了个假骨传导,带着还好就是必须对准,稍微错点位置就没声了,时间长了又压得耳屏疼,看了一圈也就这种操行的感觉舒服点,但是看上华为的又嫌太贵

网友:
秘制小料是不是502+盐巴?

网友:
触点的极性可以用万用表测量,小料的成分:我猜不是小苏打。

网友:
原来竟然这么简单就完成了充电。

网友:
充电管理电路在耳塞里面?一直以为在仓

网友:
高手啊又学一招

网友:
哼,总有办法解决你!

网友:
用之前消毒了吗?

网友:
吸反了怎么办

网友:
不错,相同款的自制方法,正在使用中。

网友:
不错不错,办法总比困难多。

网友:
不错,旧物新使命

网友:
这办法不错,学习了!!!

网友:
厉害了~这也可以。不过为什么我就只能捡到充电仓?捡不到耳机?

网友:
做的不错,有创意

网友:
单声道的没啥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