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新买的彩屏点焊机控制板无触发了请问怎么办?

楼主(2024-05-30):
  在某鱼上买了一块带电容均衡点焊机控制板,开始一切正常,点焊也很给力,5毫秒可以点0.2紫铜到0.3镀镍钢带上,不需要任何助焊剂,单独MOS板是3713 32个并联,管子不发热,开始用的10号硅胶线分体笔,点焊几百次都没问题,后面就没管他了,改成25平方软铜线加45平方的一体点焊机,点焊了不到50次就无触发了,期间换过3快MOS板子了,从来没怀疑过控制板有问题,因为担心自己受搓的MOS板子会短路,所以使用之前直接用6V 电池给MOS板供电,MOS板灯亮,直接点焊,有触发,一切正常,控制板普通万用表测不出来GS电压输出,我用LED和指针万用表检测,确实没电压输出,但是我对这控制板不懂,不晓得哪儿出问题了,点焊检测是正常的,就是没电流输出,请大佬帮我看看这款板子,应该是哪儿的问题?光耦 和单片机会不会损坏?

网友:
顺着g级往上查查

网友A:
还用10号硅胶线分体笔试试,客服说线不能换粗的,我的是超级电容款

网友B:
先看触发设置是否正确,然后仔细检查控制线插头连接和线束,主板不大会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看触发设置是否正确,然后仔细检查控制线插头连接和线束,主板不大会坏。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用10号硅胶线分体笔试试,客服说线不能换粗的,我的是超级电容款

10号分体笔我也试了,还是没有触发

网友C:
找找电路图弄清原理好下手。

网友D:
能不能焊接大单体的铝极?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不能焊接大单体的铝极?

控制板没坏之前可以的

楼主:
驱动管7517 换了一个,可以点焊了,但是现在又有个问题,驱动管换上,功率稍微开大一点,驱动管又烧了,所以请教除了这个,还需要换哪儿的原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找电路图弄清原理好下手。

没得,这个板子应该是抄板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驱动管7517 换了一个,可以点焊了,但是现在又有个问题,驱动管换上,功率稍微开大一点,驱动管又烧了,所 ...

问题应该在你mos板上,检查一下G极的限流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题应该在你mos板上,检查一下G极的限流电阻。

好几十个电阻,一个个检查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几十个电阻,一个个检查啊?

那么多mos管? 看下电阻是否匹配, 比如10K,    另外检查一下7517供电电压是否过高。 1脚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么多mos管? 看下电阻是否匹配, 比如10K,    另外检查一下7517供电电压是否过高。 1脚 ...

7517 供电确实过高,烧了三个7517后,后听你的检查MOS板所有电阻,有2个直接导通了,把有问题的MOS管拆了一个,挂了一个普通的一体板子,现在能点焊了,电流起来了,彩屏控制板要等新的7517到了换上才知道是不是彻底解决问题,非常感谢你

楼主:
听了Yanj 的,从新检查了MOS板,现在外挂一体点焊机板电流输出正常了,彩屏控制板烧了7517之后,外挂一体板也基本电流很小,把短路的换了之后,可以5档左右就能点焊0.15的紫铜片,等新的7517驱动管到了再用彩屏控制板试,哪个板子加MOS 好像功率更大

楼主:
现在可以点紫铜了,0.15 5档就可以,0.3的 镀镍钢带需要十几档才能勉强点上

网友:
明显驱动力不行,换大功率驱动管呗

楼主:
现在点焊机输出问题差不多解决了,但是现在又出新问题了,配套的陶晶驰2.4触摸屏白屏了,原因是屏幕没固定,不小心碰到 控制板的金属裸漏出,屏幕供电后,开启比正常时缓慢,然后现在白屏了,真是事情接连不断

楼主:
显示屏发回陶晶驰厂家检查了!不晓得他们认不认他家的货,我没从旗舰店直接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