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亲们,这只残废的微波炉变压器如何抢救?

楼主(2024-05-30):
昨天下午去废品站卖废纸箱,发现了这个格兰仕的微波炉框架还存有变压器,激动的心,颤抖的手就把它给拆了下来,本来想把车上的万用表拿来测测好坏后再决定买不买。但想着一般也坏不了的这个部件,就直接让老板娘给称重了,8斤左右,铝芯的。废纸箱36斤了13元钱,等于直接换了个变压器回来。到家停好车后用万用表一量,坏事!次级正常,初级不通。仔细观察,发现初级线圈有一个地方断了,同时,还有另一个地方的线圈有3、4根被外力给蹭了下,漏出铝来了,这几圈线估计要匝间短路。请问各位高手该如何处置匝间短路,断掉的地方,我是想用给打火机充气罐子上的那个小铝管给压接上,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直接接上测量一下电阻,少个一圈两圈的,不碍事。

网友A:
看着问题不大把断电线接上,蹭破的线分开不不短路就行,线分不开就加加热

网友:
点焊机安排

网友B:
这明显是废品站老板搞的 想看看是不是铜线

次级拆开看看没准是铜线呢?一下又回本了

网友:
好在断头露出的比较多,添一短铝丝找焊铝材料焊上再做绝缘。
如果断点在线尾附近就甩下那几圈不要也可以。

网友:
这是回收站检测弄的是否铜弄的。要做点焊机只能重绕。

网友:
想可靠的链接铝线比较困难。

网友:
建议放弃铝线圈吧。。。

网友C:
没用了,放弃吧,铝不好接

网友:
伤的有点多,没得救了

网友D:
铝线的,就算是好的也不要,楼主再去废品站卖给老板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问题不大把断电线接上,蹭破的线分开不不短路就行,线分不开就加加热 ...

我想用热风枪给稍稍加热后,线与线之间插入薄的塑料片,然后再用漆给绝缘了行不行?用啥漆呢?家里没漆。

楼主:
就是想折腾个点焊机才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明显是废品站老板搞的 想看看是不是铜线

次级拆开看看没准是铜线呢?一下又回本了 ...

有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用了,放弃吧,铝不好接

铝线是不好接,也在想办法呢,看谁有好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铝线的,就算是好的也不要,楼主再去废品站卖给老板娘吧。

不舍的。!!!找不到好的啊,我们这里小地方,想找个便宜的好用的物件比较难。

网友:
做个点焊机

网友:
买点铜漆包线重绕线包吧,铝线的接好也用不住

网友:
买点铜线重现绕一下好了,一个变压器也没多少铜。
哪怕不切开一圈一圈手工绕也没多少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