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康佳手持超声洁牙机(型号:KJYQ-4205-T)开箱,感觉效果一般呀!

楼主(2024-05-31):
LP撸的康佳手持超声洁牙机,型号:KJYQ-4205-T,送洁牙粉
外包装

盒子背面的信息,贴牌的

盒子里面的内容

说明书

主角和龙套

顶端
螺纹用来装清洁头

中部
按键及电池、功能显示

下部背面的贴纸

底部是Type-C的充电口

两宽两窄共4个清洁头,磁铁不吸,至少是3XX的不锈钢

用小扳手装上清洁头

按键开机

前端带照明功能

按键选择档位,清洁头看不出振动

先在手上试了下,压皮肤上没感觉,压指甲盖上一会就能感觉发烫
实操除牙垢,还是有点效果,牙垢也能磨掉一些,但是效率比较低,和医院的完全不是一个档次

这次只开箱了,等坏掉再拆吧

网友A:
效率低,估计和工作电压有关。

网友:
效果如何?是否智商税

网友:
元首又迷上洁牙棒了,振动效果怎么样啊?

网友:
多震一下,是不是就可以拔牙了

网友:
效率低没关系,韭菜只追求想当然效果

网友:
这个牌子就是南极人一类的了,不能买,要买必须买专业做这个的。

网友:
如果牙垢严重,可以试试用5%白醋水刷牙漱口,然后再清水漱口腔

网友:
这个东西应该用途不大

网友:
一直好奇这种硬物高频冲击的方式对牙釉质到底有没有损伤

网友:
大钩子刷牙,害怕呀

网友:
很难震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这玩意多少钱?

好像是100多点

网友:
感觉这就是个智商税啊

网友:
虽然是贴牌货,也不是不能用

网友:
谢谢吃螃蟹的人

网友:
这个洁牙效果差是和功率有关吧?

网友:
好像很多类似的洁牙机都简易

网友:
功率是硬伤,不过要是洗下来大块儿的 牙齿上没太硬太大的结石用这个经常保养还凑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效率低,估计和工作电压有关。

里面应该是单电池升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