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几款多孔插座对比

楼主(2024-05-30):
之前买了国际电工的10孔插座,一直插着电热水壶和微波炉,估计热水壶使用太频繁了,烧掉了,不过6块多用这些年够了,后来又买了几款,反正要用的,拆开看看先~

第一款公牛的,印象中公牛的质量一直不错,心想两眼的插座我用不到就买的6孔的,价格差不多,里面材料也差不多~

壳子很紧很难撬开,里面接线柱和螺丝是铁的~

里面应该是镀镍的铜排~

第二款是鸿雁的十孔

拆开第一感觉还行,没有毛刺感,外壳用料也比较讲究,铜排布局合理

因为没有卡尺,目测厚度还可以,中间还压了凹槽应该可以增加强度和电流吧

第三款是Marc Lichte/马克莱驰特  1开12孔

第一感觉设计师用心了,12孔还带开关,中间还有个指示灯,拆开该有的一样不少

产品介绍是用的锡磷青铜,然后银合金触点,呵呵看看就算了,这个价格要啥自行车~

简单的拆开看了看,都还可以,没有具体测量铜排的厚度,目测厚度都一样,就看使用寿命了

网友:
个人觉得带大功率电器用的墙插最好不要超过5孔,安全一些。

网友A:
便宜容易高温化掉了

网友:
烧水居然烧了

网友:
大牌子没错的

网友:
国际电工是杂牌

网友:
面板上的开关耐用吗?

网友:
感觉公牛的弹片做得好,频繁插拔有优势。鸿雁中规中矩,老牌子货了

网友:
大功率电器最好不要共用插座

网友:
感觉公牛的确实不错,这个价位挺超值的

楼主:
呃~我不是说国际电工不好,必经价格在那呢,看用途,我其它不重要的地方也在用国际电工,比如插插充电器,或者一些功率较低的地方用,厨房得用好点的,基本都是大功率,我上次用烧掉的原因也是连续烧了几壶水才坏的~

网友B:
似乎现在插座接线柱和螺丝都是铁,以前装的西门子插座,之前打开过接线柱和螺丝铜的

网友:
第三个真紧凑啊,做了这么多位置

网友:
12孔那个不错

网友:
鸿雁和公牛比较正规,后面那个带开关就算了,接线能跳过开关的话尽量别接开关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似乎现在插座接线柱和螺丝都是铁,以前装的西门子插座,之前打开过接线柱和螺丝铜的 ...

铜螺丝硬度差,其实并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便宜容易高温化掉了

高温化掉是小事儿,烧起来把屋子烧掉才是大事儿。

网友:
个人观点:第一款公牛虽然加了电镀工艺,但这个插口结构工艺有线接触的可能接触面不可靠且容易松动;最后一款,极不安全也不符合国标,这种固定插座不可能拿到3C标志,墙插16A和10A是必须分开的不能共用同一面板且一般也不会共用线路,其实单个普通墙插一般用个带开的五孔就好了且最好是错开式如斜式

网友:
10孔那个不错,给的连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