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表] 简单测试一下0.2级精度的电流互感器 看看有没有水分

楼主(2024-05-30):
发帖时想了许久,这个机子算是台式仪器吧,就把他分类到台式表里了^_^,
如果不对麻烦版主帮我挪到它该去的地方,Thanks♪(・ω・)ノ
手头有个计量级别的电流互感器,测试一下0.2级的精度有没有水份
使用的设备是一台HYVA-404的CT/PT分析仪(CT/PT是电流/电压互感器的简称)

这个机器是windowsXP系统 工控机主板,配置很垃圾,但是用在这个上就绰绰有余了
互感器测试的内容比较全面

这个互感器一般是用在工厂总配电柜上三相电能表的电流采样上的
额定电流比是150/5 也就是一次侧流过150A的交流电,二次线圈上会产生5A的电流
对应的变流比就是150/5=30倍,电表上的度数要乘以30才是真实的度数
精度0.2S的意思是在150%(225A)负荷下的最大误差不超过0.2%
下面开始接线测试

绿色线代表一次线圈,一匝
(如果现场需要75/5的电流比,把这根线在孔洞中再穿一圈就变成150/2=75了)

菜单选择盲测,不填任何信息,全靠仪器根据数据推测
下面开始测量,首先测量二次线圈的直流电阻

接下来根据公式加电压

测试过程比较快,这种低压互感器的饱和电压比较低,20-30秒就测好了

测试结果还是很理想的,各项参数检测都合格,精度也达标
调出比差菜单,看看变比的精度,实测匝数比149.759:5 匝比误差只有0.16%
额定负载下的比差最大只有0.14%,这个精度相当高了

这个是二次线圈室温下的直流电阻以及折算到75度标准温度下的直流电阻

测试结束,关机

周末到六一节了,祝小朋友们节日快乐~~

网友:
计量如果不准确,那就适套了

网友A:
CT  PT 是原来的叫法,现在心国标改成了TA  TV  ,不过大家都习惯了原来的叫法,还是叫CT  PT 。

网友:
引用 网友A:
CT  PT 是原来的叫法,现在心国标改成了TA  TV  ,不过大家都习惯了原来的叫法,还是叫CT  PT 。 ...

现在的更合理且直观

网友:
大佬稀奇古怪的高端设备哈哈

网友:
测试结果准确的话,还可以。

网友:
谢谢分享,长长见识。

网友:
过几天去搞在线检测变比

网友:
看起来很牛逼的样子

网友B:
这个仪器恐怕不便宜吧...

网友:
稀奇古怪的高端设备

网友:
好高级,长见识了。

网友:
正规产品新品上几乎不可能看到超差。

网友:
这种检测设备我是没有看见过,专业仪器是专业人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仪器恐怕不便宜吧...

市场售价2个W左右

网友C:
应用的场景比较少,主要厂家在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应用的场景比较少,主要厂家在用

个人买这个蛋痛吧,每年校费不少,出了校准期,准不准谁知道。

网友:
关键是使用的设备是一台HYVA-404的CT/PT分析仪。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个人买这个蛋痛吧,每年校费不少,出了校准期,准不准谁知道。

是的,这仪器效验费一次3000,个人的机子,找一台效验过的机子,做同一个互感器,数据相互对比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