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eestor] 开卡86%后失败,而且容量不变,是什么故障?

楼主(2024-05-30):
主控是YS9082HP,总容量512G,4颗英特尔闪存,能识别到几个型号,分别是1024G,2048G,4096G,8192G

但怎么开都会在86%时,提示错误,tables failed。

使用第5个擦除是可以的;RDT模式偶尔能过,但容量修改失败。

降容量也不行

网友A:
无图无真相...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图无真相...



卡86就跳了报错,怎么截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卡86就跳了报错,怎么截图

不会截图就手机拍照...

----------------------

网友:
同样遇到这个问题,我的是ISP FAIL,忙猜颗粒不行了,已经放弃

网友:
固件版本太旧或者开卡设置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