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自己DIY蓝牙音箱的问题.

楼主(2024-05-30):
请教各位一个问题,TB买的这种  MH-28模块.用3并动力锂电池供电.
同时也给下面这个PAM803供电.驱动3欧6W的喇叭.

理论来说按照各模块要求是不会有底噪的,但是每次组装起来都有底噪,而且用替代法把模块都换了一次,也是有底噪的.
唯一没有尝试的就是单独供电给MH-28.因为不想留两个4056充电接口给蓝牙和锂电池使用,太麻烦.

网友:
是不是接线过长,接受到干扰产生低噪。

网友:
No pic you say a JB

网友:
从头开始排除,只接蓝牙看输出有没有噪声

网友:
不能用替换法  要用排除法

网友:
前面楼上说了,又没有图、实物图。

多大的噪声,1米外听不到,可以的。要是靠很近听有一点点,算正常的。

网友:
噪音来源不明 找找供电 尤其是分开供电

网友:
干扰问题,简单点嘛就独立供电

网友:
由于蓝牙模块输出是差分输出,两个输出端并没有接地,所以产生共地噪声。
解决办法:加一级差分放大共地输出;电源隔离(单独供电);使用隔离变压器接入信号。

网友:
功放不良也会有噪声

网友:
尝试加入隔离电源模块,一个供电输入,后分两路分别给板子供电,淘宝收一下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