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信定制WIFI6希姆通SIMAX3000T拆机

楼主(2024-05-30):
上次看了吧友Avidia的帖子:全网首拆-电信Wifi6定制路由SIMAX3000T拆解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45958&fromuid=3504354

看后觉得不错,立马从海鲜市场36一个花了我108大洋买了三个回来。

这做工用料妥妥的赚翻啊,就是固件太差劲了,真的很差,开机需要1分钟以上才能用。
用了两个MESH组网使用,轻松跑满千兆。
话不多说,另一个开拆,上图:

硕大的外壳,又大又厚,很是唬人!

背面四颗螺丝,卸掉后把上盖用力掰开就行,这个盖子很结实,卡口弄不坏,不像某T某P,一拆就报废。
四根天线都是可拆卸的,这里大大的好评。

背面也是一块厚实的散热片,就是网变为啥只有WAN有?话说其他地方舍得用料,这里为了省钱么?

背面拆掉散热片光秃秃的,CPU和信号放大器的位置有导热硅胶片连接散热铝片。

CPU和内存被一个屏蔽罩盖着,再次好评!

芯片全家福,为啥CPU导热硅胶片只贴了左边和下边L形(CPU上有痕迹,忘记拍照了),右上40%的位置空着,这是啥原因?

CPU上面全贴满导热硅胶片不是更好吗?哪位懂的朋友帮忙解惑下!
左上角的千兆交换机芯片没用导热硅胶片连接散热片,难道是发热量很低?不需要额外辅助散热?既然有散热片顺便用导热硅胶片贴上不好么

楼主:
这个机器要是能刷第三方固件,价格至少得翻倍啊。
硬件靠谱,固件很是不靠谱。

网友:
内存不发热,不用散热

网友:
LAN口用的贴片网变,嫌自带固件不好用就刷个鸡,QCA的按理说固件多...

---------------------

网友A:
为啥只贴一半散热?因为

网友:
硬件做工还行

网友:
开机太慢了。不过只要稳定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只贴一半散热?因为

全部贴满不是更好么这点也省了

网友:
为什么不考虑联通vs010,也是ipq5018方案,散热不知道好多少倍

网友:
两个帖子超级图的天线接口居然是不同的

网友(2024-08-12):
我也买了两个,mesh组网换掉华为

网友(2024-10-09):
固件垃圾,知道这个路由器哪里可以改IP吗,现在是192.168.2.1,占用了我主路由的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