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华强北的黑心快充

楼主(2024-05-30):
买手机赠品 华强北的苹果快充 ,差点把手机搞坏,冲了一会闻到一股烧焦的味道 拆开看看 ,原来沉甸甸的感觉是配重~

网友:
变压器都是真的

网友A:
配重铁块做工看着不错

网友:
固态电容啊,就是配重差点意思

网友:
国人的心思都用在这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A:
配重铁块做工看着不错



网友:
还带铁块散热良心厂家

网友:
配重也是真的。

网友B:
查一下芯片就能知道输出功率了,随简陋,但也能用

网友C:
这种垃圾还是别用了,坏了不要紧,扔垃圾桶就完事了,要是把手机带走就因小失大了。

网友:
还真是黑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垃圾还是别用了,坏了不要紧,扔垃圾桶就完事了,要是把手机带走就因小失大了。 ...

确实,充电半小时就能闻到烧焦味

网友:
是5V2A PSR的方案,变压器二组线圈,把保护,安规全省了,2路加一起约4元钱。

网友:
其实充电器并不差

网友:
赚到了一块做工不错的铁块呢

网友D:
双变压器的第一次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一下芯片就能知道输出功率了,随简陋,但也能用

QC5783 PSR Power management IC    5v 2.1    12v 1a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双变压器的第一次见

因为是双路的 ,电路都是对称的 QC5783 PSR Power management IC  方案  很简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