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这种电子手表怎么拆开?

楼主(2024-05-30):
网上要的,收货后是坏的,充电没反应,估计电池饿死了,这种的应该是在屏幕翘还是怎么弄?望大神传授经验,感谢

网友A:
屏幕,一圈胶,无损是不大可能了

网友B:
估计像手机一样,加热用吸盘

网友C:
加热屏幕用吸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屏幕,一圈胶,无损是不大可能了

感谢坛友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像手机一样,加热用吸盘

难搞啊,这屏幕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热屏幕用吸盘。。。。

屏幕太小,不好吸,和手机的还不一样

网友D:
估计像手机屏样胶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估计像手机屏样胶粘的

估计是,但是用吹风机吹了5分钟,吸盘吸不动,难搞啊

网友:
拆过某款智能手表,就是从屏幕那边拆的,但并不是直接撬屏幕,而是屏幕粘在一个边框上,用锋利的刀片去撬那个边框。

网友:
从屏幕吸起来

网友:
应该买两个,才有把握无损

网友:
应该是屏幕加热

网友:
屏幕加热试试

网友:
找个塑料袋烧壶开水充里面,把表放塑料袋外面正对屏幕,再用毛巾包住,捂一段时间后趁热吸盘吸,小刀翘

网友:
用加热盘加热屏幕,然后看看刀片能不能划进去,能划一点进去撬点边,就可无损拆出来。拆的时候有无水酒精滴一下更好

网友:
估计是胶+卡扣,无损不容易,

网友:
这个估计就是不想让维修的

网友:
大力出奇迹,无损还原,额
再买个新的吧,修了也不会好多久

网友:
一次性产品,用不了,电池坏了就得换新,很多厂家的套路。
超声波封装的,拆开就难装回了。